求助大神,奥迪车机解码

楼主(2018-02-28):
求助奥迪车机解码,具体型号,请看图。现在按键都不好使。谢谢大师啦

网友:
密码去淘宝买。

楼主:
按键不好使呢,不知道按那个键子,输入密码

楼主:
已经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解码

分享一下经验,这才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互助精神啊

网友A:
这个貌似把底板的几个孔有两个点短接开机,就没秘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把底板的几个孔有两个点短接开机,就没秘密了

早干啥了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把底板的几个孔有两个点短接开机,就没秘密了

这个机器屏幕按键灯你能搞亮吗

网友B:
有一根线专门供给按键灯,接到仪表灯上或者叫示廓灯上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
这个按键灯忘记怎么接了,

网友:
密码看起来像6910,按键灯是尾线那里有条线要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器屏幕按键灯你能搞亮吗

这个机器按键灯信号走的Can线 好像没有另外加的照明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根线专门供给按键灯,接到仪表灯上或者叫示廓灯上

不可以的,这个车按键灯是走协议的,只能面板电路板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按键灯信号走的Can线 好像没有另外加的照明线

怎么弄啊,帮帮忙,有人在面板上改成功他说非常简单,只是走根线

网友:
找一下指示灯负极,一般公用,在找正极就行了

网友:
上次买了个大众的亮线cd机开机密码花了20大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弄啊,帮帮忙,有人在面板上改成功他说非常简单,只是走根线

很简单,飞线!飞线!飞线,所有的背光灯把+极断开,并联,然后找一个lm317调到合适电压就可以了!或者在车机的电源管理那里找一个3伏左右的电压供电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