闸刀跳闸

楼主(2018-02-28):
这两个闸刀可以替换吗,说说原因

网友A:
上面那个一般是家用主开关,看样子损坏原因九成九是镙丝没拧紧造成的,下面这个是三相漏保,不适合家用,家用去五金店买个两相漏保吧,比闸刀开关安全,还有漏电保护,一般家用主开关买40A到60A的就行,大小和家里的主线也有关的,以线路容量为标准,以后把镙丝拧紧点,镙丝松动不仅是损坏电器,电路设备,还有可能因为接点高温引发火灾事故的

网友:
都银牌会员了这没头没尾的说些什么?
一个是闸刀开关,一个是漏电保护器(空气开关),而且一个单相一个三相谁替换谁?你自己没说清楚叫人怎么帮助你?闸刀开关是早就淘汰的产品了。

网友:
电压不清、负荷不清、照片上开关参数也不清、描述问题也不清。所以,我也不清楚能不能换

网友B:
10A的单相闸刀的保险丝竟然用那么粗的铜丝替代,真是胆肥!去买个二相空气开关换上吧,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那个一般是家用主开关,看样子损坏原因九成九是镙丝没拧紧造成的,下面这个是三相漏保,不适合家用,家用去 ...

单相不是两相。。。。。在论坛里这样说会被笑话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0A的单相闸刀的保险丝竟然用那么粗的铜丝替代,真是胆肥!去买个二相空气开关换上吧,安全。

引用 网友A:
上面那个一般是家用主开关,看样子损坏原因九成九是镙丝没拧紧造成的,下面这个是三相漏保,不适合家用,家用去 ...

单相不是两相。。。。。在论坛里这样说会被笑话的。。。。。。。。。。。

带N的那种貌似是4相的了吧?

网友:
楼主问题如果没毛病,那也只能怪回答的人太较真。。。

我们假设楼主是你的领导,领导就经常会有神问题,你有可能去质问领导“没问明白”吗?那就只能来个“神问题”,“神回答”。

所以,对于楼主的问题,最佳的答案就是:可以的,看用在什么场合。  这样,又把皮球踢了回去,也暗示他自己知道问题没有问清楚,得了一个无趣的回答

网友:
楼上回答没毛病,赞一下,有时候真懒得回答些不去百度而又在这充大虾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面那个一般是家用主开关,看样子损坏原因九成九是镙丝没拧紧造成 ...

您这个“4相”也不正确。就我国来说,低压供电线路只有单相和三相之分。而两相的含义并非是两根火线就是。A,B,C,N。取任意一火线和N(中性线)就是单相220V,取A,B,或B,C或A,C则构成单相380V,典型的例子,就是应用于交流弧焊机上。如取A,B,N一起向某个负载供电,才能说是两相供电,但这么做的很少见。
      楼主照片中的漏电断路器应该叫“3P+N”,即“三相加中性线的漏电断路器,中性线直通”。通称就是4极漏电断路器,简称4极漏电开关,有N极直通和可分断两种。

网友:
楼主的定义不清,闸刀开关作为小容量的负荷开关,怎么会“跳闸”,基本的定义都弄不清,建议还是在当地找个专业的电工师傅给弄一下为好。
      如果你非要自己动手换,那么给你几个忠告:
    1、绝对不能带电操作,更换时应断开电表下方的断路器(即空气开关),并用合格有效的试电笔测试闸刀进线端,证明闸刀的进线确无电压之后才可动手。如果是电表下方的闸刀,那就请电力公司的人来更换,因为需要带电操作。
    2、选空气开关,应跟所使用的导线允许载流量对应。比如:使用2.5平方毫米的塑铜线,允许配16安的空气开关。如果是铝线,最好更换为铜线再安装空气开关。铝线不能使用的原因就是,电气开关的接线桩都是铜,而铜铝连接在一起,产生“原电池”效应,逐渐腐蚀接点,接触不良发热烧毁。如果家里未安装漏电保护器,则选用DZ47LE  C16的双极漏电保护器,以策安全。
    3、再次忠告,万万不可带电操作!

网友:
严格的来说,没有电工操作证就从事电工作业,本身就是违章。但考虑到实际情况,也是很无奈的事情。很多家庭里,普通人就干电工活的也不少,然而没有基本的电工作业理论指导,没有基本的安全常识,那就是“瞎干”,就是违章,出事故必然。
       自17年四季度以来,全国各地狠抓安全生产,杜绝违章作业,查处违章指挥,违规作业,这是好事,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甚至是从业者都认为这是故意找麻烦。

网友A:
上纲上线的,

我说的也不清,还请楼主买个"2P+漏保"的空开用,

别说买单相的,万一给个单P+漏保的,看着输入输出也是两个口,可是它的N是断闸不断电的,万一输入反了是会出大事的

买这样的.这是两P+漏保

不要买这样的.这是单P+漏保.这个右边的口是直通,

另外换的时候一定要断电,最好请人帮忙,至少也要两个人,有个照应,镙丝要拧紧

网友:
这是两个时代的产物更新换代了,更换需要断电操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您这个“4相”也不正确。就我国来说,低压供电线路只有单相和三相之分。而两相的含义并非是两根火线就是 ...

你好“M”版,所谓的“4相”是开玩笑,主要是针对以几根“火线”决定“几相”的人说的。交流电的相数很早以前“塞版”以科普过。。。。。。。。

网友E:
闸刀现在基本没人用了,肯定是漏电保护器替换闸刀,电压不一样不能用,应该用单相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闸刀现在基本没人用了,肯定是漏电保护器替换闸刀,电压不一样不能用,应该用单相的

三相的漏保是可以应用于220,因为都需要对零检测,只是很少用而已,也不建议这样用,应急的时候可以用

网友:
空气开关用刀闸替换不是很好的。首先空气开关有过流保护,过热保护,延时过载保护,漏电保护。而刀闸只有过流保护。

网友:
闸刀只会烧保险丝,不存在跳闸,还是换漏电保护器吧

网友:
不知道负载是啥,也不知道有多大功率,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普通家用就换空开,体积小美观,有现成的空开盒子,安装更换都很方便。按照负载功率选择合适的空开,不管是闸刀还是空开,都是为了保护人和负载,不要过分选择大电流的,相比一只空开或者保险丝,负载要贵重的多

网友:
你这个是3P+N漏电断路器,零线是不断开的,接家里用也不是不行,但不如2P漏电断路器保险,毕竟万一外线接错了,零线也可能会有电

网友G:
如果楼主是问图中下面的东西能不能替换上面的东西的话,答案是“能”,至于如何接线和是否恰当,要看线路要求和操作者的技术水平了。
有人说闸刀开关不能跳闸,也不尽然,早年空开很少见的时候就有把尼龙丝在闸刀的保险丝上绕几圈然后拴个重物,再把拴重物的细绳通过杠杆固定在闸刀的手柄上,当保险丝熔断时,尼龙丝烧毁,重物重力就拉开闸刀而“跳闸”,进而避免电机缺相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楼主是问图中下面的东西能不能替换上面的东西的话,答案是“能”,至于如何接线和是否恰当,要看线路要 ...

这个确实有效,而且老电工手册里还有专门介绍与绘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M”版,所谓的“4相”是开玩笑,主要是针对以几根“火线”决定“几相”的人说的。交流电的相数很早 ...

原来如此,其实我觉得,真不建议外行人去干电工活,不出事边罢,出了事就小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三相的漏保是可以应用于220,因为都需要对零检测,只是很少用而已,也不建议这样用,应急的时候可以用

这个还要具体分析,三相漏保三根线都穿过零序互感器,但里面检测电路是需要供电的;一般三相漏保检测电路的供电是取自其中的两根相线,接入单相220V时有可能会使检测电路得不到供电造成检测电路不工作;还有就是按380V供电设计的检测电路在220V电压下能否正常工作这也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要具体分析,三相漏保三根线都穿过零序互感器,但里面检测电路是需要供电的;一般三相漏保检测电路 ...

对,您说的正确。三相漏电保护器,要看是三相三线还是三相四线。三相三线的检测电路是按照380V电压设计的;三相四线的检测电路是按照220V设计的。

网友:
楼主的本意也许就是想自己动手换掉家里烧坏的开关,来坛子里咨询一下,没成想开了一个家庭安全用电讨论帖,估计这会儿是越闹他越迷糊了

楼主:
我的意思是我有个220v的带漏电保护器的照明开关,就像那个三相四线的开关一样的,是不是可以替换一前的老式闸刀,漏电保护开关,有没有短路保护功能,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我自己已经用2p的开关带漏电保护器的那种换好了,并且带电操作,这个三相四线的是没有用的,我就是想问下这种开关有没有大电流保护,像闸刀的保险丝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纲上线的,

我说的也不清,还请楼主买个"2P+漏保"的空开用,

我换的是2p+漏保的开关,就是问问这种类型的开关有没有闸刀的保险丝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我有个220v的带漏电保护器的照明开关,就像那个三相四线的开关一样的,是不是可以替换一前的老式 ...

就这个问题来说,可以替换,前提是开关的额定电流要小于或等于所配电线的“安全载流量”,不能随便加大开关的电流。
       至于你下面的问题,第一,要看开关的型号。常见的如DZ47LE,是带有过载、短路保护和漏电保护的;有些型号如FIN、CDL7、DZL18等型号的漏电断路器,只具有漏电保护和手动分合线路功能,无过流保护,须配用相应规格的熔断器(保险丝)或断路器(空开)使用。第二:三相四线的漏电断路器,在220V线路中使用,理论上可行,不过此时它的漏电保护功能要看怎么连接,N极必须接零;余下断路器部分的三个接线桩其中一个是内部漏电脱扣器的电源端,如没有接入火线,漏电脱扣器将无法动作(对于电子式漏电脱扣器而言),至于断路器部分的过流保护,完全可用,不受接线方式的影响。

网友:
具体要查询所使用的漏电断路器是否有过电流保护功能,要看其说明书,或厂家的选型手册,或到厂家官网查询该型号断路器的样本PDF。

网友:
之前有人说上纲上线,电工作业本身就是危险性极强的,如果按照规程来说是上纲上线,那只能说他无知或者是根本不懂电的危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换的是2p+漏保的开关,就是问问这种类型的开关有没有闸刀的保险丝作用

有,并且更好用一点,

闸刀开关是超过保险丝的额定电流后,保险丝熔断,恢复的话要更换保险丝

空开是超过额定电流后,由电流产生的磁场做为动力立刻进行脱扣,也就是常说的“跳闸”,恢复的时候只要重新合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