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DVD刻录机刻录CD-R光盘VCD不读

楼主(2018-03-01):
最近无事弄了点CD-R空白光盘,在网下载了一些WAV歌曲,用三星DVD刻录机刻录速度选自动,刻录系统是光盘刻录大师,但刻好后的碟片在VCD上不能播放(机器读碟正常)机器是老款夏新质量还是不错的,在超级VCD(新科)勉强能读有点费劲,在DVD(步步高)上正常读碟,求解。

网友A:
需要通过专用软件把内容转成cd或者vcd镜像文件才能刻制光盘,vcd和早期进口原装DVD都不能读取光盘ROM里的视频音频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通过专用软件把内容转成cd或者vcd镜像文件才能刻制光盘,vcd和早期进口原装DVD都不能读取光盘ROM里的视 ...

哦,那这个怎么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那这个怎么弄,谢谢。

百度一下,下载一个软件和软件使用方法即可学会。

网友:
直接用光盘刻录大师吧吗,刻录选项里一定要选择VCD光盘才可以,否则不行的

网友:
我用“格式工厂”音视频图片剪辑转换都可以,功能强大

网友B:
按理是可以读取的,我刚学习刻录时也是用可擦写光盘,不能读取可能是光盘质量不好或刻录机光头老化,试试低速刻录看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理是可以读取的,我刚学习刻录时也是用可擦写光盘,不能读取可能是光盘质量不好或刻录机光头老化,试试低 ...

低速刻录是正解。2---8 速效果尚可。24--50 速容易刻废盘及读盘困难。

网友:
应该是文件格式的问题,一般vcd只能读cd和vcd,刻录的时候选CD,软件会自动转换格式。

网友:
有的机器能用,有的机器不能用,只能说明这个刻录机兼容性不好。试换nero刻录如果还是这样,就可以证明是刻录机兼容问题了。

楼主:
可能是刻录机不兼容,我用的是光盘刻录大师,刻录时选的CD速度最慢,光盘是清华同方。

网友:
最后要选“封盘”。

楼主:
怎么回事,以前刻录DVD也没弄什么封盘刻CD也是套路弄的啊。

网友:
用nero 吧. 选创建音频CD, 然后把音频文件添加进工程, 接着启动刻录就ok了. 找nero 的教程看看.

网友:
早期VCD机只支持CD、VCD格式碟子。不支持其他CDrom格式,所以那个夏新播放不出来,至于有些机子能播放但不顺畅,可能是激光头有点老化有关

网友:
foobar2000播放器,直接能刻成音频CD,无论是APE或FLAC

网友:
刻录时一定要选择CD格式,刻录机选择最低速度,2X或4X最好,有的VCD读碟能力差,可能读不了刻录碟,一般都能读,刻完后可以在电脑上以CD格式播放试试就知道可好没有,刻录软件可以选择NERO效果不错

网友:
早期影碟机可能光头激光波长不适合读取CDR,后期出的影碟机一般通读,这情况不少见,没解决办法

网友:
选择制作CD光盘,楼主是不是按文件刻录的,那样有的机器就不识别,不管什么格式

网友:
用慢速刻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