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些类似tda2030a的功放板套件练手 请问某宝店名 谢谢分享。

楼主(2018-03-01):
      闲时想买些类似tda2030a功放板套件练手,请问某宝的店名,谢谢分享。 主要想买些有双电源供电的tda2030a功放电路套件,单电源供电的就不少,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推荐1875!1875最好买拆机带板的!

网友A:
刚刚在数码之家看见你的帖子了,看看我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在数码之家看见你的帖子了,看看我的回复

谢谢大佬,是啊,我是两边逛的。谢谢您,辛苦了。

网友B:
1875比较好,2030容易自激,2040也可以直接用。

网友:
练手,自己做板

网友C:
随便买些早期的低音炮,连变压器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随便买些早期的低音炮,连变压器都有了。

  去废品店  随便 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随便买些早期的低音炮,连变压器都有了。

建议不要随便,还是买些知名的~,声音有保障

网友:
其实TDA2030及1875淘宝上很多了,基本上都是可以的,找信誉高的店铺就可以了。推荐1875......

网友:
1875是不错的选择,什么良,什么草,还是不错的

网友:
做3886吧,比上面的好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875比较好,2030容易自激,2040也可以直接用。

容易自激吗?放大倍数太高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容易自激吗?放大倍数太高了吧,

在输入对地接1000P-2000P电容,主要是高频自激 ,一般的集成块 40db不是问题,2030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输入对地接1000P-2000P电容,主要是高频自激 ,一般的集成块 40db不是问题,2030容易出问题,

你把你的电路发过来我给你找找毛病,反正我的2030没遇到过一次自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是啊,我是两边逛的。谢谢您,辛苦了。

搜“小余电子”我用过他那里买的用TDA2030的2.1印制板,很不错,装好后帖着喇叭听没一点噪音,我用的是1875芯片。

网友:
怎么没人推荐3886呀,玩过好多3886,怎么搞都不坏,7294就坏了好几个了。

网友(2019-01-05):
好多套件直接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