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机DIY,自己凭感觉组装,作为反面教材提醒大家少走弯路

楼主(2018-03-01):
由于无意中在咸鱼上看到有人卖滑台,脑子一热,买了两个最开始是想拿来做激光雕刻机。后来鬼使神差地做了3D打印机,事先没有任何3D打印基础(就看过3D打印机工作的视频对结构有点认识),也没有看教程,全凭想象制作。
准备材料:
滑台:2个,咸鱼买的的其实并不适合做3D打印。
丝杠套件:2套。
光轴套件:2套。
2020型材:若干(我设计的尺寸并不合理)
型材角件、螺丝、螺母:一堆。
轴承、光轴固定快:6个。
步进电机:5个。
挤出机MK8:1个。
主控板:赤兔F Plus 446 一块
电源:电脑ATX电源。
热床:1套
限位开关:用微动开关+几个电阻电容还有发光二极管自制。
连接线等线材:若干

首先脑绘一个大概结构,具体尺寸是根据买的两个滑台的尺寸用CAD软件算出来的。

制作过程后续上传

滑台

滑台

丝杠套件

丝杠套件

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

热床

热床

2020欧标型材

2020欧标型材

自制限位开关

自制限位开关

刚收的快递

刚收的快递

自制限位开关

自制限位开关

楼主:
制作过程:
①组装架子:过程拍的有点少,总之就是用角件拼装。
做Z轴的时候把滑台原来的型材换成更长的,用来安装直线轴承及丝杠螺母如图.

Z轴

Z轴

总装框架

总装框架

网友:
可以看出楼主的动手能力还是很强的。

网友:
不错,看来楼主是高手

楼主:
补充限位开关电路图:
用电钻扩一下电机孔:
安装丝杠跟螺母:
滑台跟热床固定,这个结构不容易调平,正在改造,改造完成后发出来。
挤出机安装:(结构不合理后期改进)
安装电路板: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东西固定主板,后来找到了环氧板,用我的小台钻挖了个洞,遗憾的是装好后发现屏幕竟然装反了先凑合用,后期改进。

接线:主板上有标识把XYZ和E轴一一对应接好,由于这是双Z轴结构需把两个电机并联(因为驱动电路是恒流输出应该是串联更好)这次先并联接,后期改进。

限位开关:用热熔胶粘到指定位置接对应的端口(忘了拍照片)。
整理线材:用缠绕管缠好,轧带困扎。

完工:开机实验
照片上限了,明天接着更新。

网友:
厉害了,什么时候打印个东西看看。

网友:
学习了 很好的实物资料

楼主:
打印成品:

还没完全冷却被我捏了一下变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印成品:

真是高手,佩服。我这人就懒得动手。

网友:
能付予行动的都是好样的,自己想了好久还是没动手 ~~~~

网友A:
问一下 你打印的那个成品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在哪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制作过程:
①组装架子:过程拍的有点少,总之就是用角件拼装。
做Z轴的时候把滑台原来的型材换成更长的 ...

期待楼主的大作……估计没有咸鱼上收的两个滑轨,也下不定决心做个3d打印机

楼主(2018-04-24):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 你打印的那个成品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在哪买的?

那是PLA材料  tao宝搜一下 “3D打印耗材”一大堆。

网友:
这个做工粗糙,但堪比一些光说不做嘴把式的,就像我一样。唉窝着。兄弟不错,好好给赞!!!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啊

网友:
楼主居然都上滑台了,不错不错,不过效率不一定高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2018-06-08):
看起来很强大。

网友(2018-09-08):
厉害的动手能力

网友(2019-10-03):
教训在哪里呢??

网友:
第一个打印成品没看出来是什么东西😅

网友(2020-09-27):
做得很用心,学习了

网友(2021-02-18):
一如皆是坑。

网友:
路过,留个爪痕,看着很强大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