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音机不复位

楼主(2018-03-01):
请教各位老师:录音机停止键按下去,压带轮和磁头不复位,是哪里问题呢?

补充内容 (2018-3-5 10:12):
感谢诸位坛友的热心帮助,问题已经解决,系机械部分移位造成。

网友:
这问题比较笼统,只能这么说:
一是有弹簧软了,二是机械部分的金属片生锈或变形或有灰尘,三是因皮带松导致自动停止机构卡住。
怎么说了和没说差不多呢?楼主还是详细说说怎么个不会复位好了。

网友:
这是个纯机械问题,应该不是很难处理的,仔细查查吧。

网友:
电控机芯皮带打滑可造成不复位。

楼主:
感谢所有回帖的朋友,机子确实是机芯没有安装到位,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最讨厌用磁石抹音的,没修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