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进来看看谁见过这个结构的

楼主(2018-03-01):
看不懂这个,为什么输入和输出都串进第二个变压器

网友A:
磁饱和稳压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饱和稳压器吧?

第一个是变压器,我单独测试了

网友B:
未见过实物,不过从接线方法上可以分析出来,这种接法应该是带稳压功能的,如分析的不对请老师们指正。
当负载加重的时候,二次绕组电流加大,因为绕组内阻的原因,输出电压下跌;加大的电流使下面那个变压器的一次阻抗降低,相对来说就是加大了上面那个变压器的一次绕组的电压,补偿了二次电压的下跌,补偿的终点就是下面那个变压器的铁芯进入磁饱和,电抗不再发生变化。反之,负载变轻电流减少的时候,下面的变压器感抗加大,减少上面变压器的一次绕组电压,从而降低二次绕组的电压。
下面那个变压器实际上相当于一只可调电抗器,铁芯工作于接近磁饱和的状态,所以要加上气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未见过实物,不过从接线方法上可以分析出来,这种接法应该是带稳压功能的,如分析的不对请老师们指正。
当 ...

谢谢老师解答,主变压器1和3直接还加了只2微法/1000V的电容没有画

楼主:
昨天少画了只电容

网友C:
有串电容那就是磁饱和稳压器的一部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串电容那就是磁饱和稳压器的一部分了。

今天接上电容,变压器就哒哒响,高压变580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接上电容,变压器就哒哒响,高压变580

产生谐振了,故电压升高。磁饱和稳压器的铁芯是有电流工作点的,它还需要控制其中一个绕组流过的电流达到自动稳压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产生谐振了,故电压升高。磁饱和稳压器的铁芯是有电流工作点的,它还需要控制其中一个绕组流过的电流达到 ...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介绍

网友D:
磁饱和稳压器工业上应用较多,比如机床电器(教材买废纸了)。现在用双向可控硅取代了 。给你个以前一个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磁饱和稳压器工业上应用较多,比如机床电器(教材买废纸了)。现在用双向可控硅取代了 。给你个以前一个的例 ...

谢谢老师,我去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