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2--6p1音调100k可调为何声音线性差

楼主(2018-03-01):
6n2--6p1音调100k可调为何声音线性差,似乎调到头才有变化

楼主: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参考收音机的音调试试

网友:
音量和音调diao是两个概念。

网友:
不用电位器硬接试试

网友:
这个电路的负反馈量太大,整个电路的电压放大倍数太低了,加大那个18K电阻,试试。

网友:
是不是和输入阻抗有关系

网友:
电位器通常分为3个类型,A型:指数电位器,开始旋转的时候阻值变化很大,越转到后面阻值变化越小。这种电位器就用于音量调节。B型:直线电位器,旋转角度和阻值变化基本成正比。还有一种是对数电位器,即C型,情况正好和A型相反。其实B型电位器也一样可以用于音量电位器,例如470K的B型电位器两端并联一个200K左右的电阻,代替100K左右的音量电位器是非常好用的。

网友:
6N2屏压高了。80--100V之间为好,把N2的阴极电阻换成1K。大环反馈电阻加大到27K试试。

网友:
音量电位器都是指数型 的。用普通的线性电位器反而听着 别扭。

网友:
10楼和12楼是正解。
.....一个小小建议,你的电路是一级推动,把音量电位器100K改成250K的,这样输入信号不会损耗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