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XP系统下安装XP和Win 7双系统?

楼主(2018-03-0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年发大财!财色双丰收!

什么样的win7安装程序,开始安装的时候会有选项,。。(升级还是全新安装 ...

您下载的是打包的系统,要原版的光盘镜像,可以在  msdn我告诉你  这个网站下载到纯净的原版光盘镜像。下载完成后,直接解压镜像,就可以看到setup.exe。

网友:
直接在winxp中选择,全新安装win7,安装位置选择除winxp以外的盘就行了,安装完成后,启动的时候就可以选择从那个系统启动。

网友:
你最好先把电脑重要的资料拷贝到移动硬盘,然后重新划分盘两个30-50G的盘作为双系统盘的位置,用U盘系统安装xp和win7到两个盘里面,总之,没有一定的电脑基础不要轻易动手。硬盘空间小于100G的不要考虑装双系统,没有意义。我单位和家用的2台式机都是双系统。一块500G,一块1T的硬盘。硬盘空间大些可以随便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新年发大财!

"winxp中选择,全新安装win7" , 这一步能说具体点吗?

就是在xp里启动win7安装程序(双击setup.exe),win7开始安装的时候会有选项,是升级还是全新安装,选升级就没有xp了,要选全新安装。

网友B:
一直怀疑这个双系统有意义吗,实在不行用虚拟机也比这个好点。

网友:
ghost版本的肯定不行,它会自动格式化你的C盘,要安装版的才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直怀疑这个双系统有意义吗,实在不行用虚拟机也比这个好点。

有些专业软件只能在XP的32位运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些专业软件只能在XP的32位运行

win7也有32位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7也有32位的呀

有的专业软件在W7 32位运行不了

网友:
32位和64位双系统直接装不太好装!得使用U启动工具,我用的是大白菜,默认的工具有预装软件不推荐!使用PE桌面的WIN安装器还算干净,只能装原版系统,GHO版的用手动安装器(英文)也很干净。XP和win7先装哪个都可以!下面步骤很重要,两个系统都装好以后,运行U启动工具里面的引导修复,修复引导C修复成功以后OK,开机会显示两个系统用上下键选择要启动的系统!32位XP不能运行64位WIN7的SETUP安装程序。同样64位WIN7也不能运行32位XP!  XP系统要10G的磁盘就可以,WIN7需要30G因为原版打完补丁系统大小在24G左右。应用软件可以装到D盘!4G以上内存的可以关闭虚拟内存来减小系统占用的磁盘空间!

最好不用红圈里的安装工具,用绿圈的!装完一定要用橘黄圈里的工具修复引导不然没有双启动选项

最好不用红圈里的安装工具,用绿圈的!装完一定要用橘黄圈里的工具修复引导不然没有双启动选项

装好以后

装好以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年发大财!财色双丰收!

什么样的win7安装程序,开始安装的时候会有选项,。。(升级还是全新安装 ...

你这个不是原版!是GOH版的里面有大量的置入,有大量的垃圾连接和垃圾程序就是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新年发大财!
xp一直是自己安装的,安装也有10多次了。以前自己的win98.
尝试了几次安装双系统 ...

不是覆盖了,原来XP系统文件还都在,只是引导除了问题。还有两个系统不能装载一个盘符下面!WIN7双系统还有个特性就是运行WIN7的时候会自动隐藏XP的系统盘符号!

网友:
必须要全新安装的。或者直接找个系统U盘启动后,安装在非XP的盘符

网友:
记得之前安装过,用安装版的win7,安装时选择全新安装,最好装在不同的分区。

网友:
双系统不如用虚拟机方便

网友:
老方法是:先装完XP,再用win7的安装盘,装win7就可以实现一个C盘下的双系统

网友:
不管用哪一种方法,都只能用安装版,不能用克隆版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