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上有两台焊机不能用,请指教!

楼主(2018-03-01):
焊机标识ZX5-63薄板焊机,打开看里面是可控硅串并联,主要电路原理如下图示:

现在问题是输出电压和电流调到最小,焊把端一短接,就保护了,根本不能引弧。已经调到最小了还这样,电压电流调大就掉闸,这个故障应该如何排除,两台焊机都是同一问题,这种焊机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谢谢指导

网友A:
实物图都没有怪不得那么冷清

楼主:
补充图片,内部和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物图都没有怪不得那么冷清

谢谢指导!图片补充了

网友:
是不是哪个管子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