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好:

楼主(2018-03-01):
老收音机调谐拉线铜杆断了如何跟换维修,谢谢指导

网友:
把损坏的铜杆拍照上传大家看看,这样才能出建议,

楼主:
好的老师,明白

网友:
一般常见是有两种方法:一是用环氧树脂粘。二是焊接方法,即锡焊或者铜焊。

网友:
钻孔攻丝再连接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导:看看用环氧树脂粘行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