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音座磁头ABC及体会文章等多篇

楼主(2018-03-01):
录音座磁头ABC
ZZ
1.中道的准晶质磁头
从1980年起,中道卡座都采用了透磁率好的准晶质磁头(Discrete Head)。这种磁头是将具有良好磁通性能的准晶质(或称类晶体)材料,利用化学腐蚀方法使其成型为理想的三维形状。然后,在显微镜下以手工进行精密的磁芯装配,最后得到未经一切物理加工的理想形状的准晶质磁芯。
中道的这种准晶质磁头的性能超过了非晶质磁头,并且其使用寿命可长达10000小时。
例如使用这种磁头的1000ZXL的录放频响范围达到18-25kHz+-3dB。
480以前的型号使用SR等磁头,这些型号有250,350,550,600,600II,700,700II,1000,1000II等。
480以后的型号均使用准晶质磁头,下面列举其中一部分的磁头型号。
480/480Z:RP-9E,E-8
481/481Z/482/482Z:P-8L,R-8L,E-8L
581Z:P-8L,R-8L,E-8L
670ZX/680/680ZX/681ZX/682ZX:P-8L,R-8L,E-8L
ZX9:P-8L,R-8L,E-8L
1000ZX: P-8L,R-8L,E-8L
CR2: RP-2G,E-2D
CR5/CR7: R-3L,P2H-3L,E-4F
Dragon:PA-1L,R-8L,E-8L
BX125/BX150/BX2:RP-2D,E-2D
2.关于神奇的乌金头,因为一时查不到TC-136SD当年的样本或有关记载,所以无法知道确切的情况。如真是“冷战时代的特种合金钢的衍生物”的材质用于民用机器,仅凭这点也会具有很大的魅力。现在所知道的是在七十年代初期,随着BASF,Scoth,以及SONY的DUAD和富士的DUO等Fe-Cr双涂层磁带的出现,使卡座录音的音质大大提高。但同时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既这种早期的铁铬带对坡莫合金磁头的磨损太大。所以当时在日本,应使用具有铁氧体磁头的SONY卡座(如TC-2200A,TC-2250SD,TC-2850SD等)来录放铁铬带已成为一种常识。
3.随着高密度记录及小型化的要求,在磁头制造方面包括下面的技术:
材料技术:超高密度烧结,单结晶培育,磁性合金材料
超精密微细加工技术:镜面研磨,窄声轨加工,离子束加工
微细部件组装技术:焊接铆接,朝细漆包线绕线
高密度铁氧体制造技术:高透磁率,易加工性
磁头用陶瓷(非导磁部分用)的制造技术
低噪音高输出的锰锌单结晶铁氧体的制造技术
我和我追逐的梦
发烧寻梦之——我的收录机情结
木子。
网络世界拉近了人们的距离,在“卡座天地”这块乐土上,我认识了很多和我一样,喜欢磁带、卡座、音乐的朋友,摆谈起来,发现大家的经历多多少少都有些相似的地方,我就来说说我平常而真实的经历吧!

我小时候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父母是大学老师,很清贫(现在的年青大学老师就不同了),家里除了一些必需的生活开支以外,几乎没有余力来购买消遣、娱乐的用品。父母很勤劳,为了让我兄妹生活得好一些,读书勤奋一些,就没日没夜地工作,平日里省吃俭用,为的是给我们做出榜样,希望我们做一个勤奋上进、能吃苦耐劳的人。

我父亲在大学里是教电子线路的,以现在的标准来看,他年轻时应该也属“火腿”发烧友,不过那时条件差,只能是用电子市场淘来的一些廉价器件装一些收音机一类的东西,因为那时国家不发达、物资匮乏,收录机之类的奢侈品也是后来开放后才出现。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我很小就对机械、电子的东西感兴趣,对收音机里传来的美妙音乐如痴如醉,每当父亲在家做土炮收音机时,我就爬在一边静静的看,全然不像一般的小男孩调皮得坐不住两分钟。父亲看我喜欢这些,就装了好些大大小小的收音机给我,当然也被我搞坏不少,但父亲从来不责备我,而是耐心地培养我的兴趣和动手能力,这使我受益非浅,在我长大成人的今天也不会忘记。

到了80年代初期,也就是日本三洋收录机大量进入国内的时候,在经济条件好的同学家里看到那些外观漂亮、声音优美的收录机,我一下子就被迷住了,真的!我是多么渴望有一部自己的收录机啊!可是当时家庭经济仍然不好,父母微薄的薪水还要赡养远在他乡的爷爷奶奶,实在抽不出钱来买对于我们的家来说是奢侈品的收录机,但我的渴望越来越强,于是画了很多收录机的画贴在床边的墙上(现在想起来很有意思)。

我上中学了,终于有一天父亲带回一个外观土气的包装盒,很兴奋地给我说,来看看,你最喜欢的东西买来了!天啊!是一部单卡的收录机,那一刹那,我觉得我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环顾四周,眼中的一切都变得那么的美丽!这是一部国产的收录机,牌子叫“广明(长乐)”(相信很多人都没有听过),单卡单声道,外观虽然粗糙呆板,远比不上那些进口的三洋、松下,但我也很开心了,毕竟是真正属于自己身边的东西。从此之后,它成了我生活、学习的亲密伙伴。

有了收录机,录磁带自然成了最重要的事情,邻居家有一男孩,和我同龄,他父亲留学日本,回国后,带回好多漂亮的磁带,除了一些日本演歌之外(我觉得极难听),还有一些邓丽君的磁带,那时国家还比较左,对邓丽君的歌曲都划成靡靡之音一类,虽然我觉得好听得不得了,也只能偷偷地到他家去翻录,然后又悄悄地在家里小声地放,当时他家里那台从日本带回的AIWA(那时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牌子)双卡收录机给了我不小的震撼,这台收录机已经不同于市面上流行的夏普,采用了逻辑电控的机芯(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机芯,后来才知道是电控的,照片如图),

甲类的功率放大,声音浑厚有力,电控机芯的按键手感极好,听到机芯嘁嘁咔咔动作的声音,就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当时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轻轻一碰,里面的机芯就自动运作,好像里面有个小人在帮你的忙,嘻嘻!),这AIWA双卡翻录磁带的效果非常好,完全好过我当时梦想拥有的夏普GF700,可惜毕竟是别人家里的高档机,手中又只有几盘咬牙买下的红色索尼CHF-60,录完之后,就不太好意思经常去录磁带(因为我自己手中的那些鹦鹉、上海、天坛磁带,在别人眼中可能是磁头杀手)。没办法,退而求其次吧!同学家里的夏普GF500,便成了我找他玩的重要动力,呵呵!这台GF500Z在多年后的今天已被同学遗弃,到我手中整修一番后成了藏品之一。

再说我的“长乐”吧!别看这是国产机,质量还真不错,全金属的机芯(也许是进口机芯)直到现在都工作得很正常,磁头被我听坏了十多个,该摩机的地方也全部搞过,从最开始的邓丽君、叶佳修、刘文正、高凌风到后来的苏芮、荷东、张明敏,无论是晴天、雨天、班级活动、外出踏青,它都默默地陪着我,度过无数快乐地少年时光,就这样一年复一年,和那些旧磁带一样,它也慢慢地老去……!(一晃就是二十年,虽然现在家里添置的高级收音机不少,但我父亲仍然很看重它,还不时地用它听早间新闻。)

上了大学,为了学英语,买了一部随身(也是我买过的唯一的一部)磁带单放机,是大连组装的三洋,89元!耳机是头戴式的,除了学英语,听音乐成了我业余的全部。那时侯,母亲给我每月30元的生活费(这里面包括伙食费,现在读大学的同学不敢想象吧,太微薄了!),用这点钱,我还是尽量节省,买了不少自己喜欢的磁带,那时候学校图书馆有对外翻录磁带的业务,就是用高速复录机翻录英语、音乐磁带,我成了那里的常客,买不起原版带,就录吧!录完之后又自己精心制作磁带的标签、封面,那过程太令人兴奋了!

这样持续好些年,对磁带和收录机的迷恋一直没有减退!到了大三,家里经济条件开始复苏,可是收录机的黄金时代已经慢慢结束,除了那台长乐,家里再也没有添置其他好一点的收录机,这成了我未能实现的心愿,也是我心中的一个结!立体声时代的到来,三洋的那部单放机成了我唯一的音源,尽管我对它呵护倍至,还是听坏了好多个磁头,皮带也换了好几根,后来在父亲的支持下,买了第一部功放,是广东产的TF(东方牌),带两个表头,还是特价处理的样品机,290元。又买了一对用柳州桂光8寸喇叭做的倒相箱,高音喇叭是3寸纸盆,用我的三洋单放机做音源,那声音给我的新鲜感,现在都还记得。

工作之后,有了自己的收入,妹妹也上了大学,除了给她些零用钱,缴给家里伙食费外,买书和磁带就成了我主要的开支,而对服装之类的,我是毫不讲究。买一个双卡录音座又成了我的目标,进口的太贵,要2、3千元,买不起,就国产的吧!于是一个“国光”牌双卡座DC-3030替换了我的单放机,声音又有明显的进步,起码不再像单放机接功放时有“砰”的冲击声。

高兴之余重新做了一对10寸喇叭的箱子(现在我家客厅还在用),92年,倾出所有,买回一台索尼CDP-X222ES激光唱机,2700大元!那美妙的声音简直让我大吃一惊!信噪比和磁带的差别非常巨大,于是玩磁带的热情暂时消退,后来觉得CD音乐虽好,但可玩的地方不多,又想起了录制磁带精选,不过国产卡座的噪声太大,翻录效果也不太满意,凭着动手能力和电路知识,将国光的卡座摩了个底朝天,可惜这国光潜力有限,放音效果虽然大幅度改善,录音效果却始终不尽人意,机芯也出现了滑齿的毛病,咳!于是做梦都想要一部进口的双卡座(那时对三磁头没啥概念,只觉得单卡还奇贵无比,没道理!),借用过朋友的珠江、ONE,也是效果麻麻!后来从资料上才知道三磁头机是真正的极品,于是每次走过大昌音响店的橱窗,看到那台金碧辉煌的TEAC V8030s,心里就热浪滚滚,使那些双卡座的魅力在心中大打折扣,可是这三磁头卡座高昂的价格却一点也不给我机会!随着那台“国光”卡座的寿终正寝,数字时代的全面到来,购买卡座的计划就被搁置......。

终于有一天,借助网络世界,发现了“卡座天地”这块乐土!我心中的热情再度升起,工作多年的今天,经济上大为好转,买一部卡座已不算是大问题,新货早已不露市了,就二手吧!找啊!找啊!终于一部成色接近全新的雅佳GX-95MKII三磁头卡座出现在我面前,价格可一点也不便宜!但压抑已久的渴望早已冲昏了头脑,这可是雅佳的顶级货色喔!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抓在了手中!

接下来就是放开手脚玩起来,哇!原来磁带也可以录出这样好的效果!GX-95MKII不仅带给我一种惊喜,更使我中毒逾深……。于是,在周末有闲的时候,约上两个“臭味”相同的哥们儿去二手市场淘宝就成了我们固定不变的活动,工夫没有白花,接下来便有出类拔萃的AIWA XK-S9000E到手。有了好卡座录磁带,便又怀念起那些做工精美,声音悠扬的收录机了,想拥有一部代表那个时代的收录机的想法怎么也挥之不去,还日益迫切!人就是这样奇怪,是的!也许我拥有许多音响器材,并不急等着聆听收录机的声音,但是,拥有它,却能够了却我一个心愿,解开一个年少时留下的情节!

也许我真的很幸运!在我一日一日执著的寻找中,终于得到了一部我想要的,成色足以将我带回那个年代的收录机——夏普QT38,也许它不能算是一部真正经典的收录机,也不是我当初的梦中之物,但有那种感觉,我就已经万分高兴了…….!

在周日的晚上,我关掉手机,静静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将这部QT38拆开,仔细清洁了每个零件、按钮,连机壳也清洗一新,又慢慢地把它装好,时间在面前慢慢地流过,那么的宁静…….,凝望着它,似乎有一种从未有过的亲切,一种想写一点东西的冲动在心中升起……。我明白了,在多年后的今天,在年少时的锐气、棱角渐渐褪去的时候,在为生存而抗争的疲惫和无奈之下,还有一些事物能够重新燃起我心中的激情,能够让我在辛苦而疲倦之后,寄托一种情绪,一种对平静生活的渴望和向往,也能够让我坐下来,平心静气地去思考现实!我要感谢它!感谢我永远不变的收录机情结!

思绪又回到柔和的灯光下,手中的茶杯冒起淡淡的香雾,我朦胧的目光仍然停留在这部QT38上,带仓里面,一盘我喜欢的老磁带在缓缓地转动,白色略微泛黄的纸盆喇叭里,清楚地传来:
漂流已久,
在每个港口只能稍做停留,
喜乐和哀愁今生不能由我,
任风带我停停走走
……

我和我追逐的梦,
擦肩而过,
永远也没有重逢
…….

-------------------------------------------------华丽的分割线---------------------------------------------------------------

论坛里混了这么久,都不能发交易帖,望坛友看到能否给加点分? 万分感谢(点击右下角评分)

楼主:
钟声的故事
话说文革年代,当我刚会开口讲话的时候,远在东北支边的父母奈不住念子之心,不惜重金买了两台“钟声-810”型国产电子管盘式磁带录音机,一台留在身边,另一台送给在沪抚养我的伯父。从此,牛皮纸带基的磁带成了有声的书信,给两个相距千里的家庭平添了许多欢乐。逢年过节,全家人围着话筒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我也不再理会任何玩具的诱惑,只求能守在录音机旁,看着带盘辘辘地转。

后来,我被接回父母身边上了小学。酷爱音乐的父亲经常冒着被抄家的危险用录音机低声播放西洋古典音乐,我虽还不太懂事,但也多少被动地染了点儿乐感,后来成了校乐队里的提琴手,直到小学毕业,父亲还以为发掘了我的“音乐天赋”,兴高采烈地用零存整取的方式为我录了一盘“个人专集”。但我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让父亲能经常把录音机搬出来,是科学的奥秘深深吸引了我贪玩的童心。

我的初中时代赶上了没有课业负担的“幸福”年头,一本《少年半导体收音机》成了我唯一的课外读物。学装单管机只是为了磨刀,录音机才是革命的奋斗目标。野心造就胆量,每当父母外出上班之时,也就是这台宝宝录音机大难临头之际,它成了各种法西斯试验的蒙受对象。记得有一次把铁粉和胶水掺和后涂在牛皮纸条上,企图自制磁带,结果那只可怜的磁头成了本次试验的牺牲品,原本光洁如镜的前脸上牢牢地粘满了“南方黑芝麻糊”,从此不管放什么声音都象没牙的阿婆在唠叨。初中毕业时,这部看着我长大的机器已被我折腾得奄奄一息了。

读高中后,我如火如荼的课余爱好被判为非法,被迫在高考的楚歌声中转入了地下。我与父母、老师的游击战一打就是两年,在缺少经济援助和道义支持的情况下,集中全力报答这台为我付出了一生,现已老弱病残机的机器。时光流逝,当父亲终于又想起它时,竟然惊奇地发现它已经被最新的晶体管和三磁头技术重新武装到了牙齿,只吃以广播级磁带为主的细粮了。当时,正逢东洋盒式录音机开始打入我国市场,而这台貌似沧桑,却因进过大补而东山再起的盘式机,倚仗其大模子、高食量的先天优势,总能放出比秀气的盒式机更有中气的高低音,吸引了许多发烧哥们儿来家一叙,甚至父亲的上司也常找借口登门造访,无比荣耀。高考成绩下来了,洗掉了我的一切罪过,但却意味着要与父母和爱机告别了。

怀着重返故乡的愿望,我回沪上了大学。阔别多年的伯父已鸟枪换了炮,新购得一款四喇叭盒式立体声收录机。每当我周末放学回家,就一头朝伯父的宠物扑去,恨不能把它拆光重装一遍,连伯父脸上心疼的表情也佯装不见,逼得老人家使了一招丢卒保车,弄来一只“砖头机”专门供我作法西斯实验。那时,寝室里,床头上高高堆满了《无线电》《科学画报》《中学科技》《无线电与电视》《电子报》...,大学图书馆里没有最新的录音机资料,就跑到商店里死缠烂打问着掌柜的讨说明书,当场把有价值的电路描在笔记本上,久而久之,因对市面上几款名牌机子的技术数据和录音电路了如指掌,成了老师和同学的购机参谋。当时在校园发烧圈内流行着各种发烧帮派,但那决不是黑社会,而是受官方关照的“学术团体”,每年承担着为校争光的重任。作为土炮党焊机派的积极分子,我的特权是可以使用昂贵的计算机,并允许把电子实验室的仪器借到寝室中过一夜。我的第一部作品是以六位室友一年的精神损失换来的,那是一台用自编CAD软件设计的双卡录音座,由于理论和实际结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所以捧回了校园学术节的多项科技奖。后来我将这台得意之作当作结婚礼物赠给了曾出资赞助过我的堂哥,但特别好笑的是,这台性能高超的机子却因为其貌不扬,被新嫂嫂藏在一方遮羞布后,享受掩面高歌待遇。现在回想起来,大学生的经济条件虽然还较低,但有一生当中最广阔的学习空间。后来我结识了几位资深发烧友,其中包括专业级大师李传钟老师和业余大侠钱同进老师,他们的个人魅力来自于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客观、严谨的态度,相比之下,自己对录音技术的认识还显得那么肤浅和浮躁。

我最终未能实现当一名专业卡座设计师的梦想,因为录音技术已发生了根本性的革命,当年物以希为贵的老电子管盘式机都进了博物馆,凭华侨券购买的东洋四喇叭也逃不脱流落旧货市场的命运,就连至尊级的三磁头闭环卡座加上五花八门的降噪系统,也难以在数码科技时代强留住一抹红了。然而,我依旧对那台年岁已高的“钟声-810”一往情深,它让我重温已故奶奶的声音;让我的侄儿外甥们听到他们的父母比他们还小时的陶气声,它以最真实的形式保存了对一个时代的回忆,功不可没!

Jedy的故事
前几天妹妹要我给她找几盒空带录英语,于是又有机会翻出我尘封已久的磁带(555借给朋友了,在家一般听CD)。又看到了那些前几年自己用最简陋的设备录下的磁带,听着听着又回想起这些年来自己玩磁带的历程来,贴出这篇拙作,全当抛砖引玉吧。不知各位烧友是否也有相同的经历,不妨也贴出来。
小时候,我家里没有录音机,爷爷只有一台电唱机,每个周日的下午我都会和爷爷一起听唱片。那时候我总是特别喜欢拿了各色的塑胶唱片对着夕阳看,看它把夕阳变成各种美丽的颜色…………我接触的第一台录音机是在87年前后,叔叔结婚后淘汰下来的,春雷牌的,上边是所有的按键左边是带舱右边有收音机和一个大喇叭。他虽然不能和叔叔新买的日立双卡机比,但比起唱机来还是好听了很多的。那时候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好电台,可以录的节目实在太少,就以听为主,听叔叔留下的还要自己买的一些磁带。
过了好几年,在93年时家里人给我买了一个新机器,星球的101,那时候正兴大型的落地组合音响和这种小型的手提机。刚好本地的调频电台开了,于是拿了不听的带子就开始录音,也不管效果好不好,手边随时备有磁带碰到好歌就录,录完了有时间再慢慢去听,其后的5年间我录满了大约50盒磁带。这些磁带以现在的耳朵来听,简直就是不堪入耳,那时候却是乐此不疲录得津津有味。
再后来,星球机也被我玩坏了,有天去本地的电器市场瞎转,碰巧看到了那种从日产套机上拆下来的双卡卡座,从此便喜欢上了它!其后不久就为自己添了一台sony tc-555es,当时我什么都不懂,js只给我试了放音,面对那么好的js的功放、音箱和耳机我没有理由拒绝它,只听了几下就满心欢喜地搬回去了。但是后面才发现此机抹音部分有问题,抹不干净,又找了朋友给修好。之后才开始真正的录音,还有很长时间机器是在别人手里,可以说是费尽波折。幸好最近找到了组织找到了属于我们自己的论坛,我才发现自己要学的还有很多很多,最后祝愿我们的论坛永远昌盛!

尼康小子的故事
小时候家里只有一台父亲自己动手做的仿红灯收音机,内部是父亲用晶体管焊的,机壳是用木板粘的,红灯商标是用红色有机玻璃雕出来的,只有那块玻璃刻度盘是托人买的,在外观上不细看简直和真红灯一样,加上椭圆形喇叭,我父亲喜欢听沪剧,每每放起,那宏亮的音色至今难忘。
那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事了。父亲还经常从镇上广播站里借回一台盒式电唱机,接在仿红灯机上用来放唱片,那时也就什么李谷一、苏小明之类的,加上些电影乐曲和革命歌曲,小时候我的音乐世界也挺丰富啦。
我们家三代音乐细胞都不错,我奶奶做过音乐老师,我父亲当兵时在部队搞文宣工作,吹拉弹唱自不在话下,自然我的音乐素养也不低,自认有双金耳朵,对音响音质特别敏感。
九十年代中期流行发烧,在此之前我已经疯狂地喜欢上了日本的收录机,以及后来的组合音响直至发烧组合,小日本高质量的机器给了我巨大的物质满足感,只恨自己钱少不能买,我那时是用CD随身听来练耳的,也听过了无数当时的名器,也为许多亲朋好友搭配过家用器材,自对自己喜欢的音色定下了基调,直至现在。
对卡座的一往情深是自接触了收录机时就开始了的,从开盘机、砖头机、面包机、单卡四喇叭、双卡多喇叭直至三磁头卡座,兴趣始终保持高涨势头,可惜现在好的收录机和卡座越来越少,偶尔在朋友家看到一台,立刻勾起我美好的回忆。
万岁!我发现了卡座论坛这么一块净土,时间不长,它已经成了我怡养身心的小天地,每当工作繁忙或碰上不顺心的事时,我就会来到此地小歇片刻,看着一篇篇充满着友爱、互敬、内容翔实的短文,我既从中增长了知识,增强了技能,又结识了很多可爱的知心朋友。我愿为小坛的兴旺尽上我的一份心。
有音乐、有卡座、有论坛的日子,我不寂莫!
用LM567CN制作磁带降躁电路
LM567CN是音频锁相环解码器,市场售价一般在2.5元左右。LM567CN的工作频率为0.1Hz~500KHz,可以用来制作音频监测电路、声控开关、自动选曲电路、SCA接收机等,用途极为广泛。
  电路见图。输入信号中振幅较小的磁带“间隙噪声”经LM567CN处理后在B点产生瞬间的低电平,而磁带上连续的音乐信号使LM567CN输出连续的低电平。本电路正是根据这种输入-输出特性来把磁带上的间隙噪声和音乐信号从时序上区分开来,从而实现降躁目的。本电路的优点是成本低、易调试安装,且不会像一般的降躁电路那样出现“噪声喘息”,也不会将歌曲中的小信号漏掉。虚线框内的型滤波网络能将突发的电气噪声抑制,避免电路误启动,得到更好的降躁效果。
  A1是高输入阻抗运算放大器(如TL082),能保证LM567CN有足够高的输入阻抗和启动电平。W2是频率响应调节电阻,最好用10K精密可调电位器。R1是金属膜1/4W电阻。三极管9018的放大倍数应在100以上。C1、C2用钽电容。其他元件无特殊要求。使用时将降躁电路接在音量电位器之前,将W2置中,调整W1使某些结束音乐渐弱的歌曲刚刚可以放完即可.
TEAC V-210C录音座评价
TEAC是日本著名的专业音响器材制造厂家,它生产的录音座深受各国发烧友推崇,该公司在音频领域有雄厚实力。V-210C是TEAC公司生产的一款大众化Hi-Fi录音座,具有杜比B/C降噪系统、录音偏磁电流微调及机械轻触式按键等功能。
  1.主要性能指标及特点
   频率响应:(-20dB电平录音时)
     普通磁带              35~13000Hz(±3dB)
     二氧化铬或铁钴磁带    35~14000Hz(±3dB)
     金属磁带              35~15000Hz(±3dB)
     抖晃率:  ≤0.095%(WRMS)
   全通道信噪比:
     不降噪:  ≥55dB(最大输出电平时)
     开杜比:  ≥65dB(高于5KHz)
     开杜比:  ≥70dB(高于1KHz)
   输入特性:
     线路输入灵敏度:  98mV
     线路输出阻抗:      50KΩ
   输出特性:
     线路输出电平:      580mV
     线路负载阻抗:      50KΩ
  具有偏磁微调旋钮是本机的一大特色,以往这种装置仅在价格较高的中档录音座上才有。调整这个旋钮,可使每种磁带均获得最佳偏磁,充分兼顾频响、失真、信噪比三项指标。
  具有杜比B型和C型两种降噪系统。杜比B是盒式录音座标准降噪系统,降噪量为10dB,能降低磁带自身的中、高频段噪声。杜比B的特点是会造成高频响应下降,高电平录音时失真严重,且有喘息现象。故采用杜比B时应严格掌握录音电平,无论采用何种磁带,最好不使最大录音电平超过0dB。
  杜比C的降噪量可达20dB,能显著降低磁带中低、中、高频段的噪声。针对杜比B的缺点,杜比C还设有频谱偏移电路及抗饱和电路,因而明显提高磁带的高频最大输出电平,并容许较高录音电平。
  2.使用要点
(1)控制好偏磁旋钮。控制好偏磁旋钮,可以获得比一般录音座更好的录音效果。该旋钮处于中间位置时,每种磁带可以得到名义上的标准偏磁(但不是最佳偏磁)。若将该旋钮顺时针旋向“+”方向时,偏磁电流会增大;反之相反。磁带最佳偏磁可由实测确定,一般采用DIN标准比较方便,但必须用6.3KHz的信号发生器及毫伏表来精确调校。业余情况可根据经验来确定,切换扩音机输入选择开关,将已录节目倒带后与原节目对比试听,并多次改变偏磁微调旋钮的位置,录音及重复如前所述对比试听,使录制前后的音质尽可能接近。
(2)杜比降噪功能的使用。该机杜比开关有左右两个。用杜比C时,需同时按下左右两个开关;用杜比B时,左边的开关按下,右边的开关复原;不降噪时,仅需将左边的开关复原即可。
3.综合评价
V-210C主要性能指标已超过IEC 581-4文件规定的Hi-Fi录音座最低性能指标,基本上接近我国GB标准一级盒式录音座的指标(斑竹注:实际上V-201C的性能指标已经超过了我国新发布的“盒式磁带录音机主要性能指标GB-2019-87”),其音质也令人信服

-------------------------------------------------华丽的分割线---------------------------------------------------------------

论坛里混了这么久,都不能发交易帖,望坛友看到能否给加点分? 万分感谢(点击右下角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