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三磁头卡座录音

楼主(2018-03-01):
漫谈三磁头卡座录音
我想,磁带的魅力莫过于它优美动人的效果。优秀的磁带,优秀的随身听,再配上一副优秀的耳机。哪怕,您的耳朵并非那么优秀。也能欣赏到优秀的声音。随着日本衰败,中国的崛起(笑)。许多在音响界可圈可点的高档三磁头卡座悄悄地流入了我国。那些曾经是我国人民想都想不到的犹如金子般闪闪发亮的宝贝!(不要过份抱怨政府。没有改革,我们现在还在包分配,穿中山装)
距离那磁记录的辉煌年代,也只走过了约莫十年光阴。我们这一代多少也可以算是赶上了一趟末班车。但是,CD的泛滥,MD的新军,犹如土豪列绅般围堵磁记录的王国。仿佛挥舞着弯马刀,进行360度环行砍杀。然而,坚守着磁王国殿堂内的亚瑟王,和他的大将关羽;宫本武藏。又是那么的可遇不可求。并非秀吉不可塑。细细调养,偏将军也当骠骑!
    简单介绍一下,卡座中的降噪主要分为两大阵营,杜比和DBX;事实上按录音效果划分,因该是DBX为最高层次。因为它能保持录音电平一致的前提下,将噪音降到最低且保持高中低三段声音的完整性,它比杜比S在大电平录音下更能保持不削顶失真。大动态时魅力十足!而它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对磁带要求严格;与杜比系列不兼容;成本高;装备的机器数量少。而逐渐遭到廉价的杜比无情的淘汰。一盘按DBX录制的磁带,很有可能在杜比机器下声音一蹋糊涂。而一盘杜比S的磁带在DBX下播放,最少还能达到可以接受的地步。自然,在按DBX录音和按杜比录音的情况下。实际的录音操作略有不同。下面,按最普及的杜比,来说明一下录制方式。
    “我这盒磁带录的时候效果十分好,怎么到你这就全不是一个样了?”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尤其在不同牌子的卡座;甚至在同牌子不同型号的卡座上也会出现类似情况。最常见的是10KHZ被完全削掉,声音发闷。其次就是录音时没有注意录音电平,导致在随身听过载,在卡座上优秀的声音变成无法接受的效果。面对那一对一对的旋纽,看着冰冷的机器。望着高低闪动的音量指示表。难道真的没有什么办法了吗?
     不难,按照以下方法。哪怕是最普通的三磁头卡座,也会得到尽可能优秀的声音。
     第一:对于新机试录千万不要用旧磁带。旧磁带磁性不稳定。很容易在调试时造成错误判断。可以选购一盒全新普通的SONY-HF系列磁带。这点很重要。
     第二:预备一副监听耳机。为什么不用耳塞,理由是如果你没有一个笼罩的声音,将无法判断音场。
     第三:四级监听:1:卡座自身的耳机功放;2:输出到台式功放上的耳机输出;3:大音箱的实际输出效果;4:随身听的耳塞输出;
     第四:相信耳朵而不相信机器的偏磁调整基准表。
     第五:严格按该机器的最高级别杜比录制所有声音。
     以上五点基础是保证声音的重要前题,下面进行解说。
     选一张你熟悉的CD,它应该具备:大动态;中高低音三段均衡;有良好的人声输出;从CD的线性输出连接到卡座的输入,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卡座有两组输入,首选:CD/DAT输入。这是高保真的关键之一,选择模拟线录音将会直接导致高音的衰减。将全新的磁带放进去,确保磁带声/音源切换键处于磁带位。按下录音,并开始播放CD。通常的磁带是在5秒空白后开始进入录音层。大家可以看卡座的时间指示器计算时间。首先用监听耳机接通卡座自身的耳机输出。倾听录音效果,并观察音量电平表看是否有左右声道不均衡。如果旋纽不超过一半声音就感觉清晰可闻,说明基础REC LEVEL没有大问题。接通台式功放的耳机输出,首先以平常用音箱播放的音量强度略少两至三格的声音通过耳机监听。声音稍微偏小一点也没有问题。这时候开始调整卡座上的音量电平旋纽,这个旋纽非常好找:它非常大,通常还会分为L—R两级调整。调整的范围以在耳机中传出的声音与刚才卡座耳放传出的声音大小差不多为合适。然后是接通音箱,并将台式功放的放音旋纽拧回平常听歌的音量水平。看是否音箱出现什么不对的声音,如果有高音或低音的削真情况,适当调整卡座上的音量电平。最后取出卡带,放在随身听里,通过耳塞监听,范围是:音量四格以内可以达到刚才台式功放耳机传出的声音大小为合适。如果大了或小了,做一下记录再轻微调整卡座的音量电平。这样,保持一致的音量大小工作完成了。你录出来的声在卡座或磁带上播出的音量都基本持平。
     接着是开始调整偏磁系统。传统调整是按下录音键,转换动CAL系统上。查看高低电平是否达到卡座的实际要求,最后结束调整。但因为磁带的种类;质量;性能均有所不同。新旧磁带也不尽一样。这样做往往就会造成致命伤:声音不是过载就是有气无力。我们说,偏磁的最大作用是什么:是尽可能的保持磁带录出来的声音与CD保持一致。既然自动调整无效或不准确,那么可以按手动调整。确保刚才的音量钮没有变动,开始做CAL调整。整个过程需要在录音状态下完成。CAL分为两部分,一为:BIAS;二是:LEVEL,也叫录音电平;在物理上,BIAS反映声音的清晰度(高音部分);LEVEL反映声音整体厚度,首先按照四级监听法调整LEVEL,全部都过载就可以了。最普通的方法是:观察卡座的放音电平表,不超过卡座为为该类型(I;II;IV)所规定的最高录音电平就可以了,如果需要加大录音电平,以不超过该类型卡带所规定的最高录音电平两格为界限。(考虑到某些音乐会突然出现超大动态。应以最大动态的高峰值不超过以上界限为合适范围。LEVEL完成后可以开始进行BIAS调整。主要是利用耳机,反复切换磁带的实际录音效果与CD放音的效果,比较差距。调整到两者声音尽可能相似。但由于磁带本身媒介的物理限制,无法做到100%的达到CD音源效果,表现在无论怎么调整,声音总是显得薄一点。不要求一样,做到9成半,你就很优秀了!最后确定该声音的准确性测试为:2秒/切换 10次; 如果在耳机上所表现的磁带实际录制声和CD音源已经十分相似,恭喜~你就合格了!
     差不多就这么多了,但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必须要讲一下。有人会说“我监听的CD音是两边声音均衡的,但录出来是一边大声点,一边小声点,总觉得不是很好,可以调整到和CD一样吗?答案是:可以。解决方法是:调整你的卡座音量电平钮。它通常会分为左右声道调整。首先,切换到CD音源,观察左右声道的高低大小。记住左右声音的基本位置。然后切换到磁带录制声,调整左或右声,条件是没有问题的声道保持不变,调整需要减少或增大音量的声道。基本范围是一格~一格半,通常能够达到均衡;这时候你再切换回CD音源,会发现你调整过的那个声道输出的CD音量也发生了变化,不用怕,只要你切换回磁带实际录制频道,监听效果和最除的CD音源左右声道一致就可以了。
     最后说明一点,用新空白带录音时,要坚持从头录到尾,不要录一小段后又倒回头再录,反复录同一个点,会造成该段磁带迅速磨损,影响录音判断。
     总结一下,可以归纳为:录音要选新磁带,从头到尾顺续录;先调音量再偏磁;录音峰值要保持,BIAS要听CD定,综合起来才准确;等音量,均声道,衡音平;坚持四听不能忘,查自己,听功放,耳机先行,音箱让;最后别忘小弟弟,随身也要唱一唱!你录音,我录音,动听音乐我创造!

-------------------------------------------------华丽的分割线---------------------------------------------------------------

论坛里混了这么久,都不能发交易帖,望坛友看到能否给加点分? 万分感谢(点击右下角评分)

网友(2018-05-03):
现在录音带难找了,近来收了个调音台录音卡座,无带,有枪无子弹,去市区问下旧录音带20元一片,伤不起

网友:
记得以前跑老远到县城才有翻录CD音源,翻录索尼的磁带一盒60分钟,不挑歌目8元,自选歌要15元。

网友A(2025-03-31):
  呼唤管理员!禁言 h924230717 吧!

网友:
先调音量再偏磁 ------ 偏磁是机器自动识别的,一般不能手动调节!反正我见过的卡座都如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呼唤管理员!禁言 h924230717 吧!

已经被我扣为负分,不能发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被我扣为负分,不能发言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