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麦克风能插在电脑上当话筒使用吗?

楼主(2018-03-0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手机上的那种插头是四节的话筒,电脑不能直接使用这种的话筒功能。
原因:话筒没有了供电。

网友:
现在的超薄笔记本可以,它只有一个插孔,和手机的一样,如果是2个插孔,耳机和麦克风分开的,不可以

网友:
插粉红色的  声音的设置里打开话筒看看

网友:
自己做个转接线 两个3.5头加一个3.5四节座

网友:
不用怀疑,绝对能用,4节转2成个3节的,以前就diy过,也改过单独麦

网友:
淘宝看看有没有转接头吧

网友:
插在电脑话筒插口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根本不是问题。问题是:mic不工作!

你看看插头定义有没有错

网友:
改下线就可以用了。

网友:
4节的有两种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