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乐趣之电磁炉维修

楼主(2018-03-01):
今天老丈人家的md电磁炉坏了,下午维修一下,烧了保险和IGB,查了电路元器件发现功率管相关电容器三极管都没有问题,小心翼翼换一个IGB后窜了电灯泡开机没问题,想起来蜂鸣器不响了好久了,拆下来按坛友的办法测量,好像问题不大,声音好像小了点,拆开一看氧化严重,橡皮大法处理一下,装机没问题了。

拆下来了

拆下来了

拆开黑的氧化严重

拆开黑的氧化严重

楼主:
补充一下处理完了,忘了照一张了

网友A:
勤俭节约好女婿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勤俭节约好女婿一个!

谢谢!就是灯泡也不好找了。一个灯泡找了我一个小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炉坏了,要么不修,要么送修理铺去修,这个就像松下M11机芯似的,大面积连着220V的电,危险。

功放 ...

小心加小心,当年我在维修部当小学徒时经常维修电视机就是热地板,有没有隔离变压器,有一次维修忘了这个问题,接闭路电视信号,一下烧了调谐器了!好像是二型调谐器吧!热地板最好要弄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
专业维修人员

网友:
修热地板的电器一定用隔离变压器。以免触电。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楼主:
小心加小心,当年我在维修部当小学徒时经常维修电视机就是热地板,有没有隔离变压器,有一次维修忘了这个 ...

地地道道业余菜鸟,很怀念维修部学习的八个月,学到了上学学不到知识,比如维修电源部分也灯泡等等,很可惜当时没有学习一下电子管维修。

网友C:
烧功率管的原因查到了吗,比如0.3UF、5UF以及几个高阻精密电阻是否变值等,要不然容易反复烧功率管

网友D:
功率管一般不会自己烧毁,看看相关原件吧,有些原件,比如电容类的,最好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功率管的原因查到了吗,比如0.3UF、5UF以及几个高阻精密电阻是否变值等,要不然容易反复烧功率管

以前就换过,不是原装管了,相关元器件都一个一个拆下来测量了,没发现问题,用几天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率管一般不会自己烧毁,看看相关原件吧,有些原件,比如电容类的,最好换新

以前就换过,不是原装管了,相关元器件都一个一个拆下来测量了,没发现问题,用几天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