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想法:让投影机与老电影机完美结合,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楼主(2018-03-02):
各位老前辈们,趣友们:
         我有想法,把现在的投影机投影电路装在老电影机上,实现u盘放映老电影,是否能实现?现在的胶片都严重变质,所有的流畅老电影在网上都能下载,想用老机播放流畅的老片还怀旧,不知道是否能实现。听听大家的想法和看法,谢谢!
       主题关键:投影机+电影机的完美结合,实现老电影机播放数字功能,还可以露天放映。
       不谈买台上万的数字电影投影机。那样失去啦我的想法,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的太好了,现在元器件和控制速度的手段层出不穷,坛里都可以解决。你的想法实现即容易也漂亮。

村长好, DIY胶片电影机有两个难点,一是间歇机构  二是遮蔽机构,至于速度控制和光路可以无视。。。。。遮蔽机构可以考虑用频闪灯,马耳他十字是否可以用步进电机来实现。。。。。。。反正现在DIY坚决不能再走传统路线

网友A:
这有什么意义?借老电影机的壳子用用?直接投影机多好。。。。。。。。其实用投影机改台胶片电影机是最好玩的。

网友C:
理论上是可行的,不过投影最多投几米,电影可是10多米,投远了液晶屏像素可是个问题。而胶片可没有像素一说。

网友D:
用这么一个尺寸与胶片一样的液晶屏贴到胶片位置即可投出图像,但是,胶片是快速轮换对热量要求不严格,要是固定不动液晶屏数秒就烤烂了,其实数字投影想象简单,但为了提高亮度光利用率光路远比电影机复杂和精密,而且光源,需要一套滤除红外线热辐射和液晶片冷却散热装置。以前国人利用大尺寸胶片幻灯机很容易制成投影机,投出震撼图像,但提高亮度难上加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是可行的,不过投影最多投几米,电影可是10多米,投远了液晶屏像素可是个问题。而胶片可没有像素一说 ...

嗯,现在出的上万的投影电影机是如何达到投影七八米以上的呢?能不能用那个技术,唉,一想挺复杂,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这么一个尺寸与胶片一样的液晶屏贴到胶片位置即可投出图像,但是,胶片是快速轮换对热量要求不严格,要是 ...

看来不好搞,技术程度太高,只是个想象而已啊

网友E:
两个不同的放映系统,原理工作方式完全不同,纯属拉郎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个不同的放映系统,原理工作方式完全不同,纯属拉郎配。

可是我真希望老电影机能拥有数字功能,岂不是不用去高价买那些发黄的胶片,还贵效果还不好,哈哈

楼主:
我觉的数字电路完全可以做在老电机功放里,形状一样电路不同,投影做成灯光盖形状,扣上去是数字电影,取下来是胶片电影,不损老机,哈哈

楼主:
要是真能实现,老电影机更成啦抢手货,因为老电影机更具电影场景及效果

楼主:
我这个想法虽然是个笑谈,但是也是很多爱好老电影的伙伴们希望实现的!现在放电影还给你来一段广告,让人等着,呵呵

网友:
散热是个大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有什么意义?借老电影机的壳子用用?直接投影机多好。。。。。。。。其实用投影机改台胶片电影机是最好玩 ...

说的太好了,现在元器件和控制速度的手段层出不穷,坛里都可以解决。你的想法实现即容易也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村长好, DIY胶片电影机有两个难点,一是间歇机构  二是遮蔽机构,至于速度控制和光路可以无视。。。。。 ...

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村长好, DIY胶片电影机有两个难点,一是间歇机构  二是遮蔽机构,至于速度控制和光路可以无视。。。。。 ...

对对。可以用LED灯,间断发光还能延展灯的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有什么意义?借老电影机的壳子用用?直接投影机多好。。。。。。。。其实用投影机改台胶片电影机是最好玩 ...

早年的胶片都严重老化!老电影机老板们都纷纷抛售。图像发黄,胶片断裂无数,绝大多数胶片有头没尾,有尾没头,你改它何用?现在的老电影都早已做啦数字化转化,电脑一搜,想看哪部看哪部。所以让老电影机拥有数字功能,才能更方便。

网友:
幻灯机改投影机倒是不难。

楼主:
其实难点在于如何电影机再把投影机图像加倍投出去而已,现在的投影机很方便,只影投影距离小而已,不能将投影做到投很远达到电影机投影效果。投影机和电影机结合,完全是两件东西单独的糸统存在。如何结合?难点而已,我这么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难点在于如何电影机再把投影机图像加倍投出去而已,现在的投影机很方便,只影投影距离小而已,不能将投 ...

请问你把普通胶片电影机改成“投影机”怎么改?改到什么程度?明白电影机的基本工作原理吗?你以为投影机再加上一部电影机  投出来的图像会变大?就基本原理来说 电影机就是一部能快速换幻灯片的 幻灯机。。。。。。投影机就我知道的大概有三四种,第一种是主动发光的 CRT投影机 包括以前的正投(具体学名我不会说)和前几年的背投彩电,第二种就是液晶投影机 分为单LCD(这个跟幻灯机相类似也有人用幻灯机改过)和3LCD(根据色彩叠加原理用红黄绿分别照射对应的LCD ,使亮度提高)还有就是DLP投影机。。。。。。。。。。。这些投影机本身就有完整的光路和图像生成系统还有必要再跟电影机叠加在一起?再补充一种更古老的投影机 油镜投影机原理是改变油面的反射来产生图像(这个估计百度不着,俺也是道听途说)。。。。。。。发散一下思维很好但要建立在科学合理的基础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难点在于如何电影机再把投影机图像加倍投出去而已,现在的投影机很方便,只影投影距离小而已,不能将投 ...

这个估计要到 纳粹德国为慕尼黑奥运会研制的胶片现场直播系统里去找。。。。。。。。看看度娘上有吗 。。。。。。估计还是没有。。。。。。。这个系统很有意思 扫描系统是机械的。。。。。。。。。。

网友(2018-04-03):
直接买个带U盘播放功能的投影机就是了。要想近距离放很大,用鱼眼镜头或者短焦,想放得很远,用长焦镜头。如果真要二者结合在一起,把投影机和电影机靠近或者粘在一起,放投影机的时候,让电影机空转,这不就怀旧了嘛投影机我很多,就是没有电影机。

网友(2018-08-05):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是可行的,不过投影最多投几米,电影可是10多米,投远了液晶屏像素可是个问题。而胶片可没有像素一说 ...

胶片也有像素的,16mm的胶片,垂直分辨率是8000线

网友:
我想投影仪就是老式的电影

网友(2018-09-22):
恕我直言,想要情怀又想要效果,不可能的, 你说的投影距离,现在谁还在大广场看视频啊,自己花5000买个二手影院2K投影,效果绝对比胶片好

网友F(2019-09-14):
小时候有人拿个玩具放映机在学些门口,只能一个人一只眼看,一个片几分钟。不记得收多少钱了。
没声音,没光源,通过放大镜直接看胶片。电池带动小电机走片的。机械原理应该很简单的。

楼主(2019-12-25):
引用 网友F:
小时候有人拿个玩具放映机在学些门口,只能一个人一只眼看,一个片几分钟。不记得收多少钱了。
没声音, ...

嗯嗯!的确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时候有人拿个玩具放映机在学些门口,只能一个人一只眼看,一个片几分钟。不记得收多少钱了。
没声音, ...

这个小电影机九几年还有卖的,好像十五元一个

网友:
感觉不是太容易实现,但如果用投影价格也不贵,二手的机器很便宜。但投射距离太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