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白版6P14三极管功放加音调电路

楼主(2018-03-02):
如题:想给白版的6P14三极管功放加上个音调电路,自己拼了一张电路图,麻烦大家帮忙看看合理不?哪里需要改进,先行谢过!

带音调调节的6P14小单端

带音调调节的6P14小单端

网友:
似乎存在点问题。双音调控制典型电路,参见红灯711的电路分析。

网友A:
音调部分没有仔细研究,负反馈电压接到R3,则R3不能接旁路电容。原电路为了降低电流负反馈的副作用,把阴极电阻分为两部分。前级管高压直流供电部分有误,不能接6P14屏极,而是接扼流圈输出端,同时要加RC退偶电路,否则会自激。

楼主:
好的,我再改一下,谢谢二位版主的指导

网友:
我做的这台机器高低音调整都很明显,供你参考。

楼主:
谢谢彗星老师

楼主:
请问彗星老师,负反馈接到第一级放大跟第二级放大有啥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彗星老师,负反馈接到第一级放大跟第二级放大有啥区别?

负反馈如果接到第二级,那对第一级的失真和噪声可就无能为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反馈如果接到第二级,那对第一级的失真和噪声可就无能为力了。

谢谢您,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调部分没有仔细研究,负反馈电压接到R3,则R3不能接旁路电容。原电路为了降低电流负反馈的副作用,把阴极 ...

6N2 6P14三极管功放 Model
白版您看改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