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小小的18K电阻2000多uH的电感量哪儿来的

楼主(2018-03-02):
diy制作电阻的阻值测量偶尔会用电桥测一下精度,今天挑选一个18K的电阻,偶测的感抗竟然达到2600uH,螺旋刻槽会形成电感,请问小小的18K电阻2000uH多的电感量哪儿来的呢?请各位老师答疑,先谢谢了。

网友:
正常的,不希奇。

网友A:
用什么电桥测的?测试频率要放到最低档。测试结果的感抗的平方,减去直流电阻的平方,然后开平方取值,再换算成在同一频率下的电感量。

网友B:
这方面我没试过,又是外行

换个思路
楼主找个18K的帖片,与你那有2000UH的电阻分别放在对电感敏感的电路中看看差异
或直接测18K帖片,或找个铜泊卷成18K电阻那样的测电感,还会有2000uH?(空心电感,电阻芯应该是非磁的氧化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方面我没试过,又是外行

换个思路

(电桥是同惠2812A)换了几个阻值的电阻,感抗都在20uH以下,所以就怀疑是电感,把电阻漆皮刮了,发现是正常的电阻结构,除了寥寥几道刻纹,没发现有漆包线,所以求教各位。如果在高频磁芯上想得到2-3mH的电感量,怎么也要绕上几十匝才有,那这个1/2W的电阻的电感量是哪儿来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桥是同惠2812A)换了几个阻值的电阻,感抗都在20uH以下,所以就怀疑是电感,把电阻漆皮刮了,发现 ...

这方面我是外行,请其它坛友科普

你可按我上面说的思路(外行也只能这样去搞懂)去试试,

电容的交流电阻理想为0(做不到),电感的直流电阻理想的为零更难做到,常见的小电感那有18K(拿个18K贴片可能电感也不小,如是的话,那就是电桥的测试原理造成的,也就这样了)

所以拿个18K帖片侧侧或许会明白(小帖片电阻不会有螺旋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电桥测的?测试频率要放到最低档。测试结果的感抗的平方,减去直流电阻的平方,然后开平方取值,再换 ...

同惠2812A,测其他电阻少着是0,多着也是10uH左右

网友:
电阻分有感和无感的,无感的是镀膜上去的。

网友:
没用过电桥。从前检查科用电桥测试建筑塔吊,以及设备的接地电阻。这个电阻电感量太大了,达到2.5mH。是不是用电桥对桥臂有一定的要求,只能测量纯电阻或电感元件的单一对应数值,也就是说电阻就是电阻值,电感就是电感量,不能混合测量,因为电感与电阻相差90度相位角。这纯属猜想。

网友C:
用电桥测试电阻上的电感,电桥臂如何平衡?

网友:
祝大家元宵节快乐!想请教个问题:喇叭的标称阻抗和电感量据说都是1K频率下的数值。不知道是否可以直接用电桥测量得到这2个参数?还有测量得到的Q值是否就是喇叭的“电气Q值(Qes)”?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桥测试电阻上的电感,电桥臂如何平衡?

谢白版指点,是本人基础知识需要补课,有了结论才恍然大悟,

网友:
电桥测电阻相对万用表有什么优势呢?

楼主:
误导,铨华101电桥测电感的同时副屏可以同时显示电感的直流电阻,所以就认定测量电阻电感读数正确性,仔细分析分析用电桥测量电阻的电感量本身就是一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