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U盘的一个怪问题

楼主(2018-03-02):
之前遇过,当时以为是U盘问题,今天再遇到,水平有限,查不出原因,只能说下情况,坛内高手帮忙指导下!

早前一次是用U盘从一台电脑上存了些文件后插到另一台有连打印机的电脑上进行打印,但打开U盘却找不到刚存的那些文件。当时紧急,不管是电脑问题还是U盘问题,没有去查,就通过其它方法打印了。

今天遇到的,才让我想到之前那次,觉得要探究下了。

U盘,已经用??启动大师制作成启动盘,装过好几台系统,平时当普通U盘用,都正常使用。两台电脑A和B,平时都是我用的,系统版本的不太同,都正常使用中。

问题:1。用U盘从A中存入一个名为g的文件夹,里面有几个文件的,存好后打开U盘查看,里面文件完全没问题。点退出U盘,拔出插到B再打开,文件夹g有,但里面却是空的!!!!
               2。同样,从电脑B存文件夹g到电脑A,打开g文件夹,里面也是空的!!!
               3。试过存好后到其它电脑上打开g文件夹,里面也是空的。
              4。试存其它名称,中文,数字,其它英文字母或组合,却都正常!!!
               5。没试太多文件夹名,不知道还有没有象g相同的情况。
               6。U盘是有启动盘功能,里面有个gho的文件夹,都是用来装机放镜像的。

各位懂的指导下!

网友A:
这类问题我猜想是启动盘把引导区做了改写,而这个改写刚好与你的电脑系统或硬件不配导致无法读出。
当然你要重新插回考出来的电脑上看得到,否则是拷贝有问题了。

网友B:
电脑用久后,USB插座里面会有很多灰,会造成USB接触不良,导致拷贝失败。

网友C:
是不是U盘的该物理扇区处的擦写次数达到上限,导致写入失败了?
以前在魅族手机上也遇过你类似的情况, 用的是闪迪的SD卡, 写文件成功,读文件也成功,把 SD 卡放到别处读就没有文件。

你把U盘看成一块黑板。如果这块黑板能写3000次。那么,整块黑板写满才算写一次。如果你总在黑板的一个地方写,那个地方可能会很快就写够3000次,那个地方就容易坏。当这块地方快要坏,或者已经坏了,你就只能不用这个地方了。

这个可以解释U盘取到其他机器上发现没有文件。
但是还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本机没拔出来之前都有文件!
猜它估计是u盘没拔出来之前,都有电流提供某些必须的条件,一旦拔出来插其他电脑(u盘途中断过电) 失去了条件, 数据就没有了。

网友D:
是不是文字处理软件的兼容问题?好多软件的不同版本之间存在兼容问题,如wps2005文件用wps2016打不开,但2013版wps就没有问题

网友E:
楼主可以格式化u盘再试,文件直接放在u盘中,不要存到文件夹里面。也有可能是扩容的,想折腾的可以量产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问题我猜想是启动盘把引导区做了改写,而这个改写刚好与你的电脑系统或硬件不配导致无法读出。
当然你 ...

刚在家里电脑试了,在电脑上新建一个文件夹,改名:g ,放了几个文档进去。插上U盘,将文件夹g复制入U盘,打来U盘,里面有文件夹g,里面正常有文件。退出U盘后再拔出来,然后再插入,打开里面文件夹g,里面还是空的。———说得那么多,只想说:是完全正确操作使用U盘的。

再试其它命名的文件夹,没有任何问题。反正这U盘平时是正常使用的。

现在就是发现只对g作为文件夹名的有这种情况,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D:
做启动盘u盘都有一个隐藏分区,即使是格式化,这个分区也安然无恙,可下载“U盘隐藏分区删除工具”将分区删除,再按fat32格式化,重新制作启动盘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用久后,USB插座里面会有很多灰,会造成USB接触不良,导致拷贝失败。

绝对可以排除接触不良这个原因。电脑都是新的,另外存其它文件都没问题,只对名为g的文件夹是存来存去拔出来再插入去打开里面都是空的,没有弹出什么错误提示,文件夹g好好的在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U盘的该物理扇区处的擦写次数达到上限,导致写入失败了?
以前在魅族手机上也遇过你类似的情况, 用 ...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U盘没用多久,作启动盘用过多次,存取其它文件完全没问题,现在是发现对名为g的文件夹有这种问题,还有没有其它名也这样暂时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格式化u盘再试,文件直接放在u盘中,不要存到文件夹里面。也有可能是扩容的,想折腾的可以量产一下 ...

没必要格化,制个启动盘也要点时间。现在存取其它文件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启动盘u盘都有一个隐藏分区,即使是格式化,这个分区也安然无恙,可下载“U盘隐藏分区删除工具”将分区删 ...

应该是制成启动盘的原因,但很难理解,为什么g的文件夹存不了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文字处理软件的兼容问题?好多软件的不同版本之间存在兼容问题,如wps2005文件用wps2016打不开,但20 ...

与文字处理软件无关,我在名为g的文件夹放过文档,软件等文件,存入去打开看有在里面,但一拔出来再插入打来就空壳一个了。再说一遍,其它文件夹或文件存取都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在家里电脑试了,在电脑上新建一个文件夹,改名:g ,放了几个文档进去。插上U盘,将文件夹g复制入U盘 ...

如果只对:命名“g”这个文件夹无法读出,取其他名字就可以读出,那应该是内存变量的ASCII码冲突,你避开这个字母好了。
如果是任何名字的文件夹都无法读出,4楼的解释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对:命名“g”这个文件夹无法读出,取其他名字就可以读出,那应该是内存变量的ASCII码冲突,你避开 ...

之前也曾试过,但忘记用什么名了。

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吗?最怕以后还有更多的名字去会这样,总不能每次存好都拔掉再插入检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