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电路板上D1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8-03-02):
谁知道电路板上D1是什么型号?或者谁用过类似的混频器专用的二极管?告诉一下是什么型号,谢谢!

网友:
不认同4个二极管不需要一致,我人为必须尽量一致,而且变压器也要一致(这点比较好做).
理论上IF输出可以完全不包含LO,当然这是理论不可能达到.
如果二极管不一致,必定会造成LO泄漏(也就是隔离度不好,商品混频器隔离度一般在40DB以上),而这个混频器对LO的要求是7dBm以上(本振的功率相对比较大),严重时IF输出会包含较大成分的LO,这也是一般IF输出那里要接个带通滤波器原因.
二极管混频是有插入损耗的,一般来说是要先接一级中频放大后再插入滤波器,如果不能很好的抑制LO泄漏,对IF放大器来讲很容易被LO泄漏给弄饱和.
如果混频之前还有LNA的话,RF输入端也会输出较大成分的LO,影响LNA噪声和IP3.
对于整个电路系统来讲,你不能说4个二极管不一致的混频能用,而增加其他部分的设计难度,要相互兼顾平衡.

网友:
楼上坛友的回答是对的,看看电路图吧,二极管型号标得很清楚:

详情请参考这个网页:Build this Universal Double Balanced Diode Ring Mixer

网友A:
HSMS-2829
估计类似的

网友A:
二极管混频器很容易做,关键地方那个1:4的传输线变压器的双孔磁环.
对二极管的要求是4个要一致(本振泄露最小),最好是用HSMS-2829或HSB88WS等专用的.
如果是中波或短波用,可以把3跟漆包线绞合在一起多绕几圈.
你图片上LO那里的3个电阻是个3DB衰减器,实际是为了更好的匹配.
IF输出那两个电感和可调电容组成一个带通滤波器.
也有成品适合中波和短波的ADE-1,SBL-1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HSMS-2829
估计类似的

非常感谢,应该是这个或类似的。你用过或做过二极管混频电路吗?

网友:
桥式二极管,做混频用,可能是肖特基二极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混频器很容易做,关键地方那个1:4的传输线变压器的双孔磁环.
对二极管的要求是4个要一致(本振泄露最 ...

2829里面的4个二极管参数严格一致吗?淘宝上电子元件假货太多,准备在RS上买几个试试。
我现在用1N60,用万用表挑了4个Vf尽量接近的,感觉效果不好。我是做麦克风用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596384-1-1.html

网友B:
HSMS-2829是肖特基环形二极管桥,一致性较高,价格比较贵,不太容易假冒。假冒也没用,销售面不宽,获益极有限。我买过一批100个,挑了个最便宜的。

网友:
这HSMS-2829和SBL-1混频模块比起来,有多大差异?我看淘宝HSMS-2829大概2块钱能买到,SBL-1混频模块二手的1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HSMS-2829是肖特基环形二极管桥,一致性较高,价格比较贵,不太容易假冒。假冒也没用,销售面不宽,获益极 ...

2829在RS上卖11块多,淘宝上便宜的只要几毛。你买的用4位半以上精度表测试过里面4只二极管的一致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2829在RS上卖11块多,淘宝上便宜的只要几毛。你买的用4位半以上精度表测试过里面4只二极管的一致性吗?

这本来就是比较便宜的东西,进口渠道不同,价格相差巨大,没什么奇怪的,别以为便宜的就是假冒的。

用四位半测还真没用,要是电压降都一致但极间电容有差异,工作起来的谐波抑制率指标也不会高,甚至更差,这些您考虑过吗?

在开关状态下的环形二极管组件,谐波抑制率比非开关状态下工作的要好得多,这也是我根本不考虑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的所谓二极管一致性,据此我根本就无所谓是否假冒,况且假冒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理由已如前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年曾用2AP30E和2AK的二极管做过晶体管电视发射机、调频发射机的混频器。

你当时是怎么挑选管子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