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电子管为什么看不到消气剂?

楼主(2018-03-02):
今天收到几个网购的电子管,其中一种是OTK的6H8C , 仔细一看全透明,没有一点点消气剂,不知道这是否正常。由于机器还没有安装,无法测试。只是单独点灯6.3V 0.6A 这个正常。所以想请问下各位老师这个管是没有消气剂的吗?

网友A:
看不到消气剂你怕它是真空度不足吧,点亮灯丝后用数字表测一下阴、栅之间压,栅极为负、阴极为正,电压越高好,如果在0.5v以下就是真空很差了,管子性能必很差。

网友:
注意看管腰部位的玻璃内壁。

网友:
有些在底部

楼主:
谢谢楼上2位! 我又仔细看了下外层没有,里面最底部确实有很少一点,不留意还真看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点不正常的!

我也是有些疑惑啊! 具体只能等机器安装好试试才知道了。本来这种是买的一对的,途中损坏一个,还得等卖家补发一个。

网友C:
国产6n8p 也有看不到消气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6n8p 也有看不到消气剂的

这样的话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平时也不太注意,等用到了才发现这个情况。

网友D:
这个与管内吸气剂位置有关,这种管子按的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与管内吸气剂位置有关,这种管子按的矮。

是这样的,谢谢前辈的回复。

网友E:
八角管有的蒸镀在管顶,有的在管腰。。只要电子管能正常工作那就没问题。

网友F:
如果有吸气剂,就有放置吸气剂的支架,所以吸气剂的对面就是支架,形状不同,方的、圆的、D形的、环形的等等。自己仔细观察。有极个别的型号管子确实没有吸气剂的。

网友G:
吸气剂那个环安得低,蒸发出的吸气剂镜面,被管腰遮住了,到光线好的地方仔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消气剂你怕它是真空度不足吧,点亮灯丝后用数字表测一下阴、栅之间压,栅极为负、阴极为正,电压越高 ...

按照您的方法,我再次将它点亮,阴极和栅极间的电压0.92V。受益匪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有吸气剂,就有放置吸气剂的支架,所以吸气剂的对面就是支架,形状不同,方的、圆的、D形的、环形的等 ...

学习了,确实是这么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吸气剂那个环安得低,蒸发出的吸气剂镜面,被管腰遮住了,到光线好的地方仔细看。

对的,之前是我了解甚少,乍一看没有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八角管有的蒸镀在管顶,有的在管腰。。只要电子管能正常工作那就没问题。

你说的是,刚才按照 jiangqishan8 的方法简单测试了,能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消气剂你怕它是真空度不足吧,点亮灯丝后用数字表测一下阴、栅之间压,栅极为负、阴极为正,电压越高 ...

刚好有一个摔坏漏气的同型号电子管,用相同方法试了下,灯丝加电6.3V(直流),电流1A多了,栅极和阴极间无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胶木部位挡住了吧。曾经在地摊儿看到南京5Y3带盒的几十个,没看到光亮,没要,回家后上网查,原来在底部 ...

是这个情况,只是我这个在底部而且还很少,好在能用,管子没有什么毛病。

网友:
此管子的吸气环在底部,形成镜面在管腰底部,管腰之上看不到,等上机供电热管一段时间后,镜面有扩大到管腰之上情况了。

网友I:
前苏联的管子我原来有一种6C19是完全没有消气剂的但确实是新管,用着没问题。

网友:
有些管子是在底部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到

网友:
        这个是前苏联的6H8C,发现国产的大八脚6H7C,6SQ7的消气剂非常少在下边,有的是57年58年的,但还是很透明,没发现漏气。

网友:
我的一对苏联6h8c也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前苏联的管子我原来有一种6C19是完全没有消气剂的但确实是新管,用着没问题。

有一种非蒸散消气剂!不产生镜面

网友:
大八脚等类似管,看不到消气剂的不在少数,仔细看管蒂下面只有一点点,有的还被遮挡。手里有个管腰活动的5U4G,看到少量消气剂但是该管好用。只要镜面吸气剂周边没用白边一般不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