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rtl-sdr灵敏度算不算高?

楼主(2018-03-02):
网上看rtl2832u+r820t的sdr的介绍,看r820t的灵敏度平均约在-130dbm左右,算了一下合0.2uV, 这个算不算很高了?

楼主:
如果算高的话,还真是捡到宝了。

楼主:
r820t是个接收机,射频输入经过低噪声放大器后入混频器变为中频,然后交与rtl2832u进行解调。

网友A:
灵敏度是与噪声相关的,0.2uV/m的灵敏度很多接收机可以达到,但那是屏蔽室内测量达到的指标。在野外环境,天电甚至宇宙背景噪声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把它压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灵敏度是与噪声相关的,0.2uV/m的灵敏度很多接收机可以达到,但那是屏蔽室内测量达到的指标。在野外环境, ...

longshort老师春节快乐。我也是在矿坛才知道rtl-sdr的。买了以后却觉得后悔,以为灵敏度太低。现在看来还是很有玩头的。这样的指标,几十块钱确实物有所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longshort老师春节快乐。我也是在矿坛才知道rtl-sdr的。买了以后却觉得后悔,以为灵敏度太低。现在看来还 ...

雪冬老师元宵节快乐!
SDR是软件定义无线电的缩写,其最高实现目标,是除天线和扬声器之外的全部过程都在软件内完成,最初是美军“联合战术无线电”项目的核心部分。玩这个东西最好是具备数字信号处理基础和软件过程基础,并且对无线电波及其调制方式有比较全面的了解,玩起来才有点意思。“DIY”其实也包括自己编制适合自己的软件,不过因为硬件过程大大减少,对大多数DIYer来说动手的趣味性就非常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雪冬老师元宵节快乐!
SDR是软件定义无线电的缩写,其最高实现目标,是除天线和扬声器之外的全部过程都 ...

在您面前我只是学生。听您介绍长了不少知识。看来我只处在使用者的水平。看本坛的DIY SDR的贴子水平真是很高,值得学习。说实话,矿坛使我大开眼界。我由于条件限制,做不了太多硬件的东西,软件又不在行,所以很羡慕有条件有经验及学识的矿友们。我就踏踏实实做个学生。也希望您多多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灵敏度是与噪声相关的,0.2uV/m的灵敏度很多接收机可以达到,但那是屏蔽室内测量达到的指标。在野外环境, ...

我用sdr接收短波的9430KHz(良友电台),用SDRsharp软件可以看到它的载波波峰。也能听到语音,只是噪声稍大。可能是软件哪里没设置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sdr接收短波的9430KHz(良友电台),用SDRsharp软件可以看到它的载波波峰。也能听到语音,只是噪声稍 ...

模式没有选对或者天线接收性能不好

网友C:
天线好和设置好比收音机要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式没有选对或者天线接收性能不好

将来有机会DIY天线。主要是板子上的馈线插座不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线好和设置好比收音机要好些。

是啊,关键是可玩的地方多。

网友(2018-05-21):
可玩的地方多了,开通I通道,Q通道,接收低频段。调频加八木天线,同轴电缆引入。中短波加外界天线或磁棒天线。我是把它当频率计用了,测试振荡器频率,一目了然。收中波最好用手机接收,电脑和交流电的电磁环境太差了。

楼主(2024-03-27):
这个帖子忘了,现在详细看,又有收获。我实在是学的太肤浅了。

网友:
RTL 要想效果好,需要彻底改造:
停止使用USB5V,重新在外部生成3.3和1.8电源,断掉芯片内部再生电源,可以很大程度降低底噪。
收短波必须用变频器,二极管环混比较好。
前端配合IO口切换多段滤波器
两个芯片都要加散热器,并适当屏蔽

由于动态有限,RTL作为老接收机末级接收、解调、看频谱也是非常好的

网友:
RTL-SDR收短波用普通的二次变频收音机,取第一次混频的输出就行了。DRM信号都能解调出来。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01382&extra=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sdr接收短波的9430KHz(良友电台),用SDRsharp软件可以看到它的载波波峰。也能听到语音,只是噪声稍 ...

SDR收音机要打开音频静噪,就是那个NR,否则噪音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