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液晶DVD有图像,无声音

楼主(2018-03-02):
车载液晶DVD,放入光盘或插入SD卡,有图像,无声音,
我右边接线:5和10 正12V
                      11接地
                      15正6负接喇叭,没有声音
是不是17功放控制线也要接吗?怎么接?
或者是喇叭按左边接线吗?
请教各位老师,谢谢

网友:
刹车线和功放线,试试,不行拆机看看在功放前有没有声音

网友:
是的,现代车机都有手机来电紧急静音功能,你测一下17脚如有5--12V,则可把其与地碰接一下,看是否有声,

如果17脚为零伏,小心起见,串个2-5K电阻,碰12V电源试是否功放会起动有声音

网友:
进入DVD导航的控制菜单,看看是否音量控制是在静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