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想做做一个高稳定短波本振,求推荐方案。

楼主(2018-03-03):
小弟最近想做一个接收短波时标信号(2.5M,5M, 10M,15M)的接收机前端,可是发现本振稳定度达不到10的负8次方的要求,本振频率不太稳,导致下变频至455K也在抖。因此想着用恒温晶振和锁相环来制作。现在初步想着用CD4046作锁相环。因为要产生四个本振,所以分频器预制四个值,可切换就行。小弟第一次做,不知各位前辈可有意见或者建议给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从您的提问来看,您对短波本振的理解有所欠缺,对PLL的应用恐怕也会缺少应有的知识面。

短波的允许频率漂移在5e-6每摄氏度左右,用不到恒温晶振,普通能达到2e-6每摄氏度稳定度的TCXO就可以用。CD4046的使用中着重注意VCO控制电压的纹波大小,这个解决好了您的本振输出会有好的质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您的提问来看,您对短波本振的理解有所欠缺,对PLL的应用恐怕也会缺少应有的知识面。

短波的允许频率 ...

谢谢前辈指点。不过,因为时标信号是用来做定时的,如果载波不稳,将大程度影响时间精度。所以10的负8次方并不低,10的负11次方也很常见的。
还望前辈多多批评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指点。不过,因为时标信号是用来做定时的,如果载波不稳,将大程度影响时间精度。所以10的负8次 ...

调幅时标信号载波的时域不确定度最大100us,且随电离层状况而不断变化。要想用时标信号来定标的话,在您的后续项目中应当增加不同的定时方案和长期统计方法的运用,否则没什么意义。

网友:
不知NWT虚拟扫频仪能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B:
10的负8次方?你这稳定度要0.01PPM啊,一般成品的综测和信号发生器也达不到这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幅时标信号载波的时域不确定度最大100us,且随电离层状况而不断变化。要想用时标信号来定标的话,在您 ...

前辈说的对,后续算法方案有人在做。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来,这个时标信号是线性调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指点。不过,因为时标信号是用来做定时的,如果载波不稳,将大程度影响时间精度。所以10的负8次 ...

我可能对时标信号的传送的理解有些问题。说说你的理解吧,说说时标信号的格式;还有说说 1)载波的稳定度和时间精度的关系,2)你作为接收方,你的载波稳定度由谁,由什么决定?有什么影响? 3)本振的频率稳定度影响到什么? 最后,从频标发射点到你的接收点的时延怎么确定?麻烦你好好讲讲。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的负8次方?你这稳定度要0.01PPM啊,一般成品的综测和信号发生器也达不到这要求。

对哦,确实是0.01PPM的稳定度,不然会影响授时精度。所以我在纠结,恒温晶振+CD4046锁相环可不可行。

网友:
这你得用铷钟做基准了

网友C:
这个精度  基本上只能天价定制

IC-R9500使用一个OCXO单元,它的频率稳定达到±0.05ppm ( 0℃到50℃)。

以上12万

网友D:
楼主这要求是严格要求自己,值得表扬。但反观市场上销售的电波钟,有哪个是恒温晶振的?一样的分毫不差,我家里就有两个康巴斯的电波钟,拆开看过,就一个一般的晶振来做选频放大,只是工作频率在68.5KHz,几年了分毫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能对时标信号的传送的理解有些问题。说说你的理解吧,说说时标信号的格式;还有说说 1)载波的稳定 ...

可能是我上面有些地方没有表述清楚。这里我说下个人理解吧,还请多多指点。
时标信号类型:线性调频有十几K带宽(这里不是调幅)
如果本振不稳定,其和载波下变频后的信号也不稳定,导致跟踪滤波等后续处理变困难。同时使解调出现错误,影响定时精度。
上面可能把载波和本振说混了。
频标发射点到接收点的时延可以通过定位等算法来计算的,不过,考虑到电离层的反射等影响,时延计算是有误差的,所以短波授时并不能特别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要求是严格要求自己,值得表扬。但反观市场上销售的电波钟,有哪个是恒温晶振的?一样的分毫不差,我 ...

其实,我想这个本振每次开机变化在正负100Hz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精度  基本上只能天价定制

那个超宽度,肯定贵呀。我只要四个频点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想这个本振每次开机变化在正负100Hz就行。

一点建议:某一个性能方面的极致追求没必要,只要整体效果能满足要求就好,任何部分的误差都是允许的,最终整体误差能达标就好。整个应用系统如何均衡个部件之间的误差抵消、自校准等,最终达到性价比最好的产品出台。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上面有些地方没有表述清楚。这里我说下个人理解吧,还请多多指点。
时标信号类型:线性调频有十 ...

你还得费心说说,你说时标信号是在短波波段的调频方式发射得信号?它的格式是什么样?很多人都能用普通短波收音机收到时标信号,怎么做到的?你收到时标信号后怎么处理?

你如果解决不了接收机本振的频率稳定,那在此之前几十年近百年来别的接收机怎么办?不用超外差,直放机怎样?不能接收吗?还是避免了本振问题?矿石机呢?

短波信号很多是天波传送,电离层反射对接收的时延比你认为的接收机本振频偏的影响要小?是吗?

最后我还是没明白本振频偏(它影响到的是中频频率偏离标称中频)对时标信号的影响。请把它(频标信号)简单画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上面有些地方没有表述清楚。这里我说下个人理解吧,还请多多指点。
时标信号类型:线性调频有十 ...

短波时标信号中不含有调频信号,短波段在这四个频率所在的频段也规定不允许有调频信号,只允许在29.5到30.5MHz一段才可使用窄带调频。

网友:
美国国家标准技术局(NIST)于1920年在华盛顿的WWV广播站开始试验利用短波无线电进行授时的方法,后来在1923年开始正式实施。这个广播站位于科罗拉多州,以2.5MHz、5MHz、10MHz、15MHz的频率广播时间信号。1948年在夏威夷开始运行的WWVH广播站与WWV类似。在早期WWVH仅仅被用来发布一个参考频率,以便其他广播站能够及时校准他们的发射机。在1937年,秒信号被加入广播。直到1945年电报的时间编码才被加入广播。

我国的短波授时是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的BPM短波授时台,用2.5 MHz 、5MHz、10MHz、15MHz等几个频率广播我国的标准时间和标准频率信息,授时精度在毫秒量级。在整点,就会出现BMP呼号和女声播报,无线电中也调制有时间编码信息,可以使用专门的接收机接收。

目前,世界上的短波授时台有几十处,有很多无线电爱好者收听这些短波授时台的信号,然后把收听情况反馈给授时台,授时台会给他发无线电信号收信确认卡,证明他收听到了这个台的信号,不少人能集到几十个台的证明。

陕西BPM的发射台位置位于蒲城,发射频率为2.5MHz,5.0MHz,10MHz,15MHz交替全天发播。发播的是世界时UT1和协调时UTC,全天24h连续发播。BPM从1981年7月1日开始发播时号,1983年3月1日以后的发播程序是:0~10min,15~25min,30~40min,45~55min发播UTC时号。秒信号为正弦波1kHz调制的10个周波,即秒信号长10ms,整分信号为1kHz调制的300个周波,即分信号长300ms。25~29min,55~59min发播UT1时号。秒信号为正弦波1kHz调制的100个周波,即秒信号长100ms,整分信号为1kHz调制的300个周波,即分信号长300ms。10~15min,40~45min发播无调制载波。29~30min,59~60min发播BPM台站呼号。呼号前40秒为莫尔斯电码,后20秒为女声汉语语音通告。

以上摘自百度,免去我码字的时间和差误。

网友F:
我不会计算,我只是想问一下,就算稳定性达到你的预期了,传输路径和距离的影响或者短波相位失真造成的影响,会不会让这个精度完全失去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不会计算,我只是想问一下,就算稳定性达到你的预期了,传输路径和距离的影响或者短波相位失真造成的影响 ...

这个问题问的好。其实不会失去意义的。比如可以此反向研究短波受电离层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波时标信号中不含有调频信号,短波段在这四个频率所在的频段也规定不允许有调频信号,只允许在29.5到30 ...

前辈真是心细之人。我做的是短波新体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还得费心说说,你说时标信号是在短波波段的调频方式发射得信号?它的格式是什么样?很多人都能用普通短 ...

前辈问的真是细。关于授时定时牵涉到很多算法的,需要我把频率变频下来后再处理的。我所关注的是想把变频下来的中频稳定住,使其每次开关机时变化不超过正负100Hz。至于后面的算法,都是数字信号处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前辈问的真是细。关于授时定时牵涉到很多算法的,需要我把频率变频下来后再处理的。我所关注的是想把变频 ...

短波授时这个我不太懂,不过从思路上考虑,你这个不超过正负100Hz的指标是怎么得出的?超过100Hz的话会出现什么后果?不应该从后面模块的需求反推前面电路的指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短波授时这个我不太懂,不过从思路上考虑,你这个不超过正负100Hz的指标是怎么得出的?超过100Hz的话会出 ...

就是从后面数字信号处理向前推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问的真是细。关于授时定时牵涉到很多算法的,需要我把频率变频下来后再处理的。我所关注的是想把变频 ...

开机频率变化的情况,要关注晶体老化率的指标。

晶体在加电运行的时候,有一个相对标称频率的变化,会持续达到几个小时甚至两天以上。对于预热充分且频率已校准到标称频率的晶体振荡器,从冷态开机到稳定运行的时间,通常称为老化时间,而稳定运行并不是指完全到达标称频率,而是进入离标称频率有一定差别的范围内的时间。例如对于1e-8稳定度的晶体振荡器,根据工作稳定性要求的不同,可以设定这个指标从2e-8到1e-7范围内的值,到达需要多少时间。

回到您的问题上。100Hz的频率变化是在2.5MHz时还是在15MHz时?稳定到100Hz以内时需要多长时间?在全部温度变化范围内(例如5~35摄氏度)的允许偏差可以达到多少?这个心里一定要有底。每一台晶体振荡器都有自己的个性,老化时间各有差异。要想做一台达到1e-8稳定度的整机,需要对核心部件进行独立的测试和单独老化。要求的稳定度指标越高,这种测试和老化的过程就越长,有些甚至要达到一年以上的老化才能用。所以为自己的项目建立一套适用的指标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您无法在设备正式上线后还去不断地调试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频率变化的情况,要关注晶体老化率的指标。

晶体在加电运行的时候,有一个相对标称频率的变化,会 ...

感谢前辈的悉心指导,指出了需要考虑的各种老化细节,学生受教了!
学生是这么考虑的:因为之前没有做过信号源方面的工作(本人搞微波的),所以,想着先整体做一版,理下思路。然后重点改进影响关键部分的模块,迭代两三次。
刚刚您提到了2.5M还是15M,是这样的,我需要把四个频点(2.5M,5M,10M,15M)都下变频到455K,用到哪个时标频率就切哪个时标频率,其455k出来导入A/D,进行数字信号处理。
现在的问题其实就是想让变频时的本振信号稳定点,这样455K才能稳定点。
我考虑先用一个温补晶振(唯一)+4个PLL产生4个本振(2.045M,4.545M,9.545M,14.545M)。不知CD4046是否好用。短波集成的pll还是蛮少的。

网友G:
很难相信一个自称搞微波的在短波段的选择是4046.

用ad9951或者si5351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难相信一个自称搞微波的在短波段的选择是4046.

用ad9951或者si5351吧

谢谢推荐。搞微波不熟短波很正常呀,微波很多方向的,比如滤波器,天线等,跟短波完全不沾边的。

网友H:
  买一台GPS 驯服钟,或BPL 劳兰时钟(长波频率标准发射地点也在陕西浦城县西郊),或北斗时钟,花费10万元以下即可满足精度要求,输出标准10兆赫信号,然后使用加减混频式频率合成器生成本振源,使用锁相环相位抖动难以满足要求。 如果要用,古老的富士通 MB1504 比4046好用多了,美国的某些锁相集成电路是购买富士通技术后改版的。

楼主:
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的悉心指导,指出了需要考虑的各种老化细节,学生受教了!
学生是这么考虑的:因为之前没有做过 ...

说到现在,你仍没有回答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本振的频率的波动对你接收到的授时信号的影响在哪里?是准确度还是精度?还是接收的灵敏度?可以谅解你不是无线电专业的,搞微波的可能对AM调制解调一无所知,但既然要搞短波接收,就找两本有关的书好好看看。要搞对授时信号的接收就也好好看看授时信号的本质和性质。别还来个什么短波授时的新体制,我们真的很想长长见识,开开眼。

这是你说的:“现在的问题其实就是想让变频时的本振信号稳定点,这样455K才能稳定点。”我特别想知道一个现在市场上销售的半导体收音机的本振不稳定到了什么程度?给一点儿量化的东西。然后,这个不稳定产生了什么后果?也量化一下。回到短波授时,人家发送的发的是什么频率?你把它变成了一个中频?为什么?授时精度变了没有?多少?人家知道你用的是 455吗?要是 450呢?要是 465 呢?授时精度变成什么了?要是无外差,用直放呢?要是用二次变频呢?三次,四次变频呢?短波机很多很多可都是二次甚至多次变频的,专业接收机多是如此。你准备怎样?以后的 “迭代”?

我就此打住了,码字儿码得手抽筋儿。悄悄地告诉你我是无线电工程大学的看大门儿的。

说说你的那个短波授时的调频新体制,别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到现在,你仍没有回答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本振的频率的波动对你接收到的授时信号的影响在哪里?是 ...

晚辈刚刚接触短波领域,有些东西是不太了解。晚辈怀着一颗敬畏之心来论坛请教,前辈如此锱铢必较,晚辈也不好说什么。
回到您所关心的根本问题:本振频率的波动对授时信号的影响可以写好几个板块,晚辈不想在这跟您较真,因为前辈所关心的问题并不是我所关心的问题。您不知道不代表没有。有些东西前辈不知道,不能认为就是没有。百度能搜来全部知识科研单位做什么?我尊称您一声前辈,还请您注意说话方式。话到此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买一台GPS 驯服钟,或BPL 劳兰时钟(长波频率标准发射地点也在陕西浦城县西郊),或北斗时钟,花费10万元 ...

多谢前辈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晚辈刚刚接触短波领域,有些东西是不太了解。晚辈怀着一颗敬畏之心来论坛请教,前辈如此锱铢必较,晚辈也 ...

你不必对我说的什么在意,但你说可越来越离谱了,关于本振频率的波动对中频的影响有好几个板块?如果真是如此不妨就先将这几个板块的名称列出来。我们是一直在认真和你探讨的。我之所以用了百度上关于短波授时台的文字是为了准确和省时,我提出来的问题都是我自己的疑问,而你可以给我一点儿答案,就比如,如果本振频率高了或低了 0.1 KHz, 它的影响是什么?有多少?说说你的中放的频幅特性。当然,回答与否在你,我也到此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不必对我说的什么在意,但你说可越来越离谱了,关于本振频率的波动对中频的影响有好几个板块?如果真是 ...

我就说一点吧,既然您这么好奇。中频不稳会影响后续数字信号处理,比如载波跟踪环路,码环路。

网友H:
好,既然真想干,我再提个思路
  先买一个恒温10M  频率源,二手货价格50元,然后用TTL 、HCMOS 十进制分频器 型号可能是 LS390  或HC390 分频,分出频率非别为 1M,  方波中有1到15兆赫成分,分别用选频电路提取做兆赫频率源;
       分出频率5千赫兹方波,                                        用选频电路提取45千赫兹频率;
       一兆赫频率二分频                                                得到500千赫兹频率
      以上几个频率分别经过PILIPS SA602  等双差分混频器分频,输出滤波器可得目标频率
      简单的 可将上述频率一起送入三极管混频,然后送到选频电路也凑合能行
  这种方法堆砌电路即可,不用编程,原件易得,有收音机电路基础即可。只要注意屏蔽和接地
  输出频谱纯度远远高于锁相环路。

网友:
分频器输出的理想方波偶次谐波成分太小,可以经过RC 微分电路整成尖顶脉冲,谐波成分就丰富多了,利于混频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既然真想干,我再提个思路
  先买一个恒温10M  频率源,二手货价格50元,然后用TTL 、HCMOS 十进制分 ...

多谢前辈指点。前辈所提这种模拟的方法确实可以频谱频谱纯度极高。晚辈打算:如果找不到更简洁点的方案的话,就采用这种方案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可以考虑这样设计,把高精度时钟,分成两部分,且有mcu参与.

1.本机时钟源用恒温晶振+pll,生成所需要的 ...

多谢前辈指点!前辈这个方案也是晚辈心之所向。正如前辈说的,原理简单,实现困难,无论如何晚辈也得试一试。

网友(2018-04-27):
用PLL, DDS芯片吧, 现在已经是大白菜的价格了.

网友:
楼主如果对信号频率稳定度要求这么高,又讲到了数字通信中同步的问题,实际上对相位噪声也是有较高的要求的。一般来说对于这样的要求,系统不应考虑采用CD4046之类的PLL,可以考虑更专业一点的如PE3236(它的前身是大名鼎鼎的Q3236,是高通的,鉴相频率高达100MHz,可惜老早就不生产了。我2种我用过,当时算是比较好的,现在是不是有更好的?)之类的,也可查一下AD公司的产品,也有好多可选。至于DDS,相位噪声可能会差一些,杂散也较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的悉心指导,指出了需要考虑的各种老化细节,学生受教了!
学生是这么考虑的:因为之前没有做过 ...

短波用LC72137更多,专为广播量身定做的,内置分频器

网友(2018-06-10):
引用 网友H:
买一台GPS 驯服钟,或BPL 劳兰时钟(长波频率标准发射地点也在陕西浦城县西郊),或北斗时钟,花费10万元 ...

多谢版主加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