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前级调整音色,求助

楼主(2018-03-03):
去年做了一台6SQ7+6V6单端机,听了有七八个月了,整体听感不错!目前想继续挖挖这台胆机的潜力,摸一下机机,调整调整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表现。其它部位都打磨调整得差不多了,就只有6SQ7的工作点和屏压屏流没有进一步调整过。看了一些其它网友的贴子,说“前级出声,后级出力”前级管对音色走向影响很大,还说再保证工作点合理的同时,调小屏压增大屏流,降低工作点,中音会变得更厚润,低音会下潜更深,音色走向往厚润的方向走。增大屏压降低屏流,提高工作点,音色会往清丽干廋解析力的方向走(比如屏极电阻由100K,调整为80K等)。所以想请教一下坛里有经验的烧友这种说法对不对。也准备微调一下6SQ7工作点及屏压屏流试试,找找更符合自己的音色。还请大家家都说说自己的看法。

网友:
可以调整音色走向,合理调试。

网友A:
在喇叭和输出牛确定之后,靠改变管子工作点来变换音色,恐怕是白费劲。我折腾多次,无果。像德国电子管收音机那样,变换各种反馈式音调电路,有点效果。上述办法相当麻烦,确定各个阻容元件数值,实验不同线路,几个礼拜都弄不下来。

网友:
不要折腾了,买个调音台吧,折腾硬件很费钱费时费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喇叭和输出牛确定之后,靠改变管子工作点来变换音色,恐怕是白费劲。我折腾多次,无果。像德国电子管收音 ...

应该会有点效果吧!目前是低音下潜和中频都满意高频也不错,就是感觉解析力和动态差了点,因为我的音源是蓝牙输出,推动力感觉比较足,平时听歌,开差不多一半的音量,感觉声音都很大了,所以想初步试试将屏极电阻降低一点试试,现在是100K比如改为80-60K试试,高频解析及动态应该会更好一些吧!现在屏压174伏,负偏压-1.5,查表得:电流大概0.6mA,准备将电阻调到60K换成金属膜电阻,然后在调整阴极电阻将负压调到-1.2左右试试再说。

网友:
当然,也可以试试,电子管工作范围很宽,小动没什么效果。我用6H9C(性能应该和你的6SQ7差不多),把屏流从0.3ma调到近2ma.音色也变化不大。要动就大动,你把屏阻从15k连续一直变化到250k,再听听看看。

网友:
前级用德律风根ECC83加负反馈式音调包你满意,我的就是这个电路音乐味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