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动车充电器和电视机

楼主(2018-03-04):
最近这段时间,一插电动车充电器充电,同一个插排上的电视机就自动黑屏不开机。拔了充电器,电视就好了,这是什么原因?电视机是AOC的42寸老LCD的。

网友:
骚扰的太厉害了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干扰比较大,我这边插上去就就花屏

网友A:
电动车充电器虽然也有峰流抑制,抗干扰等电路,但是现在的用料毕竟太抠,甚至是最小系统化了,能省的都省了。再说在充电时,轻便自行车电流可达到5A左右,电网压降厉害,所以好的充电器,都会在说明书上注明要和冰箱、空调等大家电分开插座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车充电器虽然也有峰流抑制,抗干扰等电路,但是现在的用料毕竟太抠,甚至是最小系统化了,能省的都省了 ...

受教了,谢谢你

网友:
客气啥啊,都是兄弟

网友:
可能是充电器高压滤波的电解挂了

网友:
充电器里电源输入端肯定没有MEI滤波电路,偷工减料了

网友:
楼主的插排有问题,

网友(2018-04-23):
充电器里电源输入端肯定没有MEI滤波电路,偷工减料了  言之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