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前辈,李兹线的电感值L用普通的LC表测不出来么

楼主(2018-03-04):
小白一个。买了个普通的LC表,用漆包线绕制的线圈都可以测出电感值,用李兹线所绕制的线圈都没有数值,但是在电容档却可以测出电容值。请问各位前辈,是表的问题,还是李兹线本身由于多股绞合电感抵消的问题?若是后者,那该如何确定李兹线线圈的电感值呢?谢谢了

网友A:
测量的时候,李兹线的线头没有上好焊锡后再测量,还是直接在没去掉李兹线的绝缘层后就直接测量的。只有在把李兹线的接头线去掉绝缘层后焊接在一起,才能进行正确测量,不知道你是怎么处理和测量的。

网友B:
我真的怀疑你李兹线的线头没有上过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真的怀疑你李兹线的线头没有上过锡!

哦哦这样啊。。。还真没上锡。谢谢老师,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的时候,李兹线的线头没有上好焊锡后再测量,还是直接在去掉李兹线的绝缘层后就直接测量的。只在把李兹 ...

谢谢老师,是没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李兹线头上锡质量直接影响使用效果,必须保证每一根线都上锡。

嗯嗯好的,谢谢老师提醒

网友A:
好几天过去了,上好锡测量了没,是不是测量正常了,总得有个结果了,省得大家牵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几天过去了,上好锡测量了没,是不是测量正常了,总得有个结果了,省得大家牵挂了

哦哦谢谢老师关心,上锡之后已经可以正常测量电感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