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奥迪CD机改按键灯

楼主(2018-03-04):
上次发帖解码,已经自己搞定,但是面板按键灯一直不亮,一打听才知道,按键灯走协议,必须在按键面板改,据说改非常简单,只要走一个线就可以。请高手帮忙看看怎么改。查阅大众CD改按键灯资料,百度收,也是面板走一根线

面板

面板

面板电路板

面板电路板

电路板右侧

电路板右侧

电路板中间

电路板中间

电路板左侧

电路板左侧

电路板

电路板

网友:
车机屁股后面端子应该有灯光开启的,一般除了acc接24伏,灯光也可以这样开启。好像是英文缩写,楼主可以先找下

网友A:
顺着所有LED往回查,总能找到供电端,也许是三极管,也许是mos管,把仪表灯电压接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着所有LED往回查,总能找到供电端,也许是三极管,也许是mos管,把仪表灯电压接上就行了

朋友,有人改接成功,你看看对吗?

接点

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着所有LED往回查,总能找到供电端,也许是三极管,也许是mos管,把仪表灯电压接上就行了

红色接线处走一根线。

楼主:
求吧主删除吧,接线不对,不要误导他人。机器不亮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朋友,有人改接成功,你看看对吗?

接线不对,机器不亮

网友:
多多            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