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锗小功率高频三极管于pnp硅小功率高频三极管的鉴别

楼主(2018-03-04):
如何用万用表鉴别pnp锗材料小功率高频三极管于pnp硅材料小功率高频三极管?

网友:
PNP锗和硅----看PN极的正向压降,
PNP锗管,高频3AG1  bE反向数表二极档测2.4V,低频3AX31 数表二极档OL

高频低频现在还可以测极间电容来区别,如3AG1:bc只有几PF,be只有几十PF  ,自己拿把管子实际测测。

这些过去到时经常测,现在好像不大用到了。有点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