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快来,请教个问题,老捷达节气门小循环堵

楼主(2018-03-04):
老捷达,前阵车子怠速不稳,转数忽高忽低严重时灭车,节气门拆下来清洗,拆时发动机出来的烟斗管进节气门那里冒出水来,完事装车,问题来了,水不循环了,水温显示90,水箱上管热下管不热,放气啥的都不行。最后才发现节气门上的进水管和出水管堵了,由于是直角弯头搞了半天也没搞通,版主有什么办法没有,急求

楼主:
就是节气门上的两个铜管堵了,怎么通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节气门上的两个铜管堵了,怎么通啊

这两条只是加温节气门用的,如果你当地气温不低。或者出了冬天时间,其他时间完全不需要接它。我在广东使用,已经不接着管,直接接回发动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条只是加温节气门用的,如果你当地气温不低。或者出了冬天时间,其他时间完全不需要接它。我在广东使 ...

河北地区,冬天最冷零下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河北地区,冬天最冷零下十

我觉得是不是你进出管搞错了,这个应该是发动机水管出来到节气门,然后回到副水箱。  ,,不行还是不接,接一接黄铜管绕一下节气门。天气冷能保证一定温度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不是你进出管搞错了,这个应该是发动机水管出来到节气门,然后回到副水箱。  ,,不行还是不接, ...

进出肯定没错,我吹气了根本不通

网友B:
气枪 吹! 要不然就是水道内被冷却液腐蚀的碎削堵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枪 吹! 要不然就是水道内被冷却液腐蚀的碎削堵塞

气泵也没吹开,我现在直连了。可是水还是不循环,头大

网友:
怠速不稳,有可能是怠速度电机的问题,水不循环的话,水箱上边热下边凉菜,可以更换一下节温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泵也没吹开,我现在直连了。可是水还是不循环,头大

水路问题无非水泵,节温器,管路。。。。一点循环没有考虑一下修水泵,一个水泵180,节温器35,水管一套140。剩下人工+加冷却液百八十元。以上报价是原厂件价格,副厂件更便宜。

楼主:
车子搞好了,水不循环是清洗节气门时拔管子进气导致。怠速稳不住也不是节气门的事,进气压力传感器线断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