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随身听更换皮带

楼主(2018-03-04):
            松下RQ-S系列随身听更换皮带的操作方法和注意事项
一直以来松下随身听就是随身听中的旗舰产品,RQ-S系列铝合金外壳超薄机身,省电音质好,小巧便于携带,在国内有较高的保有率。这种随身听有一个通病那就是:皮带容易老化松弛,甚至折断。
今天晚上有空闲给一台RQ-SX73型随身听更换了皮带,把过程和注意事项总结了一下,供同好们参考。首先是要用到的工具:电烙铁、吸锡线,直径2毫米的十字头螺丝刀,

  首先用螺丝刀把外壳四个侧边的六个螺丝松掉,然后小心的打开机壳。
打开机壳后就看到电路板的焊接面了,用吸锡线配合烙铁把途中红色箭头所指的焊点的锡清理掉。然后把图中蓝色圆圈标示处的5跟螺丝拆掉。线路板就可以拿掉了,拿掉电路板的时候小心排线不要弄断了,也可以把排线拔下来,建议不动排线。

这种机芯是用两根皮带的,皮带的截面是方形的边长0.5毫米,更换皮带的时候也可以用截面边长0.7毫米的皮带,两个皮带的对折长度一根是40毫米、一根是50毫米(大约数值)。我换的就是0.7的。电机定子上有三根直径1.5毫米的小螺丝,卸掉。拿下电机,就可以把电子和转子分离了,皮带也就可以拆下来了。有一个方法可以在不上电机的情况下粗略的估计皮带的松紧是否合适,把皮带的一面上到飞轮上另一面直接挂在电机轴承座上如果长度正好的话基本上就合适了。皮带换好了以后重新把电路板装回原位置,焊好焊点,拧紧5跟螺丝就可以了。

注意:拆卸螺丝的时候不要用力过猛,以免引起机芯变形。尤其是固定电机的螺丝。
皮带以截面0.5毫米的为好,如果没有0.5的也可以用0.7的,不过用0.7的可能抖恍会变大。电机的运行电流会有些偏大。
微信图片_20180304211720_看图王_看图王(1).jpg

网友A(2018-05-19):
你这样换皮带太麻烦啰嗦了,搞不好会把电路板超薄的铜片烫掉。根本就不需要电烙铁,只需要螺丝刀就可以更换皮带的。你这机器换了皮带也不行了,你看中间那个惰轮塑料卡片已经裂了,直接后果就是绞带。换了皮带必须更换惰轮卡片,不然还是无法使用

网友(2018-03-14):
松下的这类机芯噪声很大,远不如索尼机器,更换皮带也麻烦。

网友:
很多老磁带机的通病 皮带不好找

网友:
学习,准备给我的也换

网友:
嗯,天气暖和了,折腾的时机到了。

网友:
我两部爱华的本来用0.5的,我用0.7的代换上去,感觉走带还有力多了,至于抖晃本人木耳,听不出差别!

网友:
如果是卡座换皮带的话一般是什么规格的?

网友:
这种怎样用外接电源,手里有一个没电池,没法试。

网友(2018-05-19):
刚换了一台爱华的皮帶,.尽量用粗的。

网友B(2018-07-11):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换皮带太麻烦啰嗦了,搞不好会把电路板超薄的铜片烫掉。根本就不需要电烙铁,只需要螺丝刀就可以更换 ...

我在淘宝买了这种随身听的皮带,等收到就准备更换。淘宝卖家也给了一个更换皮带的教程,和楼主的方法是完全一致的,但是看您的回复说不需要使用烙铁,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应该是更好不过的,能说说具体方法吗?先谢谢了!

网友:
有些机器不需要焊接,高档的薄型机器都需要通过焊接来拆除线路板,有些机器橡皮带都氧化发粘,必须拆除线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淘宝买了这种随身听的皮带,等收到就准备更换。淘宝卖家也给了一个更换皮带的教程,和楼主的方法是完 ...

要使用烙铁的

网友B:
就是啊,我看了教程也是这样的,讲的也比较细致,包括排线、拨叉等的细节问题,总的来说难度不是很大,但是需要注意的细节确实很多。您介绍的这个方法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啊,我看了教程也是这样的,讲的也比较细致,包括排线、拨叉等的细节问题,总的来说难度不是很大,但 ...

感谢您对我的认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对我的认可

正确的方法必须要认可,同时也感谢您的经验分享,已经换好可以使用了。

网友:
俺只用过杂牌放音机!所以早年就被我拆了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