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力锅控制问题请教

楼主(2018-03-0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我看接个定时器算了,手动版,方便的很

网友:
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是你心里作怪,电压力锅的工作时序就是程序设定时间,然后加热,然后压力达到了设定值后,开始停止加热,然后反复加热到设定时间计时结束进入保温

网友:
    加热到压力够----保压-----保压时间到后保温。保压和保温采用的是间歇加热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它不会保温,只会保压-加热-保压-加热的循环。
因为还没到保温启动的温度,保压就结束了,它就又 ...

    上照片,内部和面板。从你的描述来看你太业余,上个图吧,面板和把底盖拆后的图各一张

网友:
这种状态下你煮出来的饭是什么情况?

网友:
是不是温控探头连接线断了、

网友:
楼主看看说明书怎样说的,应该模式不同,所运行的程序就不同。
这种情况应该没事的,多观察一下

网友:
确定硬件问题?不是选项没选对?

网友:
压力传感器头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