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条件下怎么开方孔?

楼主(2018-03-05):
正在组装一台可调数控电源,用的是UPS的外壳。外壳是薄钢板的,好是好可是开显示屏的孔很困难,只有电钻、钢锯、锉刀,砂纸,大家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在钢材市场,找家有激光切割机的,改出来的,完美。我那些外壳都是激光切割的。

网友A:
这是我刚做的电源PCB板安装支架。不锈钢的。

网友B:
就那么一俩孔普通工具手工也不难,它才考验diy动手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刚做的电源PCB板安装支架。不锈钢的。

材料和人工分别多少钱呀?

网友:
边角料,没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那么一俩孔普通工具手工也不难,它才考验diy动手能力。

光钻孔就钻得手酸了,想想就头疼。

网友:
加工方孔,手工条件下只有先钻园孔,再加工方孔了,当然有现代化工具更好了,不过业余条件下只能如此了,革命化加现代化,革命加拼命,

网友C:
边长有20mm以上方洞的薄铁皮直接用角磨机割。

网友:
我的方法;大的方孔用手砂轮切割 小的用电磨

网友:
激光切割还是很省事的,又快又好

网友:
有diy的精神和乐趣,开方孔还是不难的,楼上的都说了,手电钻,板锉,一字钢錾子,都可以开方孔,就是挺辛苦的。

网友:
先四用钻孔用电钻夹磨头磨平、用锉刀锉四个角

网友:
         工具少点,开内方孔铁锯不好用,如果开的方孔够大,留出余量用角磨机砂轮省力快,不好控制还要注意安全;如果开的方孔小可以用大小合适的开孔器,开孔边角用平板锉修理到位;最笨的方法就是画好方孔尺寸,留余量沿着内边用小钻头钻一排孔,剪断扣除,然后板锉修平。

网友:
好像只有怎么做。

网友:
多大显示屏?如果比较大,可以把钢锯条烧红慢慢降温退了火,拿烂剪刀竖着剪掉一大半,再加热蘸水,火候得摸索。有这样一段钢锯条,钻个孔把那锯条插进去慢慢锯到能插入普通钢锯条,这就好办了,锯条的一端包上布握着锯吧。当然,网上能买到挖洞的曲线锯用的比较后又比较窄的钢锯条,没电动曲线锯就把那锯条安个手柄。不必说动锯之前一定要画线,画线的时候还得考虑锯条的厚度。

网友:
比较赞成出点钱激光割。

网友:
没有合适的工具,手工需要有很大的耐心,角钻孔用挫修,直边用角磨机切

网友D:
外壳厚度如果很薄,钢锯并不好使,最常见方法有几种,先划线,用小钻头打孔,每个孔的中心距小于直径一点,钻完以后中间的铁皮去掉,残留部分用顶切钳一类修整,再用锉刀修整到尺寸。用小扁錾沿划线开孔,缺点是可能会略微产生变形,不过这个方法对付很薄的铁皮外壳是最快的。如果材料厚,要求精准,那就直接外加工得了,等离子,激光,线切割机,线切割的变形最小,不过切削液会污染在表面,加工位置不能有油漆或者氧化渣。
有冲床的话是最迅速的。
以上都是通孔,自己家用的尽可能不要设计方盲孔,加工难度很大

网友E:
我是用小电磨的切割片 很好用 也便宜

网友F:
可以在淘宝上找一种钢线锯:

所用的锯条:

网友:
看你钳工水平了

网友G:
我用等离子割,挺简单的

网友:
开小孔钻孔后锉刀锉。开大孔四角打孔后用钢锯条割后锉刀修。

网友:
小电摩,加双网切割片,割出来那个齐。

网友:
个别的就用电转加锉刀,角磨机把握不好是很容易跑线的。

网友:
买个小的隔片 夹在手电钻上  分分钟搞定

网友:
经常DIY什么的,最好买一台简易钻铣床,参考:西湖2300元.就是在台钻的基础上底部加了一个XY钻夹基台.
1-16毫米钻头,铣刀没有问题.
也可以买简易桌面放置的CNC,好像2000多元,做出CAD图后用铣刀铣.PCB线路也一样铣制,就可自已做PCB用.绝对好用.

网友:
四个角处各钻一个孔后上一字钢錾子再板锉修正。不用打排孔  薄铁板很快就锉好了 还有锉纹不要太粗选中细纹。

网友H:
一个是钻头钻了再锉刀打磨一个是那种小的切割片切的,切的周边有划痕没弄好,反正自用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在淘宝上找一种钢线锯:

这个可以锯铁皮?

网友:
先用2毫米的钻头在四个角打好孔,在四个孔的边连好线,然后用角磨机安装100毫米的切割片沿线切割。。。

网友:
各村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

不管怎么说,用 小孔+锉刀 是最笨的,是以前的老书上推介的做法,如今应该算是太落后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刚做的电源PCB板安装支架。不锈钢的。

这个需要多少米?麻烦PM一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需要多少米?麻烦PM一下  谢谢

没花钱。              补几个字,长度不够。

网友:
挫挫挫挫挫挫挫挫挫挫挫

网友:
用小电磨加小磨片慢慢切

网友:
我的经验是业余条件下用小电磨是比较好的方法。夹上薄切割片,能够切割出比较整齐的边线来,比打连孔方式要好一些,而且不伤板材,板材不变形。

网友:
方孔╴都是手钻加电磨。有激光\線切割當然又快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用等离子割,挺简单的

没见过等离子切割,设备贵吗?发个图看看行吗?

网友:
大圆孔,然后锉刀锉

网友:
这些工具够用了,美不美观就看你钳工水平了。

网友:
最省力的用錾子或钻几个排孔下锯条开孔,+锉刀修,是技术活,最省事用磨光机或手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壳厚度如果很薄,钢锯并不好使,最常见方法有几种,先划线,用小钻头打孔,每个孔的中心距小于直径一点, ...

不错的方法,学习一下

网友:
办法有很多,业余条件下有两个办法。1是画好开孔线用角磨机沿线噶开,但要在弯角处留出一段距离这段距离使用锯条。2是使用铣床开孔,画好开孔线使用铣床将不需要的地方去掉--------铣床可以在网上购买个简易台转架(使用电转)在购买个多功能操作台组装起来使用。

网友(2018-06-08):
最方便的就是角磨机开

网友:
用等离子切割

网友:
用电钻按显示器尺寸开孔大小边框内侧一点(确保开孔不致过大)连续间隔一定距离打眼之后,三面各有一端用钻斜打孔连通确保可以插入锯条,以便用锯条沿孔线方向整体锯通,第四边就可以来回折断。之后再用板锉修平找齐。

网友:
电钻加锉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个是钻头钻了再锉刀打磨一个是那种小的切割片切的,切的周边有划痕没弄好,反正自用无所谓

平心而论这个已经做到很赞了,但对强迫症者来说,完全不可接受。。。可以想象,加工过程七磕八碰的,我都没信心做到比你更好,所以经常说服自己放弃吧。。。

网友:
买个高速打磨机就·简单了

网友:
打孔加手锉。简单粗暴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小电磨慢慢切的。

网友J:
我是这样加工的:
1、钻孔:

2、锉刀:

3、成品:

网友:
正是此法多数人采用,虽说粗暴但简单易行。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是这样加工的:
1、钻孔:

多厚的板子?

网友J:
0.8mm
2.0mm的板子我也开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用小电磨的切割片 很好用 也便宜

你在哪家买的?给个店名嘛?有的说太薄,锯金属不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J:
0.8mm
2.0mm的板子我也开过:

工具给力!

网友(2018-08-27):
引用 网友C:
边长有20mm以上方洞的薄铁皮直接用角磨机割。

用角磨机太危险了,那东西根本就不是个切割用的东西啊,转速太快。

网友:
钻孔,板锉,钢锯都能用上。

网友:
我用的线切割

网友:
细钻头钻排孔   再用锉刀锉

网友:
排着打孔,打好后上板锉,没有工具只能这样了

网友:
可以试试用手电钻安装小金刚石锯片直径两厘米,我试用过还可以。

网友:
线切割最完美

网友:
电磨上夹轮片+锉刀
大孔30mm以上用角磨机+1mm切片+锉刀+锯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