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k歌网站人声老是失真,想自己做一个全民K歌的麦克风。

楼主(2018-03-05):
想自己做一个全民K歌的麦克风,朋友们有好的想法吗?用调音台改个怎么样。

网友A:
应该可以,只是大材小用

网友:
测试用的软件和仪器都有了

网友:
请教兄台;K歌不是要接入电脑话筒插口吗?如入了调音台再输进电脑,讯号强度就大了近二三十倍,

要用电位器调细讯号约十数廿倍,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只是大材小用

求改装方案 谢谢大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改装方案 谢谢大家

为什么要改呢?调音台有话筒插,有均衡器修饰沙哑声或其他声缺点,输出控电位器可防止过载输入电脑造成

截幅失真,

你插上去使用就是了,那里用什么方案?

只是你未提及用什么话筒,别人亦无从帮你,例如你用电话那种驻极体话筒,调音台是不欢迎的,你就直接插到电

脑上即响,插在调音台是绝对不会响的,另高电压式电容话筒也不是所有调音台都可与之相配的

每一种商品都有其特殊性,调音台也–样,对于噪音及失真,各个牌子各有绝招,各有难处,各有苦处,如非专业,希勿言

改.例如出了交流声杂声失真,你就算有九牛二虎之力,有时也无法复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改呢?调音台有话筒插,有均衡器修饰沙哑声或其他声缺点,输出控电位器可防止过载输入电脑造成
...

谢谢!想加个无线话筒到调音台从调音台在到手机。无线话筒到手机声音没有耳机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想加个无线话筒到调音台从调音台在到手机。无线话筒到手机声音没有耳机好  :lo ...

你加入的环节太多,失真自然就多,从你讲的看来,

一;可能输入手机讯号未控好;调音台输出电压过强.造成手机高度使用自动音量控制手段压制,使声音

严重失真,–般话筒电平约数毫伏至数十毫伏,接吻咪可过百毫伏,但调音台输出是一伏

二 ; 无线话筒调制/解调部没调精确.

你遇到的问题不是改造调音台方案问题,而是你对手机的话筒插口正确的输入电平,调音台

输出电平完全不了解而导致使用失常,你到矿坛来就找对路了

楼主(2018-04-13):
引用 网友B:
你加入的环节太多,失真自然就多,从你讲的看来,

一;可能输入手机讯号未控好;调音台输出电压过强.造成 ...

谢谢!谢谢!

网友B:
再有未解決或我讲的问题与你实际情况不对,或又发现新问题,或旧问题仍未解决,再提问!

直至解決为止。

其他网友在使用k歌网站有问题敬请一并在此提出,都可以大家商量,找出问题,把k歌唱好录好.

有些细节未触及到,例如; 有些k歌网站录和试音时老是觉得人声不足,但还未调到50%刻度,

重放时人声己经失真了,这些情况只能用40--50%的刻度录音,重放时人声才不会失真.这种情况

好些k歌网站都有
,这种情况无论是加调音台,还是换话筒,都丝毫不能减少失真,只能按上句的方法,

把电平调整好。那就不要怀疑自己的话筒 ,而去急急忙忙买调音台 ,或去砸烂自己的话筒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有未解決或我讲的问题与你实际情况不对,或又发现新问题,或旧问题仍未解决,再提问!

直至解決为止 ...

一般民众或即使是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在重放技术中对控制功率和失真,环境频带和均衡器作为补偿环境频带。

而不是修饰机器的频宽线性。己经是一门极为难以理解的DJ技巧。

但在又有录入系统中暂存而又在重放的K歌技术中,更要K歌者在发生失真时分析失真是录制时发生,

还是重放时发生,这不能不对录/放线路多存一份心眼。因为无论在电子管开盘式录音机,还是手提式

卡式录音机,采取的都是【自动音量控制系统】〔象极个別的三洋M9994K这些有手动系统和专业卡座除外〕

【手动音量控制系统】突然随K歌网站大量涌入千家万户,广大民众和业余无线电爱好者要正视这个系统的

来临; 知道录音失真的根源。录音失真唯一的根源就是过载

不要【马大哈】式地悟导自己,悟导别人 ; 〝买个效果器啦〞〝加个均衡器啦〞〝加个什么什么啦〞

    要不怕麻烦测试好K歌网页上显示录音音量的不失真刻度以那点为好,这要经过多次试录/试听才能测

试到某个网站,你的话筒最佳不失真点在那个录音音量刻度上。

还有最大问题就是广大K歌手都不是经过培训的演讲演唱演员,怎样拿话筒又是造成过载失真的

大问题 ; 一般插进电脑用的电容话筒正品率是所有类别话筒中最高的,除非你喷口水把它浸死了,

.使用话筒时咀巴应离话筒十厘米以上.话筒绝对不可以正对咀巴

发音时的气流路,话筒与气流要成45--60度角,并且隨歌声音量大小,

适时拉开话筒与咀巴的距离,某些著名演员唱到最大声时,咀巴与话筒

会离开四五十厘米的距离,而音量极低的唱段,咀巴与话筒距离有时可小

于十厘米

即使你歌声不动听,发音不优美,只要掌控好咀与话筒距离与角度,仍然可以录出高水平的唱段以留他日炫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