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测电感传感器,又改进了一点

楼主(2018-03-05):
听各位老师说要加相敏检波,无奈0基础不知道模拟电路怎么加,这个版本用单片机产生5K正弦波,每个周期100点,测第25和75点时候的ADC,肯定会有相移先不考虑,先软件测量正负峰值,再乘这个点的正弦和余弦(这一部程序里还没算)。

现在程序只实现测量线圈两个线的ADC正值,最大4099,在1602下面一行左面右面两个数据,往左拉左边这个数增加,往右推右面数增加,放大倍数可能有点高,手稍微动下就变化很大,滤波数设的有点大数值变化延迟大,东西大部分都在软件里比较好矫正。

                @ stm32f030f4p6 asm
         .thumb
                 .syntax unified
.section .data
zhengxian1k:
        .short 0x30,0x33,0x36,0x38,0x3b,0x3e,0x41,0x44,0x47,0x49,0x4c,0x4e,0x50,0x52,0x54,0x56,0x58,0x59,0x5b,0x5c,0x5d,0x5e,0x5e,0x5f,0x5f,0x5f,0x5f,0x5f,0x5e,0x5d,0x5c,0x5b,0x5a,0x59,0x57,0x55,0x53,0x51,0x4f,0x4d,0x4a,0x48,0x45,0x43,0x40,0x3d,0x3a,0x37,0x34,0x31,0x2e,0x2b,0x28,0x25,0x22,0x1f,0x1c,0x1a,0x17,0x15,0x12,0x10,0xe,0xc,0xa,0x8,0x6,0x5,0x4,0x3,0x2,0x1,0x0,0x0,0x0,0x0,0x0,0x1,0x1,0x2,0x3,0x4,0x6,0x7,0x9,0xb,0xd,0xf,0x11,0x13,0x16,0x18,0x1b,0x1e,0x21,0x24,0x27,0x29,0x2c,0x30
lcdshuju:
        .ascii  "yjmwxwx-20180304"
dianhua:
        .ascii        "      15552208295"
qq:
        .ascii        "   QQ:3341656346"
        .equ STACKINIT,                        0x20001000
        .equ asciimabiao,                0x20000000
        .equ jishu,                        0x20000010
        .equ caiyang90zhizhen,                0x20000020
        .equ caiyang90,                        0x20000024
        .equ caiyang270zhizhen,                0x20000120
        .equ caiyang270,                0x20000124
        .equ adczhengfu,                0x20000104        @1正0负
.section .text
vectors:
        .word STACKINIT
        .word _start + 1
        .word _nmi_handler + 1
        .word _hard_fault  + 1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_svc_handler +1
        .word 0
        .word 0
        .word _pendsv_handler +1
        .word _systickzhongduan +1               @ 15
        .word aaa +1     @ _wwdg +1          @ 0
        .word aaa +1     @_pvd +1            @ 1
        .word aaa +1     @_rtc +1            @ 2
        .word aaa +1     @_flash +1          @ 3
        .word aaa +1        @ _rcc + 1          @ 4
        .word aaa +1      @_exti0_1  +1      @ 5
        .word aaa +1      @ _exti2_3 +1      @ 6
        .word aaa +1       @_exti4_15 +1     @ 7
        .word aaa +1                         @ 8
        .word aaa +1         @_dma1_1  +1    @ 9
        .word aaa +1    @_dma1_2_3 +1        @ 10
        .word aaa +1       @_dma1_4_5 +1     @ 11
        .word aaa +1         @_adc1 +1          @ 12
        .word aaa +1       @_tim1_brk_up +1  @ 13
        .word aaa +1        @ _tim1_cc +1    @ 14
        .word aaa +1         @_tim2 +1       @ 15
        .word aaa +1          @_tim3 +1      @ 16
        .word aaa +1                         @ 17
        .word aaa +1                                @ 18
        .word aaa +1        @_tim14 +1    @ 19
        .word aaa +1                         @ 20
        .word aaa +1         @_tim16 +1      @ 21
        .word aaa +1         @_tim17 +1      @ 22
        .word aaa +1          @_i2c   +1     @ 23
        .word aaa +1                         @ 24
        .word aaa +1           @_spi   +1    @ 25
        .word aaa +1                         @ 26
        .word aaa +1         @_usart1 +1     @ 27
        .align 2

_start:
shizhong:
        ldr r0, = 0x40021000 @ rcc
        ldr r2, = 0x40022000   @FLASH访问控制
        movs r1, # 0x32
        str r1, [r2]           @FLASH缓冲 缓冲开启
        ldr r0, = 0x40021000 @ rcc
        ldr r1, = 0x100002
        str r1, [r0, # 0x04]
        ldr r1, = 0x1000001
        str r1, [r0]
dengrc:
        ldr r1, [r0]
        lsls r1, # 30
        bpl dengrc
dengpll:
        ldr r1, [r0]
        lsls r1, # 6
        bpl dengpll
        @0x34时钟控制寄存器 2 (RCC_CR2)
        movs r1, # 0x01
        str r1, [r0, # 0x34]  @ HSI开14M时钟
dengdai14mshizhongwending:
        ldr r1, [r0, # 0x34]
        lsls r1, r1, # 30     @ 左移30位
        bpl dengdai14mshizhongwending  @ 等待14M时钟稳定

neicunqingling:
        ldr r0, = 0x20000000
        movs r1, # 0
        ldr r3, = 0x1000
neicunqinglingxunhuan:
        subs r3, # 4
        str r1, [r0, r3]
        bne neicunqinglingxunhuan

_waisheshizhong:                         @ 外设时钟
        @+0x14=RCC_AHBENR
        @0=DMA @2=SRAM @4=FLITF@6=CRC @17=PA @18=PB @19=PC @20=PD @22=PF
        ldr r0, = 0x40021000
        ldr r1, = 0x460005
        str r1, [r0, # 0x14]

        @+0x18外设时钟使能寄存器 (RCC_APB2ENR)
        @0=SYSCFG @5=USART6EN @9=ADC @11=TIM1 @12=SPI1 @14=USART1 @16=TIM15 @17=TIM16 @18=TIM17 @22=DBGMCU
        ldr r1, = 0xa00
        str r1, [r0, # 0x18]
        @+0X1C=RCC_APB1ENR
        @1=TIM3 @4=TIM6 @5=TIM7 @8=TIM14 @11=WWDG @14=SPI @17=USRT2 @18=USART3 @20=USART5 @21=I2C1
        @22=I2C2 @23=USB @28=PWR

tim1chushiha:
        ldr r0, = 0x40012c00 @ tim1_cr1
        movs r1, # 0
        str r1, [r0, # 0x28] @ psc
        ldr r1, = 96
        str r1, [r0, # 0x2c] @ ARR
        ldr r1, = 0x68
        str r1, [r0, # 0x1c] @ ccmr2  CC3
        ldr r1, = 0x100    @  CC3
        str r1, [r0, # 0x20] @ ccer
        ldr r1, = 0x8000
        str r1, [r0, # 0x44] @ BDTR
        ldr r1, = 0x800 @ CC3 DMA
        str r1, [r0, # 0x0c] @ DIER
        ldr r1, = 0xe1
        str r1, [r0]

_adcchushihua:
        ldr r0, = 0x40012400  @ adc基地址
        ldr r1, = 0x80000000
        str r1, [r0, # 0x08]  @ ADC 控制寄存器 (ADC_CR)  @adc校准
_dengadcjiaozhun:
        ldr r1, [r0, # 0x08]
         movs r1, r1
        bmi _dengadcjiaozhun   @ 等ADC校准
_kaiadc:
        ldr r1, [r0, # 0x08]
        movs r2, # 0x01
        orrs r1, r1, r2
        str r1, [r0, # 0x08]
_dengdaiadcwending:
        ldr r1, [r0]
        lsls r1, r1, # 31
        bpl _dengdaiadcwending @ 等ADC稳定
_tongdaoxuanze:
        ldr r1, = 0x01
        str r1, [r0, # 0x28]    @ 通道选择寄存器 (ADC_CHSELR)
        ldr r1, = 0x2000        @ 13 连续转换
        str r1, [r0, # 0x0c]    @ 配置寄存器 1 (ADC_CFGR1)
        movs r1, # 0x07         @
        str r1, [r0, # 0x14]    @ ADC 采样时间寄存器 (ADC_SMPR)
        ldr r1, [r0, # 0x08]
        movs r2, # 0x04         @ 开始转换
        orrs r1, r1, r2
        str r1, [r0, # 0x08]    @ 控制寄存器 (ADC_CR)

dmachushihua:
        @+0=LSR,+4=IFCR,
        @+8=CCR1,+c=CNDTR1,+10=CPAR1+14=CMAR1,
        @+1c=CCR2,+20=CNDTR2,+24=CPAR2,+28=CMAR2
        @+30=CCR3,+34=CNDTR3,+38=CPAR2,+3c=CMAR3
        @+44=CCR4,+48=CNDTR4,+4c=CPAR4,+50=CMAR4
        @+58=CCR5,+5c=CNDTR5,+60=CPAR5,+64=CMAR5
        @+6C=CCR6,+70=CNDTR6,+74=CPAR6,+78=CMAR6
        @+80=CCR7,+84=CNDTR7,+88=CPAR7,+8c=CMAR7

        @tim1ch3DMA
        ldr r0, = 0x40020000
        ldr r1, = 0x40012c3c @ 外设地址
        str r1, [r0, # 0x60]
        ldr r1, = zhengxian1k @ 储存器地址
        str r1, [r0, # 0x64]
        ldr r1, = 100             @点数
        str r1, [r0, # 0x5c]
        ldr r1, = 0x25b1         @ 储存到外设
        str r1, [r0, # 0x58]

_waishezhongduan:                                @外设中断
        @0xE000E100    0-31  写1开,写0没效
        @0XE000E180    0-31 写1关,写0没效
        @0XE000E200    0-31 挂起,写0没效
        @0XE000E280    0-31 清除, 写0没效

_systick:                                @ systick定时器初始化

        ldr r0, = 0xe000e010
        ldr r1, = 0xffffff
        str r1, [r0, # 4]
        str r1, [r0, # 8]
        movs r1, # 0x07
        str r1, [r0]

io_she_zhi:
        @@@@@@@@@@@@@@@@@@@@@@@@@@@@@@@@@@@@@@@@@@@@@@@@@@@@@@@@@@@@@@@@@@@@@@@@@@@@@@@@@@@@@@@@@@@@@@
        @a(0x48000000)b(0x48000400)c(0x48000800)d(0x48000c00)f(0x48001400)
        @ 输入(00),通用输出(01),复用功能(10),模拟(11)
        @偏移0x4 = 端口输出类型 @ (0 推挽),( 1 开漏)
        @偏移0x8 = 输出速度  00低速, 01中速, 11高速
        @偏移0xC = 上拉下拉 (00无上下拉,  01 上拉, 10下拉)
        @偏移0x10 = 输入数据寄存器
        @偏移0x14 = 输出数据寄存器
        @偏移0x18 = 端口开  0-15置位
        @偏移0x28 = 端口关
        @0X20 = 复用低
        @GPIO口0(0-3位)每个IO口占用4位
        @ AF0 = 0X0000, AF1 = 0X0001, AF2 = 0X0010 AF3 = 0X0011, AF4 = 0X0100
        @ AF5 = 0X0101, AF6 = 0X0111, AF7 = 0X1000
        @0x24 = 复用高
        @GPIO口8 (0-3位)每个IO口占用4位
        @ AF0 = 0X0000, AF1 = 0X0001, AF2 = 0X0010 AF3 = 0X0011, AF4 = 0X0100
        @ AF5 = 0X0101, AF6 = 0X0111, AF7 = 0X1000
        @@@@@@@@@@@@@@@@@@@@@@@@@@@@@@@@@@@@@@@@@@@@@@@@@@@@@@@@@@@@@@@@@@@@@@@@@@@@@@@@@@@@@@@@@@@@@@

        ldr r0, = 0x48000000
        ldr r1, = 0x28205553
        str r1, [r0]

        ldr r1, = 0x200
        str r1, [r0, # 0x24]

_lcdchushihua:
        movs r0, # 0x33
        movs r1, # 0
        bl _xielcd
        bl _lcdyanshi
        movs r0, # 0x32
        movs r1, # 0
        bl _xielcd
        bl _lcdyanshi
        movs r0, # 0x28
        movs r1, # 0
        bl _xielcd
        bl _lcdyanshi
        movs r0, # 0x0c
        movs r1, # 0
        bl _xielcd
        bl _lcdyanshi
        movs r0, # 0x01
        movs r1, # 0
        bl _xielcd
        bl _lcdyanshi

tingting:
        ldr r0, = jishu
        ldr r1, [r0]
        cmp r1, # 2
        beq _lcddi1
        cmp r1, # 4
        beq _lcddi2
        cmp r1, # 6
        beq _lcddi3
        b _tiaoguolcdxunhuan
_lcddi1:
        movs r0, # 0x80
        ldr r1, = lcdshuju
        movs r2, # 16
        movs r3, # 0xff
        bl _lcdxianshi
        ldr r0, = 0x40020000
        ldr r1, = 0
        str r1, [r0, # 0x08]
        b _tiaoguolcdxunhuan
_lcddi2:
        movs r0, # 0x80
        ldr r1, = dianhua
        movs r2, # 16
        movs r3, # 0xff
        bl _lcdxianshi
        b _tiaoguolcdxunhuan
_lcddi3:

        movs r0, # 0x80
        ldr r1, = qq
        movs r2, # 16
        movs r3, # 0xff
        bl _lcdxianshi
        ldr r0, = jishu
        movs r1, # 0
        str r1, [r0]

_tiaoguolcdxunhuan:
        bl _jianbo
        ldr r0, = caiyang90
        movs r1, # 32
        ldr r2, = caiyang90zhizhen
        bl _lvboqi

        movs r1, # 6
        ldr r2, = asciimabiao
        movs r3, # 0xff
        bl _zhuanascii

        movs r0, # 0xc0
        ldr r1, = asciimabiao
        movs r2, # 6
        bl _lcdxianshi

        ldr r0, = caiyang270
        movs r1, # 32
        ldr r2, = caiyang270zhizhen
        bl _lvboqi
        movs r1, # 6
        ldr r2, = asciimabiao
        movs r3, # 0xff
        bl _zhuanascii

        movs r0, # 0xca
        ldr r1, = asciimabiao
        movs r2, # 6
        bl _lcdxianshi

        b tingting

_jisuanfuzhi:                        @计算幅值
                                @R0=ADC90度采样
        push {r1-r3,lr}
        ldr r1, = 0x04                @实 Q15
        ldr r2, = 0xffff8004    @虚 Q15
        mov r3, r0
        muls r0, r0, r3                @实
        asrs r0, r0, # 0
        muls r3, r3, r4                @虚
        asrs r3, r3, # 0
_shibushibushi0:                @检测实部是不是负数
        movs r0, r0
        bpl _fzbushifushu1
        mvns r0, r0                @是负数转成正数
        adds r0, r0, # 1
_fzbushifushu1:                        @检测虚部是不是负数
        movs  r3, r3
        bpl _fzbushifushu
        mvns r3, r3                @是负数转成正数
        adds r3, r3, # 1
_fzbushifushu:
        adds r0, r3, r5                @相加得到副值
        pop {r1-r3,pc}

_jianbo:                                @检波
        push {r0-r4,lr}
        ldr r0, = 0x4002005c
        ldr r1, = 0x40012440
        cpsid i
_jianbo90du:
        ldr r4, [r0]
        cmp r4, # 25
        bne _jianbo90du
        ldr r5, [r1]                        @取出90度
_jianbo270du:
        ldr r4, [r0]
        cmp r4, # 75
        bne _jianbo270du
        ldr r6, [r1]
        cpsie i

        ldr r4, = 32
        ldr r1, = caiyang90zhizhen
        ldr r2, = caiyang90
        ldr r0, = caiyang270zhizhen
        ldr r7, = caiyang270
        ldr r3, [r1]
        lsls r4, r4, # 2
        adds r3, r3, # 4
        cmp r3, r4
        bne _baocuncaiyang
        movs r3, # 0
_baocuncaiyang:
        str r5, [r2, r3]        @90度
        str r6, [r7, r3]        @270度
        str r3, [r1]
        str r3, [r0]
        pop {r0-r4,pc}

_lvboqi:                                @滤波器
                        @入R0=地址,R1=长度,r2=表指针地址
                        @出R0=结果
        push {r3-r7,lr}
        lsls r6, r1, # 2
        ldr r5, [r2]
        mov r7, r6
_lvboqixunhuan:
        cmp r5, r6
        bne _lvbozonghe
        movs r5, # 0
_lvbozonghe:
        ldr r4, [r0, r5]
        adds r5, r5, # 4
        adds r7, r7, r4
        subs r1, r1, # 1
        bne _lvboqixunhuan
        asrs r0, r7, # 5
        pop {r3-r7,pc}

_lcdxianshi:                          @r0=LCD位置,r1=数据地址,r2=长度
        push {r0-r4,lr}
        mov r4, r1

        movs r1, # 0
        bl _xielcd

        movs r1, # 1
        movs r3, # 0
_lcdxianshixunhuan:
        ldrb r0, [r4,r3]
        bl _xielcd
        adds r3, r3, # 1
        cmp r3, r2
        bne _lcdxianshixunhuan
        pop {r0-r4,pc}

_lcdyanshi:
        push {r5,lr}
        ldr r5, = 0x2000
_lcdyanshixunhuan:
        subs r5, r5, # 1
        bne _lcdyanshixunhuan
        pop {r5,pc}

_xielcd:                        @入R0=8位,r1=0命令,r1=1数据
        push {r0-r7,lr}
        lsrs r6, r0, # 4
        lsls r0, r0, # 28
        lsrs r0, r0, # 28
        movs r2, # 0x80                @ RS
        movs r3, # 0x40                @ E
        movs r5, # 0x3c
        ldr r4, = 0x48000000
        cmp r1, # 0
        beq _lcdmingling
        str r2, [r4, # 0x18]        @RS=1
        b _lcdshuju
_lcdmingling:
        str r2, [r4, # 0x28]        @RS=0
_lcdshuju:
        str r3, [r4, # 0x18]        @E=1
        str r5, [r4, # 0x28]

        lsls r7, r6, # 31
        lsrs r7, r7, # 26
        str r7, [r4, # 0x18]

        lsrs r7, r6, # 1
        lsls r7, r7, # 31
        lsrs r7, r7, # 27
        str r7, [r4, # 0x18]

        lsrs r7, r6, # 2
        lsls r7, r7, # 31
        lsrs r7, r7, # 28
        str r7, [r4, # 0x18]

        lsrs r7, r6, # 3
        lsls r7, r7, # 31
        lsrs r7, r7, # 29
        str r7, [r4, # 0x18]

        bl _lcdyanshi
        str r3, [r4, # 0x28]        @E=0

        str r3, [r4, # 0x18]    @E=1
        str r5, [r4, # 0x28]

        lsls r7, r0, # 31
        lsrs r7, r7, # 26
        str r7, [r4, # 0x18]

        lsrs r7, r0, # 1
        lsls r7, r7, # 31
        lsrs r7, r7, # 27
        str r7, [r4, # 0x18]

        lsrs r7, r0, # 2
        lsls r7, r7, # 31
        lsrs r7, r7, # 28
        str r7, [r4, # 0x18]

        lsrs r7, r0, # 3
        lsls r7, r7, # 31
        lsrs r7, r7, # 29
        str r7, [r4, # 0x18]

        bl _lcdyanshi
        str r3, [r4, # 0x28]    @E=0

        pop {r0-r7,pc}
        .ltorg

_zhuanascii:                                        @ 16进制转数码管码
                @ R0要转的数据, R1长度,R2结果表首地址, r3=小数点位置
        push {r0-r7,lr}
        mov r7, r3
        mov r5, r0
        mov r6, r1
        movs r1, # 10
_xunhuanqiuma:
        bl _chufa
        mov r4, r0
        muls r4, r1
        subs r3, r5, r4
        adds r3, r3, # 0x30
        mov r5, r0
        subs r6, r6, # 1
        beq _qiumafanhui
        cmp r6, r7
        bne _meidaoxiaoshudian
        movs r4, # 0x2e                @小数点
        strb r4, [r2,r6]        @插入小数点
        subs r6, r6, # 1
_meidaoxiaoshudian:
        strb r3, [r2,r6]
        movs r6, r6
        bne _xunhuanqiuma
        pop {r0-r7,pc}
_qiumafanhui:
        strb r3, [r2, r6]
        pop {r0-r7,pc}

_chufa:                                @软件除法
        @ r0 除以 r1 等于 商(r0)余数R1
        push {r1-r4,lr}
        cmp r0, # 0
        beq _chufafanhui
        cmp r1, # 0
        beq _chufafanhui
        mov r2, r0
        movs r3, # 1
        lsls r3, r3, # 31
        movs r0, # 0
        mov r4, r0
_chufaxunhuan:
        lsls r2, r2, # 1
        adcs r4, r4, r4
        cmp r4, r1
        bcc _chufaweishubudao0
        adds r0, r0, r3
        subs r4, r4, r1
_chufaweishubudao0:
        lsrs r3, r3, # 1
        bne _chufaxunhuan
_chufafanhui:
        pop {r1-r4,pc}
        .ltorg

_nmi_handler:
        bx lr
_hard_fault:
        bx lr
_svc_handler:
        bx lr
_pendsv_handler:
        bx lr
_systickzhongduan:
        ldr r2, = jishu
        ldr r0, = 0xe0000d04
        ldr r3, [r2]
        ldr r1, = 0x02000000
        adds r3, r3, # 1
        str r3, [r2]
        str r1, [r0]                 @ 清除SYSTICK中断
aaa:
        bx lr

程序:

网友:
又见汇编高手啦

网友:
大写的卧槽,这电路真是叹为观止

网友:
汇编用得好的都是高手,搭棚也搭得强大

网友:
不由得不从心里服气。

网友:
传感器制造的最大的难点就是解决漂移和非线性,相敏整流能够改善输出的非线性,电路中尽可能不要使用直流放大器,而采用交流放大。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鼓励,我模电、数电、数学、物理都不懂,只会编点入门的小程序。
要是有最丑电路奖我肯定能得奖。
今天又改进了下程序,ADC采样到90和270度数据后分别计算出幅值,再判断相位和平均滤波器平滑,1602下面的左边是幅值右面是相位。这程序很简单,和显示数码管的程序差不多,就是要准估计不好弄。

                @ stm32f030f4p6 asm
         .thumb
                 .syntax unified
.section .data
zhengxian1k:
        .short 0x30,0x33,0x36,0x38,0x3b,0x3e,0x41,0x44,0x47,0x49,0x4c,0x4e,0x50,0x52,0x54,0x56,0x58,0x59,0x5b,0x5c,0x5d,0x5e,0x5e,0x5f,0x5f,0x5f,0x5f,0x5f,0x5e,0x5d,0x5c,0x5b,0x5a,0x59,0x57,0x55,0x53,0x51,0x4f,0x4d,0x4a,0x48,0x45,0x43,0x40,0x3d,0x3a,0x37,0x34,0x31,0x2e,0x2b,0x28,0x25,0x22,0x1f,0x1c,0x1a,0x17,0x15,0x12,0x10,0xe,0xc,0xa,0x8,0x6,0x5,0x4,0x3,0x2,0x1,0x0,0x0,0x0,0x0,0x0,0x1,0x1,0x2,0x3,0x4,0x6,0x7,0x9,0xb,0xd,0xf,0x11,0x13,0x16,0x18,0x1b,0x1e,0x21,0x24,0x27,0x29,0x2c,0x30
lcdshuju:
        .ascii  "yjmwxwx-20180306"
dianhua:
        .ascii        "      15552208295"
qq:
        .ascii        "   QQ:3341656346"
        .equ STACKINIT,                        0x20001000
        .equ asciimabiao,                0x20000000
        .equ jishu,                        0x20000010
        .equ lvbozhizhen,                0x20000020
        .equ lvbohuanchong,                0x20000024
        .section .text
vectors:
        .word STACKINIT
        .word _start + 1
        .word _nmi_handler + 1
        .word _hard_fault  + 1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_svc_handler +1
        .word 0
        .word 0
        .word _pendsv_handler +1
        .word _systickzhongduan +1               @ 15
        .word aaa +1     @ _wwdg +1          @ 0
        .word aaa +1     @_pvd +1            @ 1
        .word aaa +1     @_rtc +1            @ 2
        .word aaa +1     @_flash +1          @ 3
        .word aaa +1        @ _rcc + 1          @ 4
        .word aaa +1      @_exti0_1  +1      @ 5
        .word aaa +1      @ _exti2_3 +1      @ 6
        .word aaa +1       @_exti4_15 +1     @ 7
        .word aaa +1                         @ 8
        .word aaa +1         @_dma1_1  +1    @ 9
        .word aaa +1    @_dma1_2_3 +1        @ 10
        .word aaa +1       @_dma1_4_5 +1     @ 11
        .word aaa +1         @_adc1 +1          @ 12
        .word aaa +1       @_tim1_brk_up +1  @ 13
        .word aaa +1        @ _tim1_cc +1    @ 14
        .word aaa +1         @_tim2 +1       @ 15
        .word aaa +1          @_tim3 +1      @ 16
        .word aaa +1                         @ 17
        .word aaa +1                                @ 18
        .word aaa +1        @_tim14 +1    @ 19
        .word aaa +1                         @ 20
        .word aaa +1         @_tim16 +1      @ 21
        .word aaa +1         @_tim17 +1      @ 22
        .word aaa +1          @_i2c   +1     @ 23
        .word aaa +1                         @ 24
        .word aaa +1           @_spi   +1    @ 25
        .word aaa +1                         @ 26
        .word aaa +1         @_usart1 +1     @ 27
        .align 2

_start:
shizhong:
        ldr r0, = 0x40021000 @ rcc
        ldr r2, = 0x40022000   @FLASH访问控制
        movs r1, # 0x32
        str r1, [r2]           @FLASH缓冲 缓冲开启
        ldr r0, = 0x40021000 @ rcc
        ldr r1, = 0x100002
        str r1, [r0, # 0x04]
        ldr r1, = 0x1000001
        str r1, [r0]
dengrc:
        ldr r1, [r0]
        lsls r1, # 30
        bpl dengrc
dengpll:
        ldr r1, [r0]
        lsls r1, # 6
        bpl dengpll
        @0x34时钟控制寄存器 2 (RCC_CR2)
        movs r1, # 0x01
        str r1, [r0, # 0x34]  @ HSI开14M时钟
dengdai14mshizhongwending:
        ldr r1, [r0, # 0x34]
        lsls r1, r1, # 30     @ 左移30位
        bpl dengdai14mshizhongwending  @ 等待14M时钟稳定

neicunqingling:
        ldr r0, = 0x20000000
        movs r1, # 0
        ldr r3, = 0x1000
neicunqinglingxunhuan:
        subs r3, # 4
        str r1, [r0, r3]
        bne neicunqinglingxunhuan

_waisheshizhong:                         @ 外设时钟
        @+0x14=RCC_AHBENR
        @0=DMA @2=SRAM @4=FLITF@6=CRC @17=PA @18=PB @19=PC @20=PD @22=PF
        ldr r0, = 0x40021000
        ldr r1, = 0x460005
        str r1, [r0, # 0x14]

        @+0x18外设时钟使能寄存器 (RCC_APB2ENR)
        @0=SYSCFG @5=USART6EN @9=ADC @11=TIM1 @12=SPI1 @14=USART1 @16=TIM15 @17=TIM16 @18=TIM17 @22=DBGMCU
        ldr r1, = 0xa00
        str r1, [r0, # 0x18]
        @+0X1C=RCC_APB1ENR
        @1=TIM3 @4=TIM6 @5=TIM7 @8=TIM14 @11=WWDG @14=SPI @17=USRT2 @18=USART3 @20=USART5 @21=I2C1
        @22=I2C2 @23=USB @28=PWR

tim1chushiha:
        ldr r0, = 0x40012c00 @ tim1_cr1
        movs r1, # 0
        str r1, [r0, # 0x28] @ psc
        ldr r1, = 96
        str r1, [r0, # 0x2c] @ ARR
        ldr r1, = 0x68
        str r1, [r0, # 0x1c] @ ccmr2  CC3
        ldr r1, = 0x100    @  CC3
        str r1, [r0, # 0x20] @ ccer
        ldr r1, = 0x8000
        str r1, [r0, # 0x44] @ BDTR
        ldr r1, = 0x800 @ CC3 DMA
        str r1, [r0, # 0x0c] @ DIER
        ldr r1, = 0xe1
        str r1, [r0]

_adcchushihua:
        ldr r0, = 0x40012400  @ adc基地址
        ldr r1, = 0x80000000
        str r1, [r0, # 0x08]  @ ADC 控制寄存器 (ADC_CR)  @adc校准
_dengadcjiaozhun:
        ldr r1, [r0, # 0x08]
         movs r1, r1
        bmi _dengadcjiaozhun   @ 等ADC校准
_kaiadc:
        ldr r1, [r0, # 0x08]
        movs r2, # 0x01
        orrs r1, r1, r2
        str r1, [r0, # 0x08]
_dengdaiadcwending:
        ldr r1, [r0]
        lsls r1, r1, # 31
        bpl _dengdaiadcwending @ 等ADC稳定
_tongdaoxuanze:
        ldr r1, = 0x01
        str r1, [r0, # 0x28]    @ 通道选择寄存器 (ADC_CHSELR)
        ldr r1, = 0x2000        @ 13 连续转换
        str r1, [r0, # 0x0c]    @ 配置寄存器 1 (ADC_CFGR1)
        movs r1, # 0x07         @
        str r1, [r0, # 0x14]    @ ADC 采样时间寄存器 (ADC_SMPR)
        ldr r1, [r0, # 0x08]
        movs r2, # 0x04         @ 开始转换
        orrs r1, r1, r2
        str r1, [r0, # 0x08]    @ 控制寄存器 (ADC_CR)

dmachushihua:
        @+0=LSR,+4=IFCR,
        @+8=CCR1,+c=CNDTR1,+10=CPAR1+14=CMAR1,
        @+1c=CCR2,+20=CNDTR2,+24=CPAR2,+28=CMAR2
        @+30=CCR3,+34=CNDTR3,+38=CPAR2,+3c=CMAR3
        @+44=CCR4,+48=CNDTR4,+4c=CPAR4,+50=CMAR4
        @+58=CCR5,+5c=CNDTR5,+60=CPAR5,+64=CMAR5
        @+6C=CCR6,+70=CNDTR6,+74=CPAR6,+78=CMAR6
        @+80=CCR7,+84=CNDTR7,+88=CPAR7,+8c=CMAR7

        @tim1ch3DMA
        ldr r0, = 0x40020000
        ldr r1, = 0x40012c3c @ 外设地址
        str r1, [r0, # 0x60]
        ldr r1, = zhengxian1k @ 储存器地址
        str r1, [r0, # 0x64]
        ldr r1, = 100             @点数
        str r1, [r0, # 0x5c]
        ldr r1, = 0x25b1         @ 储存到外设
        str r1, [r0, # 0x58]

_waishezhongduan:                                @外设中断
        @0xE000E100    0-31  写1开,写0没效
        @0XE000E180    0-31 写1关,写0没效
        @0XE000E200    0-31 挂起,写0没效
        @0XE000E280    0-31 清除, 写0没效

_systick:                                @ systick定时器初始化

        ldr r0, = 0xe000e010
        ldr r1, = 0xffffff
        str r1, [r0, # 4]
        str r1, [r0, # 8]
        movs r1, # 0x07
        str r1, [r0]

io_she_zhi:
        @@@@@@@@@@@@@@@@@@@@@@@@@@@@@@@@@@@@@@@@@@@@@@@@@@@@@@@@@@@@@@@@@@@@@@@@@@@@@@@@@@@@@@@@@@@@@@
        @a(0x48000000)b(0x48000400)c(0x48000800)d(0x48000c00)f(0x48001400)
        @ 输入(00),通用输出(01),复用功能(10),模拟(11)
        @偏移0x4 = 端口输出类型 @ (0 推挽),( 1 开漏)
        @偏移0x8 = 输出速度  00低速, 01中速, 11高速
        @偏移0xC = 上拉下拉 (00无上下拉,  01 上拉, 10下拉)
        @偏移0x10 = 输入数据寄存器
        @偏移0x14 = 输出数据寄存器
        @偏移0x18 = 端口开  0-15置位
        @偏移0x28 = 端口关
        @0X20 = 复用低
        @GPIO口0(0-3位)每个IO口占用4位
        @ AF0 = 0X0000, AF1 = 0X0001, AF2 = 0X0010 AF3 = 0X0011, AF4 = 0X0100
        @ AF5 = 0X0101, AF6 = 0X0111, AF7 = 0X1000
        @0x24 = 复用高
        @GPIO口8 (0-3位)每个IO口占用4位
        @ AF0 = 0X0000, AF1 = 0X0001, AF2 = 0X0010 AF3 = 0X0011, AF4 = 0X0100
        @ AF5 = 0X0101, AF6 = 0X0111, AF7 = 0X1000
        @@@@@@@@@@@@@@@@@@@@@@@@@@@@@@@@@@@@@@@@@@@@@@@@@@@@@@@@@@@@@@@@@@@@@@@@@@@@@@@@@@@@@@@@@@@@@@

        ldr r0, = 0x48000000
        ldr r1, = 0x28205553
        str r1, [r0]

        ldr r1, = 0x200
        str r1, [r0, # 0x24]

_lcdchushihua:
        movs r0, # 0x33
        movs r1, # 0
        bl _xielcd
        bl _lcdyanshi
        movs r0, # 0x32
        movs r1, # 0
        bl _xielcd
        bl _lcdyanshi
        movs r0, # 0x28
        movs r1, # 0
        bl _xielcd
        bl _lcdyanshi
        movs r0, # 0x0c
        movs r1, # 0
        bl _xielcd
        bl _lcdyanshi
        movs r0, # 0x01
        movs r1, # 0
        bl _xielcd
        bl _lcdyanshi

        movs r6, # 64
_denglvboqihuanchongman:                @等滤波器缓冲区满
        bl _lvdtfuzhi
        subs r6, r6, # 1
        bne _denglvboqihuanchongman

tingting:
        ldr r0, = jishu
        ldr r1, [r0]
        cmp r1, # 2
        beq _lcddi1
        cmp r1, # 4
        beq _lcddi2
        cmp r1, # 6
        beq _lcddi3
        b _tiaoguolcdxunhuan
_lcddi1:
        movs r0, # 0x80
        ldr r1, = lcdshuju
        movs r2, # 16
        movs r3, # 0xff
        bl _lcdxianshi
        ldr r0, = 0x40020000
        ldr r1, = 0
        str r1, [r0, # 0x08]
        b _tiaoguolcdxunhuan
_lcddi2:
        movs r0, # 0x80
        ldr r1, = dianhua
        movs r2, # 16
        movs r3, # 0xff
        bl _lcdxianshi
        b _tiaoguolcdxunhuan
_lcddi3:

        movs r0, # 0x80
        ldr r1, = qq
        movs r2, # 16
        movs r3, # 0xff
        bl _lcdxianshi
        ldr r0, = jishu
        movs r1, # 0
        str r1, [r0]

_tiaoguolcdxunhuan:
        bl _lvdtfuzhi                @计算LVDT传感器幅值
        mov r4, r1
        movs r1, # 6
        ldr r2, = asciimabiao
        movs r3, # 0xff
        bl _zhuanascii

        movs r0, # 0xc0
        ldr r1, = asciimabiao
        movs r2, # 6
        bl _lcdxianshi

        mov r0, r4
        bl _jisuanfuzhi
        movs r1, # 6
        ldr r2, = asciimabiao
        movs r3, # 0xff
        bl _zhuanascii

        movs r0, # 0xca
        ldr r1, = asciimabiao
        movs r2, # 6
        bl _lcdxianshi
        b tingting

_lvdtfuzhi:                @出R0=幅值,R1=相位
        push {r2-r7,lr}
        bl _jianbo                        @检波90、270
        bl _jisuanfuzhi                        @计算90幅度
        mov r2, r0
        mov r0, r1
        bl _jisuanfuzhi                        @计算270幅度
        mov r1, r0
        mov r0, r2
        bl _xiangweipanduan                @判断相位
        mov r4, r1
        mov r3, r0
        ldr r0, = lvbohuanchong                @滤波器缓冲区
        movs r1, # 64                        @级数
        ldr r2, = lvbozhizhen                @滤波器指针
        bl _lvboqi                        @平滑,平均滤波器
        mov r1, r4
        pop {r2-r7,pc}

_xiangweipanduan:                @相位判断
                                @入R0=90度,R1=270度
                                @出R0=相之间相差的数值,
                                @出R1=1,90度是正,R1=0,90度是负
        push {r2}
        subs r2, r0, r1
        bpl _adc90shizheng
        subs r2, r1, r0
        bpl _adc90shifu
        cmp r0, r1
        bne _xiangweipanduanfanhui
_adc90shizheng:
        mov r0, r2
        movs r1, # 1
        pop {r2}
        bx lr
_adc90shifu:
        mov r0, r2
        movs r1, # 0
        pop {r2}
        bx lr
_xiangweipanduanfanhui:
        movs r0, # 0
        movs r1, # 1
        pop {r2}
        bx lr

_jisuanfuzhi:                        @计算幅值
                                @入R0出R0
                                @R0=ADC90度采样
        push {r1-r3,lr}
        cmp r0, # 0
        beq _adcshi0fanhui
        ldr r1, = 0x04                @实 Q15
        ldr r2, = 0xffff8004    @虚 Q15
        mov r3, r0
        muls r0, r0, r1                @实
        asrs r0, r0, # 15
        muls r3, r3, r2                @虚
        asrs r3, r3, # 15
_shibushibushi0:                @检测实部是不是负数
        movs r0, r0
        bpl _fzbushifushu1
        mvns r0, r0                @是负数转成正数
        adds r0, r0, # 1
_fzbushifushu1:                        @检测虚部是不是负数
        movs  r3, r3
        bpl _fzbushifushu
        mvns r3, r3                @是负数转成正数
        adds r3, r3, # 1
_fzbushifushu:
        adds r0, r0, r3                @相加得到副值
_adcshi0fanhui:
        pop {r1-r3,pc}

_jianbo:                                @检波
                                        @输出r0=90度,R1=270度
        push {r2-r4,lr}
        ldr r2, = 0x4002005c
        ldr r3, = 0x40012440
        cpsid i
_jianbo90du:
        ldr r4, [r2]
        cmp r4, # 25
        bne _jianbo90du
        ldr r0, [r3]                        @取出90度
_jianbo270du:
        ldr r4, [r2]
        cmp r4, # 75
        bne _jianbo270du
        ldr r1, [r3]
        cpsie i
        pop {r2-r4,pc}

_lvboqi:                                @滤波器
                        @R0=地址,R1=长度,r2=表指针地址,r3=ADC数值
                        @出R0=结果
        push {r1-r7,lr}
        ldr r5, [r2]                @读出表指针
        lsls r6, r1, # 2
        str r3, [r0, r5]        @数值写到滤波器缓冲区
        adds r5, r5, # 4
        cmp r5, r6
        bne _lvboqimeidaohuanchongquding
        movs r5, # 0
_lvboqimeidaohuanchongquding:
        str r5, [r2]
        movs r7, # 0
_lvboqixunhuan:
        cmp r5, r6
        bne _lvbozonghe
        movs r5, # 0
_lvbozonghe:
        ldr r4, [r0, r5]
        adds r5, r5, # 4
        adds r7, r7, r4
        subs r1, r1, # 1
        bne _lvboqixunhuan
        asrs r0, r7, # 6
        pop {r1-r7,pc}

_lcdxianshi:                          @r0=LCD位置,r1=数据地址,r2=长度
        push {r0-r4,lr}
        mov r4, r1

        movs r1, # 0
        bl _xielcd

        movs r1, # 1
        movs r3, # 0
_lcdxianshixunhuan:
        ldrb r0, [r4,r3]
        bl _xielcd
        adds r3, r3, # 1
        cmp r3, r2
        bne _lcdxianshixunhuan
        pop {r0-r4,pc}

_lcdyanshi:
        push {r5,lr}
        ldr r5, = 0x2000
_lcdyanshixunhuan:
        subs r5, r5, # 1
        bne _lcdyanshixunhuan
        pop {r5,pc}

_xielcd:                        @入R0=8位,r1=0命令,r1=1数据
        push {r0-r7,lr}
        lsrs r6, r0, # 4
        lsls r0, r0, # 28
        lsrs r0, r0, # 28
        movs r2, # 0x80                @ RS
        movs r3, # 0x40                @ E
        movs r5, # 0x3c
        ldr r4, = 0x48000000
        cmp r1, # 0
        beq _lcdmingling
        str r2, [r4, # 0x18]        @RS=1
        b _lcdshuju
_lcdmingling:
        str r2, [r4, # 0x28]        @RS=0
_lcdshuju:
        str r3, [r4, # 0x18]        @E=1
        str r5, [r4, # 0x28]

        lsls r7, r6, # 31
        lsrs r7, r7, # 26
        str r7, [r4, # 0x18]

        lsrs r7, r6, # 1
        lsls r7, r7, # 31
        lsrs r7, r7, # 27
        str r7, [r4, # 0x18]

        lsrs r7, r6, # 2
        lsls r7, r7, # 31
        lsrs r7, r7, # 28
        str r7, [r4, # 0x18]

        lsrs r7, r6, # 3
        lsls r7, r7, # 31
        lsrs r7, r7, # 29
        str r7, [r4, # 0x18]

        bl _lcdyanshi
        str r3, [r4, # 0x28]        @E=0

        str r3, [r4, # 0x18]    @E=1
        str r5, [r4, # 0x28]

        lsls r7, r0, # 31
        lsrs r7, r7, # 26
        str r7, [r4, # 0x18]

        lsrs r7, r0, # 1
        lsls r7, r7, # 31
        lsrs r7, r7, # 27
        str r7, [r4, # 0x18]

        lsrs r7, r0, # 2
        lsls r7, r7, # 31
        lsrs r7, r7, # 28
        str r7, [r4, # 0x18]

        lsrs r7, r0, # 3
        lsls r7, r7, # 31
        lsrs r7, r7, # 29
        str r7, [r4, # 0x18]

        bl _lcdyanshi
        str r3, [r4, # 0x28]    @E=0

        pop {r0-r7,pc}
        .ltorg

_zhuanascii:                                        @ 16进制转数码管码
                @ R0要转的数据, R1长度,R2结果表首地址, r3=小数点位置
        push {r0-r7,lr}
        mov r7, r3
        mov r5, r0
        mov r6, r1
        movs r1, # 10
_xunhuanqiuma:
        bl _chufa
        mov r4, r0
        muls r4, r1
        subs r3, r5, r4
        adds r3, r3, # 0x30
        mov r5, r0
        subs r6, r6, # 1
        beq _qiumafanhui
        cmp r6, r7
        bne _meidaoxiaoshudian
        movs r4, # 0x2e                @小数点
        strb r4, [r2,r6]        @插入小数点
        subs r6, r6, # 1
_meidaoxiaoshudian:
        strb r3, [r2,r6]
        movs r6, r6
        bne _xunhuanqiuma
        pop {r0-r7,pc}
_qiumafanhui:
        strb r3, [r2, r6]
        pop {r0-r7,pc}

_chufa:                                @软件除法
        @ r0 除以 r1 等于 商(r0)余数R1
        push {r1-r4,lr}
        cmp r0, # 0
        beq _chufafanhui
        cmp r1, # 0
        beq _chufafanhui
        mov r2, r0
        movs r3, # 1
        lsls r3, r3, # 31
        movs r0, # 0
        mov r4, r0
_chufaxunhuan:
        lsls r2, r2, # 1
        adcs r4, r4, r4
        cmp r4, r1
        bcc _chufaweishubudao0
        adds r0, r0, r3
        subs r4, r4, r1
_chufaweishubudao0:
        lsrs r3, r3, # 1
        bne _chufaxunhuan
_chufafanhui:
        pop {r1-r4,pc}
        .ltorg

_nmi_handler:
        bx lr
_hard_fault:
        bx lr
_svc_handler:
        bx lr
_pendsv_handler:
        bx lr
_systickzhongduan:
        ldr r2, = jishu
        ldr r0, = 0xe0000d04
        ldr r3, [r2]
        ldr r1, = 0x02000000
        adds r3, r3, # 1
        str r3, [r2]
        str r1, [r0]                 @ 清除SYSTICK中断
aaa:
        bx lr

楼主:
视频:
来回推拉筷子屏幕第二行左边显示幅值右边显示相位

网友:
我看的第一本相差的书<精密测量>中就有这个差动变压器,好像当时就是古董,大约5-6十年之前的书籍了,电路应该不复杂;

网友:
大神,汇编玩到这样,对mcu硬件了解也算是门清了。

网友:
这真是吓人,哈哈

网友:
卧槽,Stm32你也拿汇编写,一点没发挥出St给你准备的库的优势啊。

网友:
您是大侠啊,汇编不懂,搭桥也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