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陶瓷振荡器,陶瓷滤波器,晶体滤波器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8-03-05):
这些东西都经常看到,不知道他们的区别是什么?用的时候总是需要并联和电阻电容的,又是如何确定的?这方面没找到系统介绍的资料,如果谁能分享一些(哪怕书籍目录)也可以
听说晶振Q值很高,也就是带宽很窄,那拿来做频标再好不过了,可以把晶振用作一个滤波器使用吗?

网友A:
这个话题说起来有点广,不过,不管是石英晶体、还是陶瓷振子,他们都可以用LC电路等效,因此,也可以用来完成LC电路的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话题说起来有点广,不过,不管是石英晶体、还是陶瓷振子,他们都可以用LC电路等效,因此,也可以用来完 ...

谢谢老师回复,这些无源器件目前是标识不清,鱼龙混杂,对应资料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回复,这些无源器件目前是标识不清,鱼龙混杂,对应资料难找

全新的产品可找制造商、国产老旧的也有资料可找,这是从《最新电子元器件产品大全(第四册 电阻器、电容器、电感器及有关元器)》中截图下来的。

楼主:
谢谢老师,我回头上图书馆搜刮一下去

网友:
感谢!很详细。

网友(2020-06-02):
晶体滤波器q值高,带宽窄,可以做到中心频率较高时还有很窄的带宽。插入损耗略小于陶瓷滤波器。长期频率稳定性和温度系数略好。特别是高频窄带滤波器,陶瓷就不行。并联电阻电容是为了匹配阻抗(特定频率下的交流阻抗),对幅频曲线有影响。

网友:
振荡器相当于一个纯粹的LC谐振回路,滤波器相当于更复杂的LC谐振电路的组合。
晶体和陶瓷的区别是材料不同,前者是二氧化硅单晶,后者是压电陶瓷。
二氧化硅晶体是发展最早、使用最广泛的压电材料,性能优良,是制造压电振荡器和压电滤波器的主流材料。压电陶瓷材料的优点是成本低,制造更方便,并且在某些应用场合上有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话题说起来有点广,不过,不管是石英晶体、还是陶瓷振子,他们都可以用LC电路等效,因此,也可以用来完 ...

学习了!!!

网友(2024-02-25):
LC串联谐振时等效电抗为0,并联谐振时等效电抗为无穷大,同一个晶振或滤波器,看你如何接入电路,前者能得到最大电流,后者能得到最高电压,用错了就起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