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新近的工作表——MF104

楼主(2018-03-05):
我新近的工作表——MF104
MF104万用电表出在89年前后,当时是作为MF10型表的更新换代产品(另一产品是MF96),表头灵敏度是9微安,该表采用线路板波段开关型, 单一转换开关,有机玻璃表蒙设计,立式兼卧式两用结构。这个表最先是由贵阳电表厂推出的高灵敏度万用电表。不过这个表推出后却很快停产,总产量不会超过3000只。

究其没有大规模推广的原因本人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档位转换开关的弹簧没有用好,弹力太强,以致转换开关转动困难。
2、        表蒙和表兜的配合没有设计到位,表蒙不能密贴地盖下。
3、        因为是高灵敏度表头,叉形的配重很难调到精确的位置,以致生产的效率低下。
4、        因是线路板转换开关型万用表,电池接触片焊在印板上,不太牢因。
5、价格高,在那时一般的人难以接受。
鉴于以上缺点,拥有此表的主人一旦使用之后就会很快地放弃了此表,但是如果对此表经过一番维修,此表实为一只好表。方法如下:

1、把报废的原装金川MF47万用电表的弹簧移至MF104取而代之,并在滚珠上涂以适量的润滑脂,即可消除这个转换开关转不动的毛病。弹簧换了后,转换开关转起来会非常地舒服。
2、线路板开关用的铜箔板的铜箔是比较厚的,上面又镀有一层厚厚的银,在触点与触点间又开过槽。使用中不必担心线路板铜箔的磨损和铜箔的接触不良及触点间形成电导的弊病。
3、表的配重原厂因为考虑到生产效率,不会很精确地调整,所以如果有能力的爱好者最好还是自己再进行一次精确的调整为好。以考虑到其精度。(这个调整很是困难,要非常细心才调得好)
4、此表可立式使用,此表可以减小工作台的占用面积,如果此表的配重调得好,还可以进一步提高其精度,立式使用其轴尖部位引起的磨擦阻力(表头指针的回零差)可以减小到原来卧式的1/10,实验室的天平就是利用这个原理制成的呀

此表的其他修理我想一般爱好者自己都是知道的,我在这里也不再赘述了。经过这一小小的改进和修理,此表的精度和MF35相比在线性关键点上的电压仅差1/5小格。对于工作用表,这个小小的误差我想是应该允许。

另外此表虽是线路板开关形表,虽然把电池的接触片直接焊在铜箔板上,但此表的铜箔板是较厚的一种铜箔板,和别的表的铜箔板是不一样的。此表的转换开关拨盘是胶木做的,其他部位及外壳是ABS塑料做的,外壳做得很厚,很结实,我们在使用中不必担心外壳破碎的问题。

由于此表使用非常方便——仅用一只转换开关且表头的灵每度又高,又牢因,其精度和MF35也不相上下,因此我把这表作为我的工作表了。

我的工作用表——MF104

我的工作用表——MF10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懒得搭理你,你觉得实在无聊了还是撕撕报纸吧。

别这样,人家也不容易,好心把自己的一点玩机心得发上来跟大家分享,即使是有那么一点点描述不到位的地方,也没必要反应过激,休闲生活,图个乐呵呗,别太较真,以和为贵哈~

网友B:
精度和线性和35不相上下,这牛逼吹得是不是有点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是50多年前的事了,这个实验我在那时曾做了多次!

就街上随便抓个初中生问下,表头轴承轴尖结构他也会告诉你那是滑动磨擦,线圈质量一定,滑动磨擦力和接触面积一成正比。

网友:
说得这么好,起码要打开看看

网友D:
104是既优于10灵敏度(表盘大=35)又优于35线性(欧姆刻度更匹配)的指针表。因为生不逢时,和使用印制板、塑料等被爱好者忽略了吧?18、12、35已经炒成天价,这是又要炒104吗?

网友E:
        后来的这表,是不是有放大电路?

网友F:
4、此表可立式使用,此表可以减小工作台的占用面积,如果此表的配重调得好,还可以进一步提高其精度,立式使用其轴尖部位引起的磨擦阻力(表头指针的回零差)可以减小到原来卧式的1/10,实验室的天平就是利用这个原理制成的呀

这句可能不太准确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后来的这表,是不是有放大电路?

四厂走的是加放大这条路,如96。永跃是把“无源”这条路走到黑的就是这个104.不管那个厂那个路,都被数字淘了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四厂走的是加放大这条路,如96。永跃是把“无源”这条路走到黑的就是这个104.不管那个厂那个路,都被数字 ...

        这么说104的动圈跟10表一样是9微安的了,这灵敏度也是最高的了。

网友:
欣赏,少见的高灵敏度表。
能看看内部结构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4、此表可立式使用,此表可以减小工作台的占用面积,如果此表的配重调得好,还可以进一步提高其精度,立式 ...

立式使用,轴尖是水平放置,两轴尖平衡受力,轴尖有滚动摩擦的趋势。水平放置,下轴尖放在宝石臼内,臼和轴尖会产生一定程度的磨擦力。最好你做一个实验:

把上下游丝在浓硝酸中腐蚀得很细,使游细的弹力变得很弱。再把它这两根游丝焊在原来动圈的轴尖桩头上,把这个组件装回磁钢的磁隙中去。这时你就会发现这个表的回零差变大了,万用电表不能用了。但如果把这只万用电表竖立放置,这只万用电表的回零差立即会“消失”这就是我上面说的话的道理,想想吧,实验室的天平不也是这个原理吗?刀口做得好的天平,连一根纸头上的毛都能称得出来的呀!它的摩擦阻力有多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4是既优于10灵敏度(表盘大=35)又优于35线性(欧姆刻度更匹配)的指针表。因为生不逢时,和使用印制板、 ...

我不卖表,也不想炒表,我只是想对爱好者说,如果你有机会能卖到这种二手表,不妨你试一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立式使用,轴尖是水平放置,两轴尖平衡受力,轴尖有滚动摩擦的趋势。水平放置,下轴尖放在宝石臼内,臼和 ...

立放,线圈轴呈水平位置,两轴尖均由宝石轴承支撑,两个支撑点,接触面积是立放的n倍,转动时发生滑动磨擦,而不是滚动磨擦,平放一个支撑点,接触面积极小,也发生滑动磨擦,显然摩擦力是立放的n分之一,所以平放的好。天平,刀刃与支架伎生滚动磨擦,与轴尖是两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立放,线圈轴呈水平位置,两轴尖均由宝石轴承支撑,两个支撑点,接触面积是立放的n倍,转动时发生滑动磨 ...

你这是自我想象中的情况,你最好自己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凭一张图说明不了什么,如果没有其他照片的话不排除窃图之嫌疑

如果是你亲手修复的应该上几张 ...

原来MF104很硬的弹簧1,我想更换的MF47的弹簧就不要上图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凭一张图说明不了什么,如果没有其他照片的话不排除窃图之嫌疑

如果是你亲手修复的应该上几张 ...

修复前和修复后的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立式使用,轴尖是水平放置,两轴尖平衡受力,轴尖有滚动摩擦的趋势。水平放置,下轴尖放在宝石臼内,臼和 ...

没有图啊,能说这个做法不是想象的想当然。
腐蚀过的游丝在哪里,还是装回表头了,装回去表灵敏度变高,表不准又做什么调整,游丝腐蚀了就没有线性可言,且没有保护层还会氧化很快断掉。如果更换游丝换的是哪种。

网友G:
此表是不可多得的特色表,好像是唯一的国产非上四的10uA无源表。存量不大。我有一只成色还算可以的,可以点击我的签名,在“国产高灵敏度指针表“下面有简图。
此表档位比MF10多,而且有交流电流以及交直流大电流档。
使用比MF10方便,至少测电阻不用换插口。
档位转换稍显生涩,不过也还行。定触点之间的贯通槽是它的特色,这点比MF10做得好。
不足的是:
     要是有东西坏了,维修比较麻烦;
     指针偏转角度明显小于MF10,可能是永跃在对表头技术的掌握上还是不如上四 (磁体和MF10/12/14/18/20/35/60/96都一样的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四厂走的是加放大这条路,如96。永跃是把“无源”这条路走到黑的就是这个104.不管那个厂那个路,都被数字 ...

MF96没啥放大,就是一只20uA的表头而已。附加电路(交流峰峰值或者电容)不算放大。基本档都是无源的。
四厂放大的是MF60(极少)和MF63。另外MF20 仅对交流部分有放大。

永跃出过一只有源表,应该比MF104还早,型号是MF70。该表采用了输入阻抗很高的场管输入运放5G28,并且做了振荡器可以测电容、电感。但是这个表设计太过复杂,线路排布杂乱而又密,两个双层板,大量飞线;5G28又容易坏;故障率很高,所以其实没有流传开。我买过两只配件表,以及一堆5G28,想要整出一只表来,但线路太复杂了后来也没整成。

网友H:
原来这块表被你夺走了,我认出来了,在闲鱼上挂了两天,就没踪影了,害我到处找呀!横刀夺爱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图啊,能说这个做法不是想象的想当然。
腐蚀过的游丝在哪里,还是装回表头了,装回去表灵敏度变高 ...

那是50多年前的事了,这个实验我在那时曾做了多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和线性和35不相上下,这牛逼吹得是不是有点大了

我上面已经说过了,如果你把游丝整得很好,再把配重也整得很好,然后再把表蒙的防静电层做好,这个表和MF35是差不多的。这里主要是表头里表针的配重要调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来这块表被你夺走了,我认出来了,在闲鱼上挂了两天,就没踪影了,害我到处找呀!横刀夺爱呀!

不要惋惜了,这个块表的表蒙原来是破的,破得象人的脸上有一个疤。为了这个疤我整容整了整整一个星期。整容是要成本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此表是不可多得的特色表,好像是唯一的国产非上四的10uA无源表。存量不大。我有一只成色还算可以的,可以点 ...

    指针偏转角度明显小于MF10,可能是永跃在对表头技术的掌握上还是不如上四,档位转换稍显生涩,

档位转换稍显生涩上面已经说过了,是因为定位弹簧用得太过于硬的原因,只要把MF47的弹簧拿来换上就好了。指针偏转小于90度一是为了改善表头的线性(一般表头往往两头线性不良),二是为了提高表头的灵敏度(电阻档中心值是14)。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要惋惜了,这个块表的表蒙原来是破的,破得象人的脸上有一个疤。为了这个疤我整容整了整整一个星期。整 ...

我都想好怎样处理了,直接上玻璃,只是下手晚了!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凭一张图说明不了什么,如果没有其他照片的话不排除窃图之嫌疑

如果是你亲手修复的应该上几张 ...

修复此表和修复其他的表差不多,但这只表因为原来的有机玻璃表蒙是破的,需要粘合、整容、磨平、抛光、去静电,修这个曾化了我几天工夫。另外这块表的电刷很难拆,如果拆得不好会拆坏,要特别小心。再是此表是叉形指针结构,很难调整配重,调整此表的配重整整化了我两天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街上随便抓个初中生问下,表头轴承轴尖结构他也会告诉你那是滑动磨擦,线圈质量一定,滑动磨擦力和接触 ...

轴尖的尖端是磨成成圆球形的,不是锐尖的,宝石轴座的臼也是成球形的,这必将增大接触面。如果是水平放置的横梁轴,这球形的轴尖和球形的轴臼必然离开,从而减小了接触面,由面接触变为点接触并带有滚动的趋势。反正我告诉你这个实验我们在五十年前自己用毫安计改制万用电表的表头的时候做过N次了,而且都是这样的结果,如果你不信,请你自己做一遍这个实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都想好怎样处理了,直接上玻璃,只是下手晚了!哎

别气馁,我想以后还会是有机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不过是图个嘴巴痛快而已何必当真?

我说的是我们老一辈人在那个物质缺乏的时代想制作万用电表用硝酸来腐蚀较粗游丝的实验过程,游丝是软了,灵敏度是提高了,但回零差反而变大了。然而在这个实验中得到一点启发:让表头竖放,让轴尖成水平放置能大大地减少回零差。看来你们年轻人没有做过个实验,还以为是笑话,也难怪。这个实验你们不信由你们自己,不过想当然和饥笑别人可耻之极,着实不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是年轻人?请你自重不要倚老卖老!!!

你做过这个实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你吹牛逼侃大话的所谓资本?这样的实验有屁的意义,还有什么沾沾自喜的?

是的这个实验对于自己做万用电表是没有一点任何意义的,的确如此。然而,在这个实验中得出的结论却十分有意义:让游丝表竖直放置比水平放置回零差要小许多许多,这个正是我上面说的MF104表竖放的理由和好处。

网友:
MF104万用表要是开关板的就好了,比如做成14表那样的,另外永跃电表厂90年代做了很多功能比上四好的表,我还有一台MF161万用表,是带D欧姆档的

网友H:
哈!你居然还有MF161表,我以为我的才是绝版的,前几天买的,才12元,加运费25大米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哈!你居然还有MF161表,我以为我的才是绝版的,前几天买的,才12元,加运费25大米

我也是在那个卖家那买的,当时就冲着有D欧姆档去的呵呵,有D欧姆的档万用表好像不多,记得35和500-2都要用1号电池,161应该不用1号电池,这点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是在那个卖家那买的,当时就冲着有D欧姆档去的呵呵,有D欧姆的档万用表好像不多,记得35和500-2都要 ...

161表我没有。好象161表也是内磁表头,总觉得内磁表头退磁的速度要比外磁表头来得快,前不久本人曾拥有一只四表出的星牌500型万用电表,但我购得之时一测其磁性已退出最低灵敏度的可调范围之外了,后来我就把这只表枪弊了。如果从1990年算起,MF104万用电表从制造之日算起已有28个年头了,其磁钢也有退磁现象,但还好,表头的最低灵敏度刚落在最低可调范围之上,不需要充磁此表还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懒得搭理你,你觉得实在无聊了还是撕撕报纸吧。

理亏了吧,是你自己在撕报纸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161表我没有。好象161表也是内磁表头,总觉得内磁表头退磁的速度要比外磁表头来得快,前不久本人曾拥有 ...

新的内磁指针表做工缩水了,有些加工的工序都不做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I:
新的内磁指针表做工缩水了,有些加工的工序都不做了

另外永跃90年代的18表也很不错,有机会可以收藏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另外永跃90年代的18表也很不错,有机会可以收藏一块

18表我没有,但我35型、10型、10A型都有。10A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线路板开关型,一个是象14一样的波段开关型。其中波段开关型的还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缩水的一个是不缩水的。这两个版本我都有。有人说用波段开关的表好,不会坏,其实也是会坏的。其中我的一只波段开关型的表因上家使用不当波段开关被烧了两个触点。烧了触点的开关也是能修的。我们可以先把波段开关被烧糊的地方清理干净,再把个别不重要档位上的(50V、250V、100V等)镀银镀银触点拆下来装到重要部位的触点上(RX1、RX10、0.5V等)上、把自已用铜皮做的新触点装到不重要的档位上来修补。

把万用电表做成线路板开关型主要是厂家为了生产方便,便于机械化生产,不过如果这种表的线路板的铜箔用得厚,镀银层厚,环氧的基板选得厚或是特制也是一样耐用的。MF104正是在这方面做得比后期的线路板开型的表要好,其环氧基板较厚、铜箔也较厚,镀银层也做得不错。

网友:
不管表好不好,自己玩的高兴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18表我没有,但我35型、10型、10A型都有。10A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线路板开关型,一个是象14一样的波段开 ...

波段开关好修,印制板的要烧了就一大片,而且可能印制板烧坏的地方印制线路坏了或者绝缘性变低了,104那种印制板好像是参照了德国技术做的,永跃还有一种MF105万用表是仿照德国万用表做的,永跃厂做的努力不亚于上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