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CD机光头物镜脱落,已找到解决方法

楼主(2018-03-05):
先锋有一部份型号的CD机,光头物镜很容易脱落
PEA1030光头使用在数十款先锋CD机上,这型号的光头物镜脱落比较普遍
我两台机子PD-Z84M(6碟倒置光头)  PD-Z74T(双碟仓),就是因物镜脱落扔角落里很久。
这两天有空又把这两台机翻出来,终于成功搞好
过程忘了拍照,弄好之后拍了几张

楼主:
图片上传不了

网友A:
用什么方法搞好的没说明!图片不十分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方法搞好的没说明!图片不十分重要的。

贴子还没发完,本想发图配文字说明更直观一点
但发不了图,等明天再试试

楼主:
这是装好物镜的

楼主:
就是把210的物镜装到先锋光头
尺寸吻合,装上粘紧,就这么简单

楼主:
UV胶水加验钞手电筒
不一定要用这个胶水,只要能粘得紧就行

楼主:
PD-Z74T(双碟仓)这台机装好物镜立马读碟
6碟机麻烦一点,装好物镜后不读碟,当时以为粘不好,或者是光头老化了,
后来仔细观察一会,发现托盘电机旋转不顺畅,发出低沉的声音,
原以为托盘电机出问题了,独立供电给电机测试,正常
原因找出来了,6碟机是倒置光头,整个光头架自重压在4个缓冲胶垫上
时间长了,胶垫老化,弹力不足,导致光头架下沉了2毫米左右
碟镇仍以原先的力度压着碟片,压力过大,导致托盘电机负荷过重而旋转不顺畅不能读碟
就如一根弹簧,压缩10毫米与压缩12毫米,后者的受力肯定大于前者
加上相应厚度的垫片后,问题迎刃而解

楼主:
可以听听歌了

网友:
图文并茂,多谢分享。

网友B:
这么精细光头,都有能力和技术把它搞好,不错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精细光头,都有能力和技术把它搞好,不错手艺!

其实很容易的,物镜粘合位置有凸出的台阶,机械行业称之为止口
直接放下去就行了

楼主:
由于当时急于修复先锋光头,没留意内部结构
好在210拆掉物镜后还扔没掉,暴力分解后,大致了解了一下
由物镜放大图看出,物镜止口与物镜固定架有一定精度的配合
如何找正的问题不必担心,直接放上施胶即可

210结构

210结构

物镜放大图

物镜放大图

楼主:
相比之下,cdm9光头的物镜粘合才是最难的
先看看cdm9的结构图

楼主:
对比一下,m9比210多了一个透镜(放大镜),难点就是由这个透镜产生
穿过透镜的光,不论聚焦或者是漫射,是受到透镜的约束
透镜约束范围的中心点必须与物镜的中心点重合
在不借助仪器仅凭手工来进行操作,几乎没有成功可能
我用了好几个m9 尝试过,无一成功

网友C:
物镜尺寸适中 理论上说是可以的 物镜它只是将平行光束聚焦在光盘上 它就相当于一个凸透镜 类似与放大镜把太阳光通过调节距离把光速集中在一个点一样

楼主:
m9多了一个透镜之后,透镜是固定的,物镜安装架也是固定的,
误差必定也是有的,这样一来,物镜安装精度就难以保证
为了减少误差,飞利浦在物镜安装止口作了一个巧妙的设计:偏心!
请看物镜放大图,
安装止口的中心点不与透镜的中心点重合,有一定的偏心距
安装时,只须旋转物镜,调到物镜中心点与透镜中心点重合时即可施胶固定
以上都是一家之言,也许有错误的地方,欢迎大家前来指点

物镜放大图

物镜放大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物镜尺寸适中 理论上说是可以的 物镜它只是将平行光束聚焦在光盘上 它就相当于一个凸透镜 类似与放大镜把太 ...

是的,不是原装的镜片,焦距可能缩短也可能廷长
焦距的误差没有超出范围的话,光头系统就能够自动补偿误差
修复光头比不上原装的,但也能凑合着用了

网友D(2018-04-07):
楼主好样的,公开细节与方法值得赞扬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酒精胶比UV胶方便

去搜一下酒精胶的资料,看到性能描述,确实不错
酒精胶      AE-7135 是丙烯酸合成树脂聚合体,粘度高、性质稳定、抗污染、耐候性好、不损害皮肤,
对塑胶及铁线不会造成不良影响,干后有弹性,无色,适用范围极广,为一良好的接着剂。

只是不知固化需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样的,公开细节与方法值得赞扬

谢谢!
只是将自己知道的说出来,供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2018-09-13):
谢谢楼主经验提供分享!

网友F:
原来的物镜没有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快干胶,数分钟内固化

您这个信息很有用,一直想找这种胶,今天终于知道名字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来的物镜没有了吗?

物镜脱落找不到了,先锋有几个型号的光头都有这毛病
尤其是倒置光头的先锋CD机更常见

网友F:
引用 楼主:
物镜脱落找不到了,先锋有几个型号的光头都有这毛病
尤其是倒置光头的先锋CD机更常见

原机不是你的,已被他人拆过。否则就在机内。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机不是你的,已被他人拆过。否则就在机内。

对,我买别人的二手机,
其实是一套机,有收音头,卡座,功放
我只要了CD

网友:
谢谢经验提供分享.........

网友(2022-02-22):
前几天收到一台先锋6050,也是光头脱落,用飞利浦12.1物镜代替,当时找了一个角度,播放效果还可以。过了几天,再拿出来试机,又不读碟了,纳闷。

网友:
楼主的创新精神不错,明天找一个210光头的物镜,试一试。多谢楼主的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