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机受干扰

楼主(2018-03-05):
多媒体教室的投影机,会受到话筒的干扰,特别是主持人大声讲话时,更加明显,还与讲话的频率一致:讲话速度快,干扰条纹增多。

是投影机电源的问题,还是功放机电源问题?

网友:
把电源分在不同的插座上试试,我感觉功放的可能性更大.

投影机只要是个牌子,都是经过很多人使用的.而且有工艺门槛,基本没啥仿头

倒是功放界,鱼龙混杂,啥都有

网友:
供电线路线径是不是太细,是不是所以的设备都插在同一个劣质插排上了,更换质量好的短线的插排试试吧

网友:
换一条电脑到投影机VGA线,质量好的线。

网友:
感觉是视频线的问题,电源的话应该不会。
我瞎猜的,还是等高手解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