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微安表读数来推测耳机匹配阻抗的表格

楼主(2018-03-06):
耳机的阻抗匹配非常重要。怎样判断耳机是否匹配呢?可以根据微安表读数来判断。我根据计算结果数据,制成了二张表格。耳机匹配否?一查便知。
说明:1、只适用于二极管矿机。2、计算结果,同实际情况肯定有出入,仅供参考。3、不推荐使用“半波倍压检波”和“全波倍压检波”,也就没有计算。4、计算依据,根据微安表读数和rd=26mv/Id,计算出二极管动态电阻,根据最佳匹配负载Rl=√(Rd+Rd2)、最大效率n=1/{1+2Rd+2√(Rd+Rd2)}、有载Q值/空载Q值=(Rl+Rd)/(Rl+Rd+1)公式(详见“矿石收音机效率公式推导初步(纠正)”、“检波电流50ua以上,二极管可视为导通的计算”帖子),计算出最佳匹配阻抗、最大效率、有载Q值。5、查表时,要用到谐振阻抗的计算。谐振阻抗Rp=线圈阻抗×Q。1000khz时的线圈阻抗=6.28×线圈uh数。6、谐振阻抗1000kΩ以上的优秀矿机Q值一般都高于800,当它的微安表读数达到5ua时,即可视为导通了;当达到1ua时,使用双二极管效率就能够达到70%以上,非常好,远非以前说的那么糟糕。

楼主:
下载后看,清楚些

楼主:
下载后看,能看清。

楼主:
表格使用实践
一、我的矿机举例3个:
例1、漆包线线圈,电感238uh,没有抽头,1000khz的Q≈100。iss86二极管半波检波,用线间变压器阻抗约2.5kΩ,遇见一个弱台,声音较小,微安表读数5ua。那么,接收弱台用这个线间变压器合适吗?
解:谐振阻抗Rp=线圈阻抗×Q。此矿机在1000khz信号时的谐振阻抗=150×6.28×100=150kΩ,查表二,在Rp=150kΩ一行,找到“5ua”一列,得知:初级抽头应该接近14.2kΩ为最佳匹配,效率≈34.53%,有载Q=100×18.31%=18.31,选择性还行。可见,弱台用线间变压器不咋地。
例2、还是上面的矿机,想接收信号1ua以下的弱电台,可行否?
解:查表得知,当二极管电流=1ua时,二极管的动态电阻是26kΩ。查资料得知,iss86的rd=16.3kΩ,达不到26kΩ的状态,不能检波。看来,用iss86是没有指望了,用2AP9指望也不大。
例3、还是上面的矿机,线圈在25匝处设抽头,电感约78uh,用线间变压器2.5kΩ阻抗,遇见一个强台,微安表显示62ua,喇叭声音2米内清晰可听。那么,此匹配如何?
解:此处按1000khz计算,谐振阻抗≈78×6.28×100≈49kΩ。查表二,在Rp=50kΩ一行,找到“50ua”一列,参照一下,变压器初级最佳匹配为2.6kΩ,有载Q=100×10.15%=10.15,低了一些。可见这个2.5kΩ阻抗的线间变压器很匹配。

二、收藏的优秀矿机资料片段举例2个:
例1、大环矿机,线圈90uh,Q=300,不设抽头,HP5082检波,T725变压器,电流2ua,作者没说变压器初级阻抗最佳多大。猜一猜?
解:按1000khz计算,谐振阻抗≈90×6.28×100≈169.6kΩ。查表二,在Rp=150kΩ一行,找到“1ua”一列,参照一下,变压器初级最佳匹配大约为30kΩ,有载Q=300×30%=90,不错。
例2、短波磁棒利兹线矿机,线圈电感大概230uh,不设抽头,Q为830。bat85二极管,半波检波,微安表读数低于1ua,作者也没说变压器初级阻抗最佳多大。猜一猜?
解:1000khz信号时的谐振阻抗=6.28×230×830=1198.9kΩ,查表二,接近Rp=1200kΩ一行,找到“1ua”一列,得知:最佳匹配89.3kΩ,效率37.29%,有载Q≈800×14.56%=116,选择性好得不行。如果作者微安表读数为0.1-0.2ua,那么最佳匹配估算要270kΩ才行。
二○一八年三月六日

补充内容 (2018-3-6 13:59):
例一中,150×6.28×100=150,应该为238×6.28×100=150

补充内容 (2018-3-6 14:06):
倒数第二个例子中,90×6.28×100=169.6,应该为90×6.28×300=169.6。特此更正。

网友A:
好資料,实践岀真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資料,实践岀真知

谢谢关注和支持,

网友B:
这个要顶,支持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顶,支持实验。

谢谢支持。 我总想用矿机理论指导实践,那样省心、效果好、心情好,不郁闷。

网友C:
玩个矿机,跟一堆数学家在一起,我表示真的好有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个矿机,跟一堆数学家在一起,我表示真的好有压力

谢谢您让我当数学家啊! 貌似复杂,实际上简单,中学知识而已。
数学可真是个好东西。它能直接在纸面上,快速、精确找到最佳结果,不用我们再耗费大量的精力乱碰一气,还不一定有好结果,闹心不已。
如果不喜欢计算的话,只看计算结果就行。多么方便啊,直接使用结果就行啦。
祝你玩的愉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让我当数学家啊! 貌似复杂,实际上简单,中学知识而已。
数学可真是个好东西。它能直接在纸面 ...

数学我没怎么学好,所以现在研究无线电时候比较障碍,平时研究密码学也遇到障碍。

楼主:
那些复杂的计算我也很障碍!凑合着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