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zxd800e如果开机启动

楼主(2018-03-06):
不会弄,已经弄烧了一个电源了

楼主:
把负极和左侧短点的针脚并一个820欧电阻 ,即可启动

网友A:
是如何启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如何启动吧。

已经找到方法了

网友(2021-04-11):
引用 楼主:
把负极和左侧短点的针脚并一个820欧电阻 ,即可启动

你倒是来个接线图。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种电源,求启动方法。

网友:
插电灯亮无输出,我这个是,也不能说没输出有2点几付的输出吧

网友(2021-12-10):
学习电源知识,前几天掏了2个这样的电源

网友:
感谢论坛,感谢坛友分享,电源启动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