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8-03-06):
电路图中电子管BYY13边上的c142a与c142b的作用是什么?断路了会有什么现象?谢谢

d_sternroch_1960_stradivari4_sch1c(1).pdf

网友:
高频滤波用的

网友:
提问  整流桥堆每个二极管都并联一个小电容有什么作用?

答:是防止干扰用的。

1)作用:防止有用信号(通常是高频信号)和电源工频信号(50赫兹)在整流二极管上产生相互调制,从而产生干扰信号,干扰机器的正常工作。
2)典型代表:收音机的“调制交流声”。电视机的“调制滚动横道”。通常是,无信号时还算正常,一旦收到信号,就会有“交流声”,或者“滚动的横道”。
3)作用原理: a/调制原理:由于整流二极管是非线性器件,从电源引线感应进来的有用高频信号,与电源本身的50赫兹工频信号就会在非线性器件上产生相互调制,从而产生新的干扰信号,这个干扰信号与有用的频率,仅仅相差50赫兹,远远小于信号本身的带宽,因此无法用滤波器过滤掉。只能从根本上杜绝它的产生才行。 b/抑制调制的原理:对于高频有用信号来讲,由于它们的频率比较高,并联在二极管上的四个电容器,相当于短路,于是,高频信号就不通过二极管,而是通过电容器旁路了,所以,高频信号与工频信号,就无法在二极管上产生调制。从而避免了“调制交流声”和“调制滚动横道”的产生。
4)取值方法:通常取1000pF——0.1μF 之间,只要对有用的高频信号相当于短路即可,并无严格要求。
5)专有名称:无论是收音机,电视机,示波器,各种仪器仪表,产生这种调制的最终结果,是会在有用信号出现时,伴随有用信号,会在负载上出现50赫兹的工频干扰,因此,人们统一给它一个名称,叫做“调制交流声”。
6)特点:“调制交流声”的特点,或者说它与普通“交流声”不同之处在于:a/所谓“调制交流声”是只有在有用信号出现的时候(例如:在调谐到广播电台,听到广播的时候),调制交流声才会出现,在没有调谐到电台的时候,就没有调制交流声。b/而所谓一般意义上的“交流声”,是无论是否出现有用信号(无论时候调谐到电台),都会有交流声。
7)话题转回来,这四个电容器,就是为了消除这种“调制交流声”的。在上电的瞬间,一般认为电容没有电荷存储,也就是说电容电压两端电流为零,这个时候相当于将整个电压加到二极管上,当负载电容比较小的时候这个没有问题,当整流桥后面接有大容量的时候,充电时间会比较长,可能会损坏二极管,所以,聪明的工程师便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在每个二极管上并联一个无极性的104瓷片电容,这样在上电的瞬间,瓷片电容短路,二极管两端实际上没有电压。从而保护了二极管,而在正常工作的时候,0.1uF的电容对50Hz的交流电来说阻抗很大,不会有负面影响。整流二极管通常靠近市电电源侧,经常会接受一些脉冲过电压。这个电容可吸收部分浪涌能量,防止过压击穿。另外,这个电容可防止二极管的高频检波效应,减小高频干扰。 这个电容通常为几百PF至几千PF。

楼主:
有在杭州的高手吗?想修我的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