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吉他音箱放大器配管

楼主(2018-03-06):
自己喜欢吉他,打算做个全管的吉他音箱,是原声吉他,不是电的。 用J版的标准6N9 +6P3组合,发现吉他输出的信号强度满足不了放大器的输入条件,想求教各位老师,由于是单声道,我先在是6N9P并管推6P3,能不能改成单管推动,腾出一个管来再做一级前置放大?如果不能,再加一个6N8能否满足条件?吉他拾音器输出很小,跟话筒拾音差不多。

网友A:
可以改动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动一下试试。

我是一个标准的小白,能否赐教个图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一个标准的小白,能否赐教个图纸?感谢

原图纸有吗?有音量电位器吗?

网友:
吉他放大器EL34是首选!可以使用两级直藕方式简单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图纸有吗?有音量电位器吗?

就是J版纯二电路,,不知怎么无法发图

网友B:
上海提琴厂的美声800 吉他音箱,6N2+6P6P,6N2做 前级放大,音调,推动6p6p好得很,关键是喇叭,6.5,8吋的全频喇叭,不能用低音喇叭+高音喇叭的方式。

网友:
是这个电路吗?

楼主:
不是这个,我发不了图,甚至连个表情都发不了,晕死。

楼主:
搞不定,就是6N9并管推6P3单端,6N9的屏级电阻82K,阴极电阻1K。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不定,就是6N9并管推6P3单端,6N9的屏级电阻82K,阴极电阻1K。

改动后是这样。你试试,红色部分是后加的原件。

网友A:
6P3P的栅极电阻如果不是470K,也要换成47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6P3P的栅极电阻如果不是470K,也要换成470K。

非常感谢您的无私帮助,矿坛的氛围真的好。我晚上就试,另外如果需要放大动圈话筒(600欧)这个电路还适用吗?
无论如何谢谢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无私帮助,矿坛的氛围真的好。我晚上就试,另外如果需要放大动圈话筒(600欧)这个电路还适 ...

试试吧,感觉不够用就加个升压变压器。

网友C:
印象中 吉他 放大器 跟普通放大器 不一样。
还有专门的失真器,效果器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吧,感觉不够用就加个升压变压器。

您好!昨晚修改电路后一次性成功,放大吉他没有任何问题,只是感觉可能放大倍数高,输入端非常容易导入干扰。另外话筒不行,估计应该是阻抗不能匹配吧?我是小白,瞎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印象中 吉他 放大器 跟普通放大器 不一样。
还有专门的失真器,效果器什么的

海版,电吉他是需要失真,过载等一系列的效果器的,不然就是纯粹的清音,也就是吉他原音,我用的是木吉他,也就是原声吉他,只需要放大原音,跟我们玩的HI-FI没什么区别,我遇到的问题其实是个需要合并式放大器的问题,吉他输出信号太小,纯后级不能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昨晚修改电路后一次性成功,放大吉他没有任何问题,只是感觉可能放大倍数高,输入端非常容易导入 ...

阴极电阻换成3~4K,再用100K左右电位器做阳极的200K电阻,调节电位器到你希望的放大量,拆下电位器,用万用表测量阻值,找一个相应的电阻焊上即可。
至于话筒,看情况是输出很弱信号的,用升压变压器解决不了问题,要加放大器,没有功底的较难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阴极电阻换成3~4K,再用100K左右电位器做阳极的200K电阻,调节电位器到你希望的放大量,拆下电位器,用万 ...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版,电吉他是需要失真,过载等一系列的效果器的,不然就是纯粹的清音,也就是吉他原音,我用的是木吉他 ...

  两级 12AX7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阴极电阻换成3~4K,再用100K左右电位器做阳极的200K电阻,调节电位器到你希望的放大量,拆下电位器,用万 ...

老师您好,昨天放大器开机突然持续发出嗒嗒嗒的响声,6P3管子内部音乐有淡蓝色光随声音有规律闪动,是不是自激了?拔下前级6N9后声光消失,用金属物触碰6P3输入级,喇叭有正常的干扰电流声,证明后级放大是正常的吧?

楼主:
海版,两级12AX7和两级6N9P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您好,昨天放大器开机突然持续发出嗒嗒嗒的响声,6P3管子内部音乐有淡蓝色光随声音有规律闪动,是不 ...

在前面的半只管子的电源部分加一个电解电容就可以了,加电容不要忘了加电阻5K~1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前面的半只管子的电源部分加一个电解电容就可以了,加电容不要忘了加电阻5K~10K

谢谢,能告诉我原因吗?我想自己学点知识,也不能老麻烦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能告诉我原因吗?我想自己学点知识,也不能老麻烦您。

信号通过电源偶合了,产生自激震荡了,用电阻电容的方法叫退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通过电源偶合了,产生自激震荡了,用电阻电容的方法叫退偶。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版,两级12AX7和两级6N9P应该差不多吧?

是差不多 。
吉他箱,用12AX7的略多。

楼主:
感谢两位老师的指点,目前两级6N9放大工作正常,底噪交流声非常小,估计是我蒙对了,吉他放大没有问题了,但是话筒放大还是不行,音量开到最大也只有微弱声音,计划整体改成,6N9+6N9+6N8+6N8阴极输出,吉他输入接在第二级6N9输入端,话筒在第一级输入端。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还请老师指点。

网友D(2022-04-07):
引用 网友B:
上海提琴厂的美声800 吉他音箱,6N2+6P6P,6N2做 前级放大,音调,推动6p6p好得很,关键是喇叭,6.5,8吋的全 ...

请问美声800和美声859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美声800和美声859有什么区别?

美声 800是6V6的单端电子管音箱,859是6V6 推挽电子管吉他音箱,功率不同。
6V6就是6P6P电子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美声 800是6V6的单端电子管音箱,859是6V6 推挽电子管吉他音箱,功率不同。
6V6就是6P6P电子管。

谢谢你!我看美声859比美声800的售价贵一些,也多了一个中音调解旋钮,其他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