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功放VFD显示屏引起的噪音怎么解决?

楼主(2018-03-06):
去年收了台雅马哈AX-1600功放,收到后,发现有“嘶嘶”的底噪音,试过电源滤波器,没有效果,接地也没有用。最后发现,每当调整功能,VFD显示屏上显示的内容发生变化,噪音也跟着有所改变,感觉应该是显示屏引发的噪音,求教各位前辈,该怎么处理掉这个噪音呢?扔了又舍不得。感谢!!!
图片来自网上,懒得拆机拍了。一模一样的。

补充内容 (2018-3-7 00:01):
打开直通模式,屏幕显示会关闭,噪声会减少百分之七十,但是离近些还是能依稀听到一点

网友A:
把VFD屏的板子后面贴一层铜箔纸然后接地试试。看看灯丝有没有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VFD屏的板子后面贴一层铜箔纸然后接地试试。看看灯丝有没有接地

十分感谢您的解答!!!
目测无修模,不知道怎么会产生的噪音。声音稍微大些可以盖住噪音,但是晚上小音量的时候听起来很不舒服。我回去再拆来看看。本人门外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VFD屏的板子后面贴一层铜箔纸然后接地试试。看看灯丝有没有接地

能不能帮我看看哪个地方是灯丝接地端啊?感激不尽!
把红色螺丝钉那里引出一根线接地可以不?

网友B:
灯丝不能接地。 前面板小心的屏蔽起来试试吧。估计这噪音解决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丝不能接地。 前面板小心的屏蔽起来试试吧。估计这噪音解决不容易。

多谢好心人指点!
不知道这机器怎么来的噪音,是元件老化了还是怎么回事。卖家很不厚道,说没有底噪,说如果有底噪就白送。结果收到还是有很大的滋滋声。说白送等于放屁,空头支票一张。这机器是100v的,卖家配了个220v转110v的变压器,不知道有没有关系。不好测试

打开直通模式,屏幕显示会关闭,噪声会减少百分之七十,但是离近些还是能依稀听到一点

楼主:
白花了一千多块。感觉这个机器的声音比我以前两百多收的马兰士sr66差多了。一点都没有音乐味,层次和空间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这个机器没听过;不过从图纸看 设计得相当复杂,音质应该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没听过;不过从图纸看 设计得相当复杂,音质应该还可以。

谢谢!我都以为音质可以,没想到非常失望。虽然除了干扰的底噪声外没有发现其他问题,但是感觉声音很平淡。
我用的天龙的解码加马兰士sr66,感觉很清澈、有音乐味、有层次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都以为音质可以,没想到非常失望。虽然除了干扰的底噪声外没有发现其他问题,但是感觉声音很平淡 ...

你首先小心把各部分折开并登记好折的情况,以便能装得回去,然后打扫/吸尘,并留意所有接头和接地焊片

有无生锈和接触不良,并用硬度很低的--如不锈钢果刀,刮除接地焊片与外壳间的极簿的氧化膜,这样毛病

大体就能消失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都以为音质可以,没想到非常失望。虽然除了干扰的底噪声外没有发现其他问题,但是感觉声音很平淡 ...

马兰士是音响界的漂亮小魔女,西方音响界都对其作品百思不得其解

这品牌例如六百元的产品,竟可在音乐感上胜过其他品牌=千多元的产品,而且其所用线路十分简单.

所以拥有了这牌子的机器勿言放手,中/外市场上的价格大都低估太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马兰士是音响界的漂亮小魔女,西方音响界都对其作品百思不得其解

这品牌例如六百元的产品,竟可 ...

多谢版主指点!十分感谢!!!
拆这个鸡子对我来说可能很有难度,东西太多了,有可能装不回去,至少耗时很久。。。呵呵
曾经于三年前买过一款全新的雅马哈纯音乐功放,不知道是不是低端机的原因,我听着实在没有多少感觉,给退了。当时拆开外壳看了做工用料都很一般,甚至连屏蔽线都没有用。听说雅马哈的音场处理是非常拿手的。后来买了这款以前的中端机,结果还是失望。还是喜欢马兰仕的音色风格。手里这台sr66很破旧,以后如果遇到品相好的,想再收藏一台,换掉这个。网上也经常有,也不贵,可是东西太重,邮费伤不起。

网友D:
是VFD显示器的阳极高压的升压电路干扰所致。记得高压差不过有三十几伏,查一下升压电路部分的滤波电容及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VFD显示器的阳极高压的升压电路干扰所致。记得高压差不过有三十几伏,查一下升压电路部分的滤波电容及屏 ...

感谢指点!!!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VFD显示器的阳极高压的升压电路干扰所致。记得高压差不过有三十几伏,查一下升压电路部分的滤波电容及屏 ...

三十几伏供电也有变压器绕组输出的,看看那路电怎么样,我的890没屏蔽没底噪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花了一千多块。感觉这个机器的声音比我以前两百多收的马兰士sr66差多了。一点都没有音乐味,层次和空间感 ...

我是SR4300升级到SONY DA5300ES,感觉提升不少,二手AV机现在最少要买个带HDMI的啊,雅马哈主要是声场DSP丰富啊,哈哈哈,看电影用的

网友F:
这种AV机要接上有源炮的,不然声音总缺那么一点的,有了炮以后,你会发现,主箱大小基本没啥区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AV机要接上有源炮的,不然声音总缺那么一点的,有了炮以后,你会发现,主箱大小基本没啥区别了

是的。有同感,不需要落地箱。我现在只用书架箱,另外有两个索尼有源炮,一个雅马哈有源炮,一个DIY数字有源土炮。
好建议,以后遇到有适合的再收个。不知道是纯音乐功放好还是AV都可以凑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十几伏供电也有变压器绕组输出的,看看那路电怎么样,我的890没屏蔽没底噪

三十几伏电压不足造成还是超高造成噪音啊?

网友G:
电压高低不是产生噪音的关键,我估计是VFP屏需要一直刷新显示,应该是刷新 时产生的电磁波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压高低不是产生噪音的关键,我估计是VFP屏需要一直刷新显示,应该是刷新 时产生的电磁波

那么请教老兄,该怎样解决啊?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