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有经验的师傅这种漆有办法弄掉吗

楼主(2018-03-06):
PCB上面的透明漆,很硬,加热也没用。请问有什么办法能清洗掉吗?拆个件根本没法拆。如果有办法的话,不怕多花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yg应该是绝缘漆吧

应该是把,反正弄不掉,有什么办法弄掉吗?洗板水试了一下效果也不怎么好

网友B:
泡天那水里面,变频器板子就是这种绝缘漆,泡一下就掉了,不过有些元件的字也会泡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泡天那水里面,变频器板子就是这种绝缘漆,泡一下就掉了,不过有些元件的字也会泡掉的

天那水是什么?某宝没搜到。有没有别的名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天那水是什么?某宝没搜到。有没有别的名字?

“天那水”五金店有卖!也可以用“浠释剂”!同样五金店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那水”五金店有卖!也可以用“浠释剂”!同样五金店有卖。

你说的是稀料吧,我这有。试过

网友:
想焊接直接点焊点,其它地方的透明漆没必要弄掉。

网友D:
洗板水分分钟干掉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洗板水分分钟干掉他

我现在就用洗板水泡,管点用。

网友:
实际拆件影响不大的,用表测量元件时要用尖钢头表笔才行。

网友:
普通三防漆用洗板水,天拿水之类的佷容易除去。很高硬的估计是uv胶,要用专业的去胶剂,马云家有卖

网友:
我碰到过这东西,实在是烦死了,完全干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