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车子去做了二保花了六百多元

楼主(2018-03-06):
斯柯达晶锐的车子,头保是去年七月分做的,当时跑了五千多公里,因为没有更换厂家所说的(高级)机油,所以一分钱没花,更换了厂家的免费机油,和机油滤清器,顺便用气泵吹了吹发动机空滤和空调的滤芯。当时拧掉车底的机油螺栓放出的原车机油非常的黑。今天去做的二保公里数显示一万零四百多公里,机油换的他们的机油,还有机油滤清器,发动机进气滤芯,和吹了吹空调的滤芯,斯柯达的配件都是大众的标,连工带料一共花了六百多,拧开车底机油螺栓放出的机油依然是像老抽那样的颜色非常的黑,不知道发动力里面有多少碎屑脏东西磨损到了机油里面,工作人员告知三保到一万六千公里再来更换机油,机滤等东西,而另一位车主则没那么(幸运),他的车子能贵些好像是(野帝吧)他开了两年了,里程有两万多公里了,估计是四保了,维修工迅速的拆掉了几个零件,说这汽油滤清器个不行了,那个红色的发动机冷冻液变质了,还要清洗里面积碳之类的。。。叫来了经理拿着单子,一串七八项的检修和更换零件的明细,大致算了一下不到两千多将近三千块,所以我认为4S店也是(看客下面)买的较贵的车子保养费肯定也是较贵的了

网友:
机油黑是正常的,黑色的是积碳,发动机本身磨损很小很小,看看变速箱油,几年以后放出来还是很干净。机油四大作用,润滑,散热,清洗,密封。清洗作用就是主要作用之一,不黑不正常,机油黑说明缸筒和气门导管等位置不黑,所以无所谓。我现在都是超公里保养,原车要求7000保养一次,我最少开到8000。

网友A:
传祺更阬。3个月,或5000保养。1万公里要换汽油滤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册建议是7500或一年首保,以后每15000或一年一次保养。而且这是在使用最便宜的矿物机油的情况下。
有 ...

是,像咱们这些看帖子的人都有基本的动手能力,比如新车3个月后视镜的灯蹭坏了,直接淘宝了个,好像只有20块钱,30块钱邮到家,自己动手给换的,连外面的小店也没去,如果4S估计两条烟就没了。

网友C:
去年年年底,机油,转向油,刹车油,清洗冷却箱加冷却液有是自己搞的。这样算下来省了几大百

网友B:
引用 网友D:
5000一保养,也是够麻烦的了。

手册建议是7500或一年首保,以后每15000或一年一次保养。而且这是在使用最便宜的矿物机油的情况下。
有些4S店会建议每7500换一次油,所谓“小保养”,这属于一种坑钱。
有的4S店会建议5000公里去一次,这属于更坑钱;
还有的附加一大堆清洗,或者提前更换未到使用周期的/ 终身有效的东西,去一趟两三千块,不懂的就会被坑,然后觉得该品牌保养很贵。比如楼主说的两年/4万公里换汽油滤的。手册建议是6年一换。我听到过的最离谱的是被4S店忽悠,几万公里就把手动变速箱油给换了的。

我前阵子在4S店碰到一个灯泡坏了(仪表盘告警)的,非得让4S店帮他换灯泡,4S店又没货,劝他到外面换或者自己换,但是他完全不懂,纠结好久才走。这种手册根本不看的,就是容易被坑的主。

其实一般的保养就是五六百块。4S店贵在人工费比外面高,但也就高百来块。一般而言4S店的机油比较有保障一些。

豪车,以及那些手册就要求5000公里一保养的车,不在此讨论范围以内。

网友D:
5000一保养,也是够麻烦的了。

网友:
晶锐7500公里首保,15000公里二保,以后每15000公里或一年去一次。空调滤和空滤可以自己换。不按厂家规定,过度保养,是中国4s店坑钱的招数。那个野帝的车主被坑了,防冻液不少的话终身不换,4s店推荐的清洗一个也不用做,两万公里换汽滤也是坑人。我8万公里了4s保养用最贵的机油也就800块。选择4s主要是不会辨别真假机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从上面抽出机油和在发动机底下拧掉机油堵头螺栓自然放出机油有啥区别吗?那种方法放的干净些,您 ...

这是我大年三十换机油的照片;

网友:
4儿子都 是看人下单的,看人好说话,就给你下套套。

网友:
小店换机油,机油正品就行,长城的花100,原厂的就是长城的,机滤20,空滤网上买的10块,1万换一次,机油2年没换了,上次好像80买的,看机油尺,颜色正常,发动机无异响,5年的时候换了原车防冻液,换完就后悔了,原车的和水一样清,节气门自己3w清洗过一次,原因是4s修理工没安好空滤,只吸了2000公里,后来踩离合就熄火,清洗的时候才发现,汽油滤芯35000换的,汽油哪里便宜加哪里,现在是加5.28,最便宜是4.2加过,石化和中油没去过,想想车跟我没过过好日子。7年了换了2个门把手,2个门锁块,两个后电动门窗,温控器一个,大灯泡2个,前轮轴承一个,平衡杆一个,雾灯2个,手刹线买了没换,冬天老冻住,夏天水深一直30厘米左右的水,雾灯就这么进水坏掉了,手刹线也进水了,坏的配件也就500来块钱,机油滤芯,轮胎,自己改装的不算,自己还是很满意的

网友E:
我的是明锐,机滤在上面,买了扳手,自己买抽油机机油机滤,自己动手换,不麻烦4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明锐,机滤在上面,买了扳手,自己买抽油机机油机滤,自己动手换,不麻烦4儿子!

不知道从上面抽出机油和在发动机底下拧掉机油堵头螺栓自然放出机油有啥区别吗?那种方法放的干净些,您抽出的机油颜色啥样的,为何我车子两次放出的的机油都像老抽酱油那样的颜色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从上面抽出机油和在发动机底下拧掉机油堵头螺栓自然放出机油有啥区别吗?那种方法放的干净些,您 ...

按一般想来,放的比抽的干净,可我几次实践来看,抽的反而干净,或者说并不比放的效果差;
放的机油颜色都差不多,颜色变黑并不一定是机油不行了,新机油跑个几百公里你再看看也是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祺更阬。3个月,或5000保养。1万公里要换汽油滤清,

说明书写的?听说日系车是有要求每5000就保养的。

网友:
换机油不难,难的是我这个环保的人不知道把废油丢在那里合适

网友:
机油,3芯,能换的尽量自己搞定。

网友:
我长城皮卡,5万公里了,都是到4s店做,一万公里保一次800多

网友:
有保的话还是去4s店.不然出了问题 说你换的机油不行

网友:
我保养车很便宜的   网上买100元一桶的龙蟠合成油,空滤20元买三个,最少一万公里一换 有时候一万五一换,机油是sn最顶级全合成的,龙蟠的旗舰店买。至今快八万公里 没啥问题  就是灯泡烧了好几个,轮胎扎了好几次 其他一切完好,车辆 北京绅宝D20自动4AT,至今变速箱油  助力 刹车 防冻液不换,

网友:
刚开始是按照4S说的5000,后来老司机说10000都没问题,还是不放心,打个折吧7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从上面抽出机油和在发动机底下拧掉机油堵头螺栓自然放出机油有啥区别吗?那种方法放的干净些,您 ...

据我的观察国产发动机一个保养周期放机油是黑色的,(金杯车)日系车一个保养周期放的机油颜色是咖啡色。个人认为是和发动机材质有关。

网友:
今年刚换了车不久,还不需要保养

网友:
还是我的破车耐用

网友(2018-04-12):
加装发动机护板,4s店要400多,网购包安装只需21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年年年底,机油,转向油,刹车油,清洗冷却箱加冷却液有是自己搞的。这样算下来省了几大百

刹车油不太好换。得2个人。其它还好

网友:
我1万公里做一次保养。换三滤和机油一共2百多点、在修车的朋友那换的、只有首保去过一次4S店、七年啦一直这样干。

网友:
我的卡罗拉3个月了才跑了2000公里去做做首保是不是很亏呀

网友:
盈利方式从卖车转为卖服务了。

网友F:
4S店保养就是一个字,贵。特别是在质保期内,推荐你更会高级机油,清晰节气门,喷油嘴,多做一项工作人员都有提成。我的车现在过来质保期。在出保之前的最后一次保养时,工作人员格外热情,还推出了每年两次免费终身更换全合成机油的会员活动。忽悠我交了2000块钱的活动经费。现在发现就是为了拴住出保想去外面保养的车主。

网友:
引用 网友F:
4S店保养就是一个字,贵。特别是在质保期内,推荐你更会高级机油,清晰节气门,喷油嘴,多做一项工作人员都 ...

我在4S店保的保险 保费也不贵,4200元 包含交强车船使用税车损和三者100万赠送的不计免赔和4S店专修. 然后返了300元代金券和一个位置2000元喷漆券和一个破箱子.
    今年我去店里,买车的时候赠送终身5W30终身合成机油,4S店接待员建议我加500换0W40机油并且赠送油道清洗免工时费,我就干了.结果最后花了200元在4S店做了如下二保   1.  0W40机油更换 2. 清洗油道 3. 门一处喷漆   我觉得在4S店保险并且保养还是合适的
我这车不贵也不便宜 外面送一堆破烂吸尘器的报价都5000左右

网友:
疯田6年的车,都在4S保养,除了换变速器油和刹车油超过600外,都没有超过500的

网友:
我在4S店保养时问了下雨刷的价钱要几百元原装货。上淘宝5元买到了。自己动手好了。

网友:
同二保,700+,本田XRV 1.5L

网友(2018-05-26):
过保就不要去4S了,太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