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流量计算的问题

楼主(2018-03-06):
水流量传感器:

引出线方式:
1 红  IN   接正极
2 黄  OUT  信号输出线
3 黑 GND   接负极

频率:F=5.5*Q(L/Min)  误差:±2%   电压:3.5-24VDC,电流不能超过10mA,流完一升水输出330个脉冲
即频率计算=常数5.5*单位流量(L/min)*时间(秒)流量范围:1-60L/min

==================================================================
以上是传感器的参数,我想得到实时流量的值为:*立方米/小时,请教一下该怎么计算?

厂家给的计算公式理解不了,Q的值怎么得到?

谢谢各位!!

楼主:
1L水=330个脉冲
1分钟=60秒
公式中的常数5.5是不是:330个脉冲÷60秒=5.5这样的来的?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比如,流量每分钟1L,频率为:F=5.5×1(L/MIN)×60秒

网友A:
厂家给的公式:F(Hz)=5.5*Q(L/min)
因为 1m3=1000L,1小时=60min,所以1m3/小时=1000L/60min=16.666...... m3/小时。故而公式可以转变为F(Hz)=5.5*16.666.....Q(m3/小时)=91.6666......*Q(m3/小时)。
近似为:F(Hz)=92*Q(m3/小时)。 ——其实厂家给出的公式也是近似的,要比较精确的话还是自己测一下比较好。根据厂家给的公式可知,流过1升液体大约输出330个脉冲,若流过1立方米的液体的话则大约是33万个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给的公式:F(Hz)=5.5*Q(L/min)
因为 1m3=1000L,1小时=60min,所以1m3/小时=1000L/60min=16.666...... ...

您帮忙看下,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频率计算=常数5.5*单位流量(L/min)*时间(秒

F(HZ)=5.5×1(L/min)
5.5hz×60秒=330(每分钟的脉冲数)=1L/min

比如,我每秒取样一次,0-1秒期间,得到55个脉冲数

55(1秒内得到的脉冲数)÷5.5(频率)=10L/min×60分钟÷1000升/立方米=0.6立方米/小时

这个0.6立方米/小时,是要在显示屏上实时显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帮忙看下,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频率计算=常数5.5*单位流量(L/min)*时间(秒

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确!!!!!

谢谢您!
我测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
我测试一下

厂家给出的只是个大概,你可以根据测试的结果进行修正。因为不同的液体有不同的稠度,会有所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给出的只是个大概,你可以根据测试的结果进行修正。因为不同的液体有不同的稠度,会有所差别。

嗯,搞懂算法后,其他问题就简单了,谢谢您

网友:
学习了,以为这个都会直接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