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绕过定压功放的输出变压器

楼主(2018-03-06):
单位有10只60瓦的户外定压音柱,因活动需要,要临时拿到别处,可是功放是fu-5的扩大柜,实在运输费劲。一年用不上一回买个功放犯不上,现在有1000瓦舞台功放,想绕个变压器,有经验的给说说,另外功放连接变压器时用不用串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老师!
目前我还有两个问题:
一、普通功放以自耦变压器升高输出电压是否可取?

是否使用自耦型式的变压器,只关变压器的效率提高,及计算通电线圈是否有交直流两种电流并存计算线径

的技术问题,其实在输送变压器,除了考滤事故碰到市电及防雷问题外,应尽量用自耦

但问题核心并不在自耦,而在于你用了变压器,喇叭对功放的阻抗/功率都不是喇叭所标称,要看功放是否过载

对胆机还要算负载值是否合适

第二个问题你的中心思想是以输出的电压值来造一个自动音量控制线路,其实你研究我上贴有关;两台300w

定压扩音机其中一台坏了,但又要广播洪水几十分钟到来的特急通知,就可以把600W喇叭从240V降压接120V

端子进行广播,这己与你的提实案不同之处;是你的提案只顾及电压,忘记了把600W喇叭接到300W机上晶体管机

可能会烧低压端电源保险丝,而胆功放会几秒钟内由红屏 -转黃屏 --转白屏 功放管屏发光象

100W灯泡那样恐怖〔己见过广播员操作成这个情景的真实情况〕是忘记了电流会倍增

至于低频下限,在这个HiFi时代当然取你喜爱的频率而不必顾及他人了

网友:
作为广播定压功放的输出电压按照国家SJ/T10406《声频功率放大器》标准为30V、70V、120V、240V几种,

这是对定压功放的输出标定的要求,其主要考滤是当广播线与电源线在灾难时不幸碰撞,喇叭系统不会全线烧毁

但有好些厂是没有按国标,用100V/150V/200V端子的,这样碰到市电喇叭系统也是不会一下子烧毁,但就给安装工

现场施工计算带来方便

而喇叭在不同教室/厅堂/广场,使用形形式式不同型号,功率的喇叭,

只要各喇叭使用与自己相同功率/阻抗的次级/铁芯的线间变压器即可,

至于初级电压选项,视传输矩离而定近低远中,数公里长的用高电压,来与扩音机相对电压联接

喇叭功率在扩机功率30---100%都可工作,〔胆机功放时喇叭功率差太多则要并负载电阻补至功率相近〕

但是是绝对不允许超荷工作的,如因喇叭群功率过大〔如雷击坏其中一台扩音机又有重大通知必

须广播〕可经计算或测量,降输出电压端子使用,以保证重大广播通知能顺利发出

本一楼的情况应每个音柱用60W铁芯的输送变压器,初级电压为85V,次级应查音柱标称电压决定

网友若对【定压输出】有任何疑问,还请尽情在这里提出,无任欢迎

网友B:
1000W功放直接接音柱也能响。

网友C:
它的变压器是自耦升压变压器,变压器输入电压选取正负供电一半,输出选110伏。驱动音柱变压器功率必须符合要求少说也得500w。以前美发厅的吸顶喇叭需要定压功放,店主不舍得花钱只能普通山寨功放替代,驳接声音太小搭接一个36伏/220伏变压器声音变正常,理发店超市好伺候,背景音乐本身不需要满功率,要是学校幼儿园一点都不能含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0W功放直接接音柱也能响。

我这1000的功放试着输入50Hz 交流电,在削波指示灯亮起时测量输出电压85伏,那么我按照电源变压器的数据绕一个85/110的变压器是否可行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1000的功放试着输入50Hz 交流电,在削波指示灯亮起时测量输出电压85伏,那么我按照电源变压器的数据 ...

绕个八十五伏变二十五伏升压自耦,也就是把变出来的二十五伏和原来的八十五伏正向串联。这里说正向不怎么专业,明白就好,如果串上却降了电压,那就掉换一下线头。升压自耦时有三种电压,及25V、85V、110V,加上降压自耦得到的60V,共四种输出电压。
按理论,初级线圈要比以50hz计算出来的多十几匝,因为音频信号可能存在低于50hz的情况,次级匝数也就随之按比例增加了。
假如功放的输出功率为500W,升压之后的电流为500W/110V约等于4.5A。
这个变压器的功率为25V*4.5A=112.5w。
我小时候这么玩过,用大收录机带村里的有线广播,也带过学校的喇叭,只是那收录机功率小,输出电压不能生到那喇叭所要求的电压,变压器只能根据实际情况来绕。
话说这升压问题倒容易,麻烦的是得到相对稳定的输出电压,使功放轻载时不至电压升高而导致喇叭音量增大乃至烧毁喇叭。
所谓定压功放的主要特征是:轻载或空载时电压升高很小,超载又能自动保护,它与输出端是否接变压器无关。
如果带的喇叭数量和功率基本不变,定阻功放就行,电压不匹配才需要变压器。尽管如此,定阻功放推多喇叭最好装个过压保护器,一旦输出电压超过喇叭耐受极限就立即切断输出或关闭功放,以避免坏了一个喇叭就根着坏另一个,随着喇叭越来越少而坏得越来越快。为保险,当然可以把一堆喇叭串起来用更高的电压来推,但绕那个变压器就比较费事了。我曾用五台功放并连推一堆小喇叭,有个小孩儿拧了一下,一堆喇叭都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个八十五伏变二十五伏升压自耦,也就是把变出来的二十五伏和原来的八十五伏正向串联。这里说正向不怎 ...

谢谢你的实践经验,鉴于音柱里喇叭口径都不大,低频就按50做了,先试试看

网友:
我这个帖子有问题,为避免误导大家,现在把它删掉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实践经验,鉴于音柱里喇叭口径都不大,低频就按50做了,先试试看

你的音柱的标牌上写着定压是多少?没有这个指标不能计算.

不能象上面帖所说这样计算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绕个八十五伏变二十五伏升压自耦,也就是把变出来的二十五伏和原来的八十五伏正向串联。这里说正向不怎 ...

你所述定阻扩音概念好几处不对,特別是定阻扩音是绝对不可以过荷的,在这里替你纠正–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它的变压器是自耦升压变压器,变压器输入电压选取正负供电一半,输出选110伏。驱动音柱变压器功率必须符合 ...

你怎么介定110V输入音柱就合适呢,有实质证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音柱的标牌上写着定压是多少?没有这个指标不能计算.

不能象上面帖所说这样计算的,

音柱是4跟线,可以220伏也可以110伏,60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所述定阻扩音概念好几处不对,特別是定阻扩音是绝对不可以过荷的,在这里替你纠正–下

“特別是定阻扩音是绝对不可以过荷的”是指定阻功放不适合加个变压器应用于定压功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所述定阻扩音概念好几处不对,特別是定阻扩音是绝对不可以过荷的,在这里替你纠正–下

诚挚感谢老师耐心纠正,我小时候的确用此办法推村里的有线广播和学校的喇叭,声音也确实比不用变压器大得多,年代长了记忆模糊了,或许我那收录机本身就是变压器输出,这也说不定。反正我那烂帖有问题,麻烦老师有空了把它删掉,以免误导人家。我看书不方便,所以非常期待老师正确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