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脑内存的问题

楼主(2018-03-06):
我的电脑原来是2G金士顿三代内存条  今天我又加了一条1G的金士顿内存   两条都是1333的   鲁大师也检测出来3G  电脑只能识别1.75G    哪里出了问题  请各位师傅的赐教

网友:
内存条不兼容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换个插槽试一试,我就是那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换个插槽试一试,我就是那么解决的

谢谢赐教,我试一下,不行再来请教您

网友:
如是W7

进系统配置---引导进去有CPU核数和内存大小设置

其它我也不懂,

网友:
调换插槽试试,不是太老的主板应该能认出,再不就是兼容性问题了。我有个2G的条子在INTEL平台只认到1G在AMD上就全认,还有就是在什么菜单设置最大内存,忘记了,百度下。

网友B:
你应该是XP的系统,还集成显卡吧
主要是你电脑系统的问题,要装64位的系统~~

楼主:
谢谢指教的师傅们,我明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是XP的系统,还集成显卡吧
主要是你电脑系统的问题,要装64位的系统~~

是的,,,,,,,,

网友:
集显要占一些,但很少占这么多

网友C:
应该是只识别了一条。
如果两条不同容量的内存混用,需要将频率低、容量小的,插到靠近CPU的插槽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只识别了一条。
如果两条不同容量的内存混用,需要将频率低、容量小的,插到靠近CPU的插槽中。

谢谢指教 我弄好  换了一条别的牌子的就好了

网友:
XP系统和32位W7系统是认不出来的,要装64位的W7

网友:
集显用掉了,bios里设置看看

网友:
32位系统只能识别1.75G,换64位系统试试吧

网友D:
不超过4G的内存,32位的系统能识别,是内存条的问题。

网友E:
楼主是XP操作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XP操作系统?

是的

楼主:
确实不兼容 谢谢师傅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超过4G的内存,32位的系统能识别,是内存条的问题。

谢谢 是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只识别了一条。
如果两条不同容量的内存混用,需要将频率低、容量小的,插到靠近CPU的插槽中。

谢谢 您  是不兼容

网友:
32位概率高 发个大师截图

网友:
DDR3的2GB和1GB混插,加上主板的兼容性,保不准出意外,还不如坛里收个4GB DDR3的条子来的没烦恼,装个32位系统不说4GB全认出来,至少认个2.97GB

网友F:
应该是你后加那条内存和之前已有的不兼容,最好同品牌的兼容性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你后加那条内存和之前已有的不兼容,最好同品牌的兼容性比较好。

谢谢 就是同牌子的 不兼容 换成三星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