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win7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8-03-06):
主板微星B75-G41,yongSATA硬盘装win7正常,但是用SAS硬盘(DELL6I阵列卡+SAS硬盘)装win7时,装完驱动重启时出(计算机意外地重新启动或遇到错误。Windows 安装无法继续。若要安装Windows,请单击“确定”重新启动计算机,然后重新启动安装”。)按百度上教程解决此问题可以顺利装完系统,只是有好些驱动装不上,用SATA硬盘则无此问题,此阵列卡在其它主板上能正常装完系统,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换普通的STAT硬盘不就行了吗??
非要用服务器的SAS硬盘?
另外DELL6I阵列卡用在B75的主板上兼容性一般

网友:
你试试装win2012,看是否好装

网友:
前两天公司电脑坏了,自己用系统U盘,重新安装了一下,重启显示 更新桌面什么的失败,自动重启了一下就好了,  你试试楼上说的,换一系统试试个系统

楼主:
换过win10,还是不行,硬盘试过GPT格式MBR格式,都这样。

网友A:
下载DELL6I阵列卡的驱动放进U盘,然后进入系统安装时会提示找不到驱动,点浏览,从U盘里选择阵列卡的驱动,就能找到硬盘安装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DELL6I阵列卡的驱动放进U盘,然后进入系统安装时会提示找不到驱动,点浏览,从U盘里选择阵列卡的驱动, ...

不是阵列卡驱动装不上,这卡在其他主板上装同版本系统很正常。